電路板元件產生噪音的可能來源

楼主(2016-03-02):
在維修電路板時,尤其是含開關式電源電路,常常會聽到一些異常的高頻音,而產生這些異音主要是來自如線圈或變壓器,本影片介紹的另一種異音來源,卻是由陶瓷電容引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請共同欣賞影片的介紹.影片中示範在開啟數字電表的背光功能時,所造成的異常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2gX-R1k7MM

网友:
記得Murata有出低(無)嘯叫型的MLCC,有需要的可以考慮看看

网友:
我的工作心得:
1. 磁場==> 交流磁場
根據 電流右手開掌定則    電流 /磁場/受力方向
既然 有 交流磁場   就有往復力學方向  震動就來了  只是有無其他物吸收緩衝 固定它

用這樣說明   線圈出震動聲 , 與凡立水(絕緣漆) 固定它

2. 電場
   壓電效應 :   因此 陶瓷介質 電容 加上 頻率   就出聲了
                      跟壓電蜂鳴器 原理依樣
                     只看外披覆的絕緣層  有無吸收掉(雖然不是主要目的)

网友:
磁致伸縮   壓電效應

電轉力學波

   人耳能聽到的通常是諧振後的聲波

网友:
這些高頻音都可算是震盪產生的雜訊, 只是頻率剛好落在人可聽到的範圍(一般說20KHz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