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管阻塞建築廢料,該如何處裡?

楼主(2016-03-02):
家裡裝潢完就發現陽台的排水口會阻塞,原因是裝潢的時候有許多建築廢料跑進去所致,不曉得這種狀況用何種方式來排除最好? 我想過用鹽酸慢慢的滴入排水口,看能不能融化部分的水泥塊之類的東西,這樣行得通嗎?

网友:
你腫大了! 幾乎是無解~

基本上水泥或是石頭粉塵類,就要看堵的地方深不深,通常不深的有解
可用工具敲碎吸出 (邊敲邊吸)

不管哪種東西~堵得位置太深基本上就是無解! 嚴重時須砍掉重練,也多不見得好處理
===========
鹽酸~~~別鬧了

你可以試著假想你堵到東西可能的材質

找一個瓷"碗"~放入這些材質,再倒入鹽酸~你泡N天多不會溶解的

=========

即使付錢~也不見的會有廠商會接這種CASE.

我聽認識的人說,行規問題~有時就是施工人員故意給你堵的. (聽說過灌水泥進去的)
因此後續不會有人接手

网友:
陽台屬於雨水排水,水平落水管一般是不會造成很大的堵塞,大約是十公分以內。除了工地的灰塵以外,貴府這個情況應該只是設計師監控不周所致,但也不會很難處理,我們在工地還沒有無法通的記錄。最常見的是敲除時的水泥砂塊,或是後期拌水泥砂漿時所吹進去的以及貼地磚時忘記換米袋仔而掉進去的砂,很多小塊擠在一起再加上砂子而已。用衣架看看有多深,可以搆得到的話,用點耐性取出第一塊後就會很好通了,拿吸塵器大多可以吸出來,如果搆不到,可以借或買個家用的通管器去攪一攪,若非不得已請先不要叫通管的,他們的機器是延著內管壁括,而且力氣太大了。  另外,大部份會被做弄的地方是糞管或是比較長的垂直管,例如我們常常維修時會看到管內有鋼筋,就是很典型的"新建案"的作業人員糾紛,或是作弄水電的人所留下來的。經驗告訴我們,建築工地裏泥水工,綁鋼筋的,做板模的同事是千萬不可得罪的,還要買涼的。

网友:
這有點挑戰性,通管機試試,不能就抽乾管內水,加硫酸軟化再通

网友:
高壓水柱   只要S型管不是完全阻塞 應該是可行的

网友:
有各种长度的家用手摇通管器,我春节前在五金店买了一条几米长的5元人民币,像这种:

网友:
叔叔住台北老公寓四樓淹水,真是夠誇張了!原因就是排水管阻塞,只有敲掉水泥重來,聽叔叔說,很大原因是施工人員「不小心」造成的,還不是完全塞住,只有下大雨宣洩不及才會倒流出來。所以,千萬不能得罪工人。

家裡屋頂增建時,冷飲、點心不間斷,灌水泥時父親都會在旁邊看著。

网友:
找原來的施工單位!!請他們負責~如果他們找不出元兇~那就請他們派一個【水電師傅】!!通馬桶+抽水的器材+高壓水柱的器材~水電師傅通常都會有~他們也有好幾種通水管的技術!!不行的話~也可以改外接的PVC水管 ~會外接的非常漂亮!!  千萬不要用鹽酸去【溶解水泥塊或石頭 或泥土】~ 塑膠的東西一定會先溶解的!!!
ps: 鹽酸 一般來講【是 溶解蛋白質 與脂肪的吧】。。。不是溶解【碳酸鈣】與【矽酸鈣】的吧??
譬如說 小便池理面的【頑劣的污垢】!!

楼主:
天啊,還來不及看到各位大大的回覆,昨晚已經買了一罐濃鹽酸倒進去了...   結果冒了一堆泡泡,但是依然排水不順,看來要去買通管器試試看。希望昨晚的鹽酸沒有損壞到水管,不然就慘了。這排水口堵住應該不是故意的,是施工人員沒有敬業精神,反正完工領錢就走,管不了那麼多。當初在施工時就看到很多雜物在旁邊,有補土、有沙子、水泥...等,沒想到真的堵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啊,還來不及看到各位大大的回覆,昨晚已經買了一罐濃鹽酸倒進去了...   結果冒了一堆泡泡,但是依然排水 ...

其實我跟你說~沒有施工不慎~這種名詞

這些人,第一次做裝潢嗎? 會白癡到不知道這些東西會堵住排水口嗎? 不會在施工前拿個報紙堵住洞口嗎?

更鮮的,我還看過工人完工掃地時~就把這些渣往洞裡倒!

是何心態可想而知,也就是為何幾乎沒有一件裝潢是沒有爭議的! 排除客戶本身奧客外

施工人員的素質,確實可議!

网友B:
不用擔心水管會被鹽酸弄壞
你真正要擔心的是
排水管裡面有腐蝕性液體
後續你要怎處裡???
發包會被加價or拒絕

网友C:
所以~~雨水排水管裡面有水泥用鹽酸是沒用的就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跟你說~沒有施工不慎~這種名詞

這些人,第一次做裝潢嗎? 會白癡到不知道這些東西會堵住排水口嗎?  ...

其實施工單位不少,大家共用水龍頭,不想說他們惡意阻塞水管,只能認定因為事不關己,所以敷衍了事。素質差是真的,每一組人馬都有問題,尤其是水電,電話線接好都不試就走了,根本接錯了。浴室花灑也裝歪了,還壓壞了不鏽鋼蛇管,快氣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擔心水管會被鹽酸弄壞
你真正要擔心的是
排水管裡面有腐蝕性液體

水管並不是完全塞住,只是排水很慢,我想鹽酸應該是排掉了

网友:
用手摇通管器搅后,用软水管接水龙头伸到最深处用水的压力冲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雨水排水管裡面有水泥用鹽酸是沒用的就對了?

磁磚上要是沾到水泥,用磁磚清潔劑(強酸)就能去除,

同理可證,用鹽酸有沒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雨水排水管裡面有水泥用鹽酸是沒用的就對了?

查了一下,網路上竟然有成功案例! 不敢說都沒有效,因為不知道阻塞了什麼東西,所以只能試了才知道結果

网友:
USB微型攝影機  綁在 蛇管LED 燈
然後像醫師一樣 內視鏡作業...

以前我這樣幹  用來看汽缸活塞積碳情況

楼主:
剛剛去五金行買了通管器,結果一試就OK!  第一次通完水流已經加大,第二次再通竟然就恢復了!  可能我家的情況比較單純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剛去五金行買了通管器,結果一試就OK!  第一次通完水流已經加大,第二次再通竟然就恢復了!  可能我家的情 ...

祝贺!台湾这个算人民币多少?几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台湾这个算人民币多少?几米长?

我買這個算貴的,就NT300,人民幣大概60吧?  老闆原先推薦便宜的版本,類似你介紹的那個(但是更陽春),但是我嫌那把手不好使用,所以就買了這個。這個的好處是長度30尺,不管伸長多少都可以用手轉動,不必30尺都拉出來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買這個算貴的,就NT300,人民幣大概60吧?  老闆原先推薦便宜的版本,類似你介紹的那個(但是更陽春),但 ...

我买的是简易型5元人民币可能有两三米长,如果没必要那么长就尽量买短些的,我6楼图片里商家有说“越短越好用哦”,台湾的尺是多长?大陆一般都说米,一米等于三尺(市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是简易型5元人民币可能有两三米长,如果没必要那么长就尽量买短些的,我6楼图片里商家有说“越短越 ...

一米=3.3台尺,一台尺大約30.3公分,其實跟你差不多。全長大約3公尺吧?  以我的情況大約1.5公尺就夠用了。300元能搞定算是值得了,叫人來處理沒1500應該很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磚上要是沾到水泥,用磁磚清潔劑(強酸)就能去除,

同理可證,用鹽酸有沒有效 ...

這樣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網路上竟然有成功案例! 不敢說都沒有效,因為不知道阻塞了什麼東西,所以只能試了才知道結果 ...

那要先搞清楚敵人種類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買這個算貴的,就NT300,人民幣大概60吧?  老闆原先推薦便宜的版本,類似你介紹的那個(但是更陽春),但 ...

你這個是怎麼使用呢?

我家是樓上的露台排水口在當年施工灌漿的時候被水泥漿給流進去了,工地主任沒發現~
交屋後管子口徑變小,大雨時宣洩的比較慢些會稍微積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個是怎麼使用呢?

我家是樓上的露台排水口在當年施工灌漿的時候被水泥漿給流進去了,工地主任沒發現~ ...

你這個光聽就知道很麻煩,這種簡易通管器是針對一些簡單的阻塞,灌漿造成的還真不知道該如何處置... 看站上有沒有專家能開示一下

网友:
之前我家排水管塞住,叫水電工用Co2氣體炸裡面,結果彈出小石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這個光聽就知道很麻煩,這種簡易通管器是針對一些簡單的阻塞,灌漿造成的還真不知道該如何處置... 看站 ...

原本它排得很慢,我從落水頭那邊挖出不少泥沙?!(壞掉的水泥)
後來排的快一些了,深處無法確認.....那管是和鄰居共管的....
我猜是我這到幹管間的短短幾尺有淤積...

認識的水電叫我買濃鹽酸倒進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它排得很慢,我從落水頭那邊挖出不少泥沙?!(壞掉的水泥)
後來排的快一些了,深處無法確認.....那管是 ...

濃鹽酸絕對可以溶解水泥類的殘渣,只是要先確定水管能不能承受長時間的強酸侵蝕。前天我一口氣買了四罐,結果才倒一罐就很擔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濃鹽酸絕對可以溶解水泥類的殘渣,只是要先確定水管能不能承受長時間的強酸侵蝕。前天我一口氣買了四罐, ...

我的想法是這樣~~~水泥是一個統稱,當時進入排水管的水泥量、
水泥的狀況(是沙漿...還是真的完整水泥漿)因為沒辦法看孔內所以
無法評估....

當初在落水頭入口挖出的很像是沙漿(帶水泥成分的些微沙漿),挖出
來都泥狀的...所以當時清了不少也把口挖大恢復原本尺寸,管內的假
如也是這種的,倒醃酸應該能再改善/加強排水能力~

該排水管是垂直1~4F,Y接左右兩戶共用,然後直接排於屋前水溝去..

人家建議我很久了但我始終沒嘗試用鹽酸...目前是怕遇到暴雨造成積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磚上要是沾到水泥,用磁磚清潔劑(強酸)就能去除,

同理可證,用鹽酸有沒有效 ...

CREEKSE 大
不好意思,借您的回文版塊讓我吠幾聲。

"磁磚上要是沾到水泥,用磁磚清潔劑(強酸)就能去除,"

我想要針對這一點跟大家分享一下從事裝修工程的淺見與心得:
由於貼磚後的"填縫"這個動作是使用海棉刮刀將填縫劑整片地強塞到磁磚或拋光磚縫,因為師父的海棉就那一兩塊,水桶的水也不可能那麼沒天良叫他們一直換(水很重,時間很趕),當填好縫後不論怎麼洗都無法洗乾淨,表面都會有一層粉膜附著在上面。完工後為了要快速去除這層膜,也為了交屋時讓屋主感覺乾淨,大多會用磁磚清潔劑來洗,但是洗過後雖然看起來好像乾淨,但是岩磚會變亮,而拋光磚會褪光,反而失去該有的視覺效果,尤其浴廁只要酸噴到不鏽鋼的地方,會一清潔完馬上產生一點一點或一片一片的淺黃色漬,這種痕跡又要請鐵工拿藥劑來清,這時有一巴掉到地磚沒馬上擦掉(不可能叫鐵工一面擦一面清,人家也會很煩我在旁邊一直念,鋪紙也很難全面避免),地磚又產生白白一圈一圈的褪色(因為藥劑更酸),然後泥工就又來敲掉、換磚、填縫,沒完沒了。

回到主題,其實新鋪設地磚上這層看起來白白霧霧的東西經過我們的室內拖鞋走個一兩個月自然會掉,不用強去刮或刷它,誠如"洗掉髒污"這個概念,強酸難道不會對填縫跟釉面產生破壞嗎?結果是地磚大約半年後會有白白的霧產生,一般都會認為那是水的鈣質,其實那是因為釉面被破壞過了產生毛細孔反而容易卡得深。這道理就跟我們常用開玩笑的口吻來說明一個事實,就是跟面盆、廚房排水一樣,如果會漏水,表示還不夠髒,等到使用得夠髒了,接頭處都卡油卡滿後,它也就不會漏了,所以建議不要閒閒沒事去清排水管,也應該不要要求馬上、立即用強酸清地磚。

因此,如果下回有朋友家中換地磚時,建議不要急著要讓地板馬上亮而用強酸去洗,到最後只會讓整片地板失去光澤,抑或是造成填縫劑龜裂而跳出來,這時要修補只能將整條填縫劑挖出來重新弄才會有足夠的附著力,那個挖的過程讓我的手腕、膝蓋跟腰痛了快一個禮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