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卡C1與掉電]GA-EP45-DS3L故障

楼主(2016-03-02):
用二個CPU與二條記憶體交叉測試,過程如下:

1。有時可跑碼,有時不跑碼,但大多會跑碼。
2。RAM #1發現會擋81,掉電再跑碼,一直循環(但有時會擋別的碼);有些擋C1也會掉電重開的一直循環。
3。如果RAM #2 #3插上記憶體,會擋在C3或B1’b3’b5不等,掉電時間不一定,有1秒或數秒。大多為2秒以上。
4。如果RAM #4 插上記憶體,有時可開機看到LCD有出現開機畫面。目前測試只有#4有成功開機過,代碼停在26,因為沒有裝硬碟。

請問要怎麼抓問題呢??

多謝指導。。。。。

网友:
修理775 的主機板請先確定CPU 座沒有冷焊。

网友A:
根據經驗卡26 大多數就北橋了

楼主:
剛剛用[775帶燈測試器]測試,每一個LED都有亮。

再用記憶體測試RAM #1 ~ #4

RAM #2 ~ #4 都有跑到 26
只有RAM #1測試了二次,再換一條記憶體,都是到 81 然後掉電又自動開機。RAM #1也擋過別的代碼。

如果用猜的,我猜北橋可能空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經驗卡26 大多數就北橋了

應該不算卡26

以前到26之後就會看到LCD有畫面,準備讀取硬碟。
能到這裡多半問題不大了。

楼主:
關於使用[775帶燈測試器]我昨天使用時有看到一個現象,就是有時LED會要亮不亮的。用手壓一下又會亮。
這樣也搞不清楚是不是CPU座空焊。

我後來試出一個辦法可以改良CPU座的接觸,就是將那根鐵桿一直搖來搖去,算是在磨接觸點的接觸面。
磨一磨以後原本要亮不亮的都變成很亮與很容易接觸。

分享這個小技巧給大家。。。。。。。

(這片775待修板的CPU座接觸很好,輕輕一碰就亮了)

楼主:
剛剛拿另一片775主板,用[775帶燈測試器]測試,有一個LED不亮。在電池的右邊那兒有一顆LED不亮。
這次知道至少CPU座有故障,想說看一下症狀是什麼。

裝上CPU’記憶體與電源,按下開機以後發現不跑碼,而且會掉電重開。

目前認為CPU座有空焊可能不跑碼且掉電重開,北橋有空焊的話可能會跑碼且掉電。
(以上只是記錄並分享)

网友:
北橋嫌疑很大.理論上4條RAM每一腳的對地阻抗應該都相同.測量看看

网友:
這個現象可以先按不過內存查修去修
可能有元件虛焊或時鐘訊號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