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PS/2轉USB的IC

楼主(2016-03-02):
請問一下各位板上的大師
現在還有HOST端PS/2 , DEVICE端USB的轉換IC嗎?

网友A:
要先麻煩您,說明一下是甚麼設備(環境)要用的,比較好回答。
鍵盤、滑鼠的話,轉換頭就好了,不用 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麻煩您,說明一下是甚麼設備(環境)要用的,比較好回答。
鍵盤、滑鼠的話,轉換頭就好了,不用 IC。 ...

讀條碼機用的
另外我有試過有些鍵盤或滑鼠用轉接頭也是沒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測試的設備是拿約win98時期到xp時期的電腦裝xp系統
因為客戶端也差不多是這樣的硬體設備 所以才用這樣下去模擬
但我實在是找不到Solution
跑遍整個光華 沒有這樣的IC
懇請版上大大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讀條碼機用的
另外我有試過有些鍵盤或滑鼠用轉接頭也是沒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測試的設備是拿約win98時 ...

樓主的條碼掃描器是USB的?? 要轉成PS2來用嗎??
碼掃描器有點像是鍵盤的行為... 透過介面送資料而已.

要不要試著..
1. 將條碼掃描器插在USB上
2. 系統BIOS設定, 將Legacy USB設為enable
3. 到DOS下看看它是不是就能動了??

另外, 條碼掃描器在Windows下也沒作用嗎??
您說明的細節愈是清楚, 站內的痞友們才能幫您對症下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條碼掃描器是USB的?? 要轉成PS2來用嗎??
碼掃描器有點像是鍵盤的行為... 透過介面送資料而已.

1. 條碼掃描器是USB的沒錯 但是客戶的主機USB Port 已經不能用了 他是希望插在PS/2上
    (其實我只是義務幫忙維修 想說做一片板子轉接讓它通過而已)
2. BIOS設定 我倒是沒想過 謝謝你提醒我 我明天去試看看
感謝相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條碼掃描器是USB的沒錯 但是客戶的主機USB Port 已經不能用了 他是希望插在PS/2上
    (其實我只是義 ...

USB要轉成PS2, 那也得要裝置本身有支持才行..
舉例 : 並不是每一支羅技的USB滑鼠都可以轉成PS2用的!!

如果事主是因為主板背後的USB孔被 "插壞",
可以試著看看主板上有沒有其它排針USB接口,
買個下圖的接線, 把主板上的USB接出來用, 總比找 USB轉PS2 來得快!

痞友間相互幫忙... OK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要轉成PS2, 那也得要裝置本身有支持才行..
舉例 : 並不是每一支羅技的USB滑鼠都可以轉成PS2用的!!

難道沒有PS/2轉USB的IC嗎?

网友:
先拆了, 看到裡面就可能會落然開朗, 不用轉. 很多直接就是RS232輸出再套個 USB CDC 的IC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條碼掃描器是USB的沒錯 但是客戶的主機USB Port 已經不能用了 他是希望插在PS/2上
    (其實我只是義 ...

直接買一張usb擴充卡比較快吧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先優先修復USB介面為重    PS/2介面供應電流比USB 小一倍   不知道條碼機耗電多少
PS/2轉USB 轉接頭  比IC好買

買IC做板子給客戶  不建議  問題多又煩製作也繁

也也許是 條碼機 線斷了

你問電子材料行店員沒用    他們只知道料號  不知道IC功能   必須自己查好   再請他們調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難道沒有PS/2轉USB的IC嗎?

對了, 你拿的USB轉PS2的接頭是 "藍色" 的嗎??
映象中, 轉Mouse的是綠的, 轉Keyboard的是藍的, 好像也有分!!

USB轉PS2 Keyboard的跳法, 請參考下列連結!
https://github.com/alex/what-happens-when/issues/194

條碼掃描器, 用藍色的USB轉PS2頭, 接在PS2 Keyboard的位置試看看!

网友B:
哈... 牛是色盲來著的... (真的!)

眼不行... 耳不行... 生下來就壞了一大半去了的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 牛是色盲來著的... (真的!)

我沒有這意思  大大怎麼自爆了

你的眼即便是色盲也依舊很厲害耶  會電子製作 礦物鑑定然後河裡掏沙 篩金礦這是我大概就做不來了
會虧本  一江春水向東流  金沙都被我流去了

网友:
我也是買usb卡+1,因為很便宜

如果對象是政府機關或企業~ggyy的使用者,就須在加買一條usb延長對接線

這些使用者只會用前置usb,要她們去插後面的usb port幾乎是要他的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 你拿的USB轉PS2的接頭是 "藍色" 的嗎??
映象中, 轉Mouse的是綠的, 轉Keyboard的是藍的, 好像也有分 ...

這我試過了 沒有辦法這樣接就能通
感謝

楼主:
感謝各位大師的教學 我在試看看

网友C:
如果客戶執著要用PS2 PORT,那就用這個轉USB的看看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65943874

网友:
我前幾天更改了一支USB的BARCODE SCANNER to PS2 再用PS2 TO USB轉到ANDROID 手機,因為手機抓不到原本的USB 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我試過了 沒有辦法這樣接就能通
感謝

我去借了一支...
等我找到 "紫色轉PS2頭", 我再找台電腦插PS2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借了一支...
等我找到 "紫色轉PS2頭", 我再找台電腦插PS2試看看...

橫空出世的條碼機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客戶執著要用PS2 PORT,那就用這個轉USB的看看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65943874 ...

這個我也買了兩個 試過了 沒效 呵呵

网友:
啊..
條碼掃描器, 不就是把Barcode轉成Key scan code而已..
轉成USB, 就把BIOS的USB Legacy enable.
轉成PS2, 就直接送Key Scan Code.

那... 轉不出來.... 就會變成 "個人恩怨" 了... (笑)

网友:
滑鼠比較常做雙模設計(USB和PS/2)介面,但是鍵盤做雙模設計就比較少,
不是雙模USB鍵盤是無法使用USB轉PS/2轉接頭的. 是雙模鍵盤會附一個紫色轉接頭在包裝盒裡.
雙模的意思是,鍵盤會去偵測目前是插在何種介面埠上,
如果是USB埠就用USB模式工作,如果是PS/2埠就用PS/2模式工作.

一般而言USB裝置接上電腦時是需要安裝驅動程式才會正常工作的,
一顆普通晶片無法去偵測各式各樣的USB裝置並安裝相對應的USB驅動程式.
要達到USB轉PS/2訊號的功能,我想USB OTG(On The Go)的設計應該可以,
但除了您的條碼機應該沒有支援OTG之外,另一端(轉接端)也需要支援OTG,
還有沒賺頭沒人會設計出這種產品, 所以只能在電腦上加裝USB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我也買了兩個 試過了 沒效 呵呵

呼應 #25 Ricky 大的回覆,

我發現, 我這支 ls2208-sr20007r-kr 它本身就可以轉來轉去...
它提供了不同的線, 有USB/PS2/COM....
https://www.barcodesinc.com/symbol/ls2208-accessories.htm

樓主可能要找看看您手上的掃描器是不是有提供 USB/PS2 介面的支持先.

网友:
USB與PS/2間的轉換,應該不會用到OTG功能。
不過備一條OTG傳輸線,讓手機或平板能使用USB隨身碟,到是很有意義。
USB OTG STUDY.pdf (162.32 KB, 下載次數: 19)
檔案來源:內陸網站
PS:HOST端如支援也可以接硬碟、鍵盤、滑鼠等...設備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呼應 #25 Ricky 大的回覆,

我發現, 我這支 ls2208-sr20007r-kr 它本身就可以轉來轉去...

我剛看了一下 我手上這支 沒有支援USB/PS2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看了一下 我手上這支 沒有支援USB/PS2介面

那... 不就沒搞頭了??
因為好像沒看過有 IC 真的去把USB轉成PS2來用... (就算有, 也會物稀價貴吧!)

真的不考慮在事主的主板上找找USB接頭, 接個USB出來用??
和事主討論看看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難道沒有PS/2轉USB的IC嗎?

>>....難道沒有PS/2轉USB的IC嗎?

與其找一個 "沒用"的IC或轉接線...

你的device是USB, 電腦PC/NB USB port不夠...
最簡單的答案.....就是USB Hub
簡單又便宜且正確的方案,....
別再東想西想了....

---------------------------------------------------------
剛看錯了,不是USB port不夠,是 "USB port不能用了"...
1. 解決不能用的問題
2. 買USB擴充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