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173拆解問題

楼主(2016-03-03):
大家好,最近剛好有一批故障螢幕要汰換,所以想拿來練練故障查修的功力
以前只會拆開來換過3次軟的(電容)

這一次的主角是ACER V173(a)

再拆外框的時候就遇到困難,以前用電話卡刷一刷就開了
這一次我刷了很用力,幾乎是暴力的方式才刷開,而且邊緣有些卡榫已經斷了
1.請教這種沒有螺絲,全部一堆卡榫的,有何技巧打開不破壞外觀?還是我工具不對?

2.拆開之後想要看p+i板,但是中間的排線不曉得怎麼拆,好像左右也沒有卡榫
連接螢幕那端,我硬拔出來,可是排線和螢幕還有用類似強力雙面膠的
我怕硬拔起來會ㄠ到排線或是弄斷排線

不過看AD板那端的排線,左右也沒有開關可以按住再拔出排線
請教排線的部分怎麼拆除才是對的?

內部外觀全貌

內部外觀全貌

螢幕排線怎麼拆

螢幕排線怎麼拆

AD板的排線

AD板的排線

外框拆的好醜

外框拆的好醜

网友:
雙邊用力壓下既可以拉出了

网友A:
之前連接面板屏線我也拔不下來,我就直接從倒數第二張圖那邊,手伸進去把黑色卡榫板開,但是這樣裝回去也不好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連接面板屏線我也拔不下來,我就直接從倒數第二張圖那邊,手伸進去把黑色卡榫板開,但是這樣裝回去也不 ...

後來我順利拆下來了,沒有去動排線的部分,畢竟它大部分都有黏住。

後來的方法是先把燈管的四條線拆掉,這樣那個鐵蓋可以掀起半邊
然後辛苦一點把AD版先拆掉,然後連接AD版和P+I版的連線也拆掉
這樣就可以不用動到排線,可以專心修P+I板了

楼主:
現在終於可以拆下P+I板檢修,這款螢幕其實是單位要報廢的
總共有10台,只剩1台好的,其他9台壞的狀況都一樣,抱著學習的精神,想練習怎麼入門查P+I板
之前只有換過軟的電容,還有一次剛好量到電晶體三腳都擊穿+爬文更換保險絲,僥倖修復

這次的問題是,上電後,電源燈從橘轉藍,畫面會出現ACER LOGO,也會點燈
但是LOGO消失之後,就沒有畫面了,電源燈卻依然藍色
偶爾放置幾個月不理它(有試過放30分鐘冷卻,上機依然不行),上機就會可以,WIN7桌面可以正常顯示
但是連續開個30分鐘以上,就會老毛病故犯,沒有畫面,電源卻亮藍燈。

嘗試做過的努力
a.打開P+I板後,發現電容都很乖,沒有長高(很失望)
b.我找了另外一台好的AD板換上去,依舊不行,所以應該可以確定是P+I板
c.量測P+I板到AD板的排線直流電,紅色的有5V應該是正常

因為沒有基礎剩下的就沒有方向,懇請先進指點指點

狀況是沒有畫面,電源持續藍燈

狀況是沒有畫面,電源持續藍燈

開機燈管會亮

開機燈管會亮

開機5秒後燈管熄滅

開機5秒後燈管熄滅

P+I板全貌

P+I板全貌

細部零件

細部零件

換另外一塊AD狀況依舊

換另外一塊AD狀況依舊

背面全貌

背面全貌

网友B:
換作是我,我就掃掉二次側全部的濾波用電解電容,時間久了會耗損...
然後測試背光燈管的亮度,確認燈管沒有老化跡象....

网友:
你不是有一台好的嗎?
將相關板子交換比對測試,大概就知道要換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作是我,我就掃掉二次側全部的濾波用電解電容,時間久了會耗損...
然後測試背光燈管的亮度,確認燈管沒有 ...

剛剛馬上換了,結果還是一樣,很可惜不是軟的。

不過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VGA線接著,開機,亮藍燈,點燈,5秒後燈管熄滅,藍燈持續亮著。

如果一開始VGA線不接,開機,這時候燈管就會一直亮不會滅
此時如果插上VGA,燈管馬上熄滅;如果又拔掉VGA,燈管又會亮起來

插vga燈管不亮

插vga燈管不亮

不插反而燈管會亮

不插反而燈管會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馬上換了,結果還是一樣,很可惜不是軟的。

不過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你換了啥?

我意思是你要獨立測背光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5525-1-1.html

感謝,這篇我有看過,板上v173的文章不多,可能型號太舊。那兩顆電晶體量起來沒有不通或擊穿,所以就沒有去動它。

我拿另一款目前還在正常使用的17吋螢幕,拆下上面的ad板,雖然長的不太一樣,不過是同時期產品,p+i到ad的線也長的一樣,所以換上去測試,狀況依舊,所以一開始便沒有理AD板,不過似乎ad的嫌疑最大。

我還是找同型號一模一樣的AD再試一次好了

補充內容 (2016-3-5 04:49 PM):
可能是型號不同 雖然接線看起來一樣,但是AD版不能通用
後來找了完全一樣型號的AD版裝上去交叉測試,的確是AD版有問題了
現在在比對哪裡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5525-1-1.html

我買了2N3906想說跟著換看看(本來是貼片的M7A)
不過M7A本來位置是貼片的,要怎麼改裝成2N3906這種一般貫穿焊接式的呢?
硬焊上去加熱縮管絕緣嗎?
想請教經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買了2N3906想說跟著換看看(本來是貼片的M7A)
不過M7A本來位置是貼片的,要怎麼改裝成2N3906這種一般貫 ...

果然電晶體不能偷懶直接在上面量測
(有時候我會直接量,看是否全部不通,或全部通)

這台173(a)跟前輩預測的一樣,AD版上有兩顆很小的電晶體(印著M7A)
把這兩顆換成前輩說的2N3906就可以正常運作了
不過因為位置很小,對於新手焊接有點難度
謝謝大家協助和指導

換上後,可以看到燈管正常亮了

換上後,可以看到燈管正常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果然電晶體不能偷懶直接在上面量測
(有時候我會直接量,看是否全部不通,或全部通)

抱著學習的精神,我把拆下來的電晶體進行比對。
跟我本來想的不太一樣,我以為電晶體故障就是有全部不通或是擊穿的狀況
但是實際兩起來並沒有不通或擊穿,只是一個量起來600多 一個800多,應該就是800多那個故障了

不過因為這是前輩已經告知這裡可能會壞掉
如果是不知道的情況下,是有懷疑的地方就要拆下來量嗎?還是有什麼眉角?

拆下來的兩個電晶體

拆下來的兩個電晶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