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夏普 LC-40L500T 顯示異常

楼主(2016-03-03):
手邊這台 夏普 LC-40L500T 電視,開機顯示 如圖一, 聲音正常~
感覺像是 T CON 電壓不對(可以聽到 吱吱的小電流聲)

有把 T Con (型號:4224TP ZD) 一邊排線拆下小電流聲就消失了,不過畫面顯示變成一半全白~
個人猜測假使是面板故障拆不拆排線應該顯示都是異常的.....(有誤解請告知)

想請問是否有前輩遇過這種問題~

還有此機面板的手冊也找不太到 LK400D3LWL0W......(圖二)
如果有面板手冊 會想先修看看T-CON ~
不知道這台會不會有電路圖可參考!

圖一

圖一

网友:
慘!!   面板掛了!!  T-CON  要查  但主因應該不是在T-CON!!

网友A:
面板的問題--->因該是最旁邊的TAB脫膠了(CELL端)---->可修復(需有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的問題--->因該是最旁邊的TAB脫膠了(CELL端)---->可修復(需有機器)

請教一下,一邊脫膠會讓整個顯示都不正常嗎?
我拔掉t con 一邊,另一邊就可以正常顯示,我以為是t con 一邊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的問題--->因該是最旁邊的TAB脫膠了(CELL端)---->可修復(需有機器)

張大短消息玻璃價格

网友:
不懂你的意思!

你是要我報cell的價格嗎?
現在的價格˙好亂---->一片55吋的cell(我知道的從3500---8000都有人在賣)

网友A:
這現象--->用白話一點.有點類似短路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現象--->用白話一點.有點類似短路現象.

謝謝 小張兄的開示~

小弟還是想賭1% T-CON 故障的可能性!
畢竟拆面板是最後 一步.......

如果真的是面板排線.那可能看看有沒有機會練焊工了.........

网友B:
absmen3000 大大..
   賭一賭增加經驗值..練功也不錯啊?
   萬一失手再當殺肉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smen3000 大大..
   賭一賭增加經驗值..練功也不錯啊?
   萬一失手再當殺肉機.. ...

賭輸了~

小張大猜得沒錯!
是面板排線問題~

沒想到夏普排線上還要做這個會發熱的IC ?
散熱根本只是靠在鐵框上,也沒散熱膏或貼片

根本就是穩掛的~

料號
液晶屏 IC 模块 TAB COG 菲林D160253NL-052

附圖

网友:
absmen3000大您好..
     那如果要修復.不就要買整塊面板了....
    大大如果棄修..要當殺肉機..請私訊聯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賭輸了~

小張大猜得沒錯!

這我可以修復.

修復好這塊面板還可以改成(鴻海40吋或OPEN將40吋)用的LED面板.滿好用的

其實修面板.並沒有你們想像的難(價位大概跟修同行的主機板價錢差不多)
我跟一般的消費者收款價(2500元)<SONY-40吋)>我不收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我可以修復.

修復好這塊面板還可以改成(鴻海40吋或OPEN將40吋)用的LED面板.滿好用的

謝謝告知~

我猜夏普這應該是通病!
修好再復發機率應該很高(出廠才4年)~

我在想玩玩看DIY 的可能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

我猜夏普這應該是通病!

所以~夏普~才會虧錢到脫褲懶

因為高價位並沒有高壽命.

希望郭董~真能好好整治一下,小日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夏普~才會虧錢到脫褲懶

因為高價位並沒有高壽命.

面板排線那顆IC 應該要設計在電路板上,並做好散熱~

應該就可以活久一點!

可惜小日本不知道怎麼想?
多出成本去做燙手山芋,砸招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面板排線那顆IC 應該要設計在電路板上,並做好散熱~

應該就可以活久一點!

上面那顆不是驅動IC?

网友:
COF裡使用的材料好像也有關係,時間久就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那顆不是驅動IC?

沒有相關資料~

也不知道他內部是啥~

個人是把它當作是IC(會發燙),這樣想故障了比較不會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