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性穩壓器使用需知

楼主(2016-03-03):
1.傳統的線性穩壓器,如LM78XX系列,為使得其能正常工作,一般輸入電壓必須大於輸出電壓約2V(即drop voltage-VDO)以上.而此壓降電壓越高,將使得此穩壓器越形發熱.
2.為降低穩壓器的發熱情形,可選用low drop voltage型穩壓器,如1117,LM2940等.
3.線性穩壓器除了壓降問題外,尤其需留意其會產生震盪問題,故必須在其輸入端及輸出端並聯去耦合電容器,來消除此震盪問題.
接下來請欣賞影片中,有關詳細的使用說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AoEWaGtQjs

网友:
很實用的觀念釐清,感謝您!!

网友A:
VDO 2V?
這是紅外線VCAM,沒附隨POWER

看到電源端有78L15,我用18.0VDC IN(電流60mA),才能得到15.0VDC穩壓輸出
CDS感測黑夜下,啟動紅外線LED,此時總電流160mA
總覺得VDO需要3V才能穩壓,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O 2V?
這是紅外線VCAM,沒附隨POWER

78系列普遍要壓差要高些

LDO可是有做到只需幾百mV壓差即可穩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O 2V?
這是紅外線VCAM,沒附隨POWER

報告三太子,

ciko老師說的壓差2V只是一個關念,實際上還是參考元件的真實數據。
example: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78l05.pdf
文件裏提及 :
78L05 工作需要 7V ≤ VIN ≤ 20V,Vout = 4.8V(min) to 5.2V(max)
78L15 工作需要 17.5V ≤ VIN ≤ 30V,Vout = 14.25V(min) to  15.75V(maX)

以 78L15來看,17.5V有可能只是當到達到LDO工作門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O 2V?
這是紅外線VCAM,沒附隨POWER

視其輸出電壓值及廠牌不同,可適當更動輸入電壓值.這裡主要是提醒壓降盡量不可過高(但必須維持其穩定輸出電壓的最低輸入電壓),尤其是連帶大輸出電流時.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O 2V?
這是紅外線VCAM,沒附隨POWER

以前師父有交代, 看規格書要看大廠的, 還有不要只看文字表格, 要多看後面的圖表!
很多表格內的數值都只會出現在最佳化的條件下...
圖表才能顯出動態與實際工作條件的反應狀態

以上圖為例, 左邊是ST 右邊是TI 的78Lxx
很明顯可看出負載條件跟溫度都會影響Dropout的特性

至於某些小廠商的規格書不是用抄的就是連圖都不附, 這種只能靠實測來驗證了...
大廠的圖表有時也只會選特定某些型號刊登, 這類的系列組件特性也是只能靠實測來驗證, 除非規模夠大能請原廠提供~

网友:
78xx等舊型穩壓的pass transistor是以達靈頓型式設計,所以每一級都有Vbe壓降,累積起來往往超過1.5V以上。新式的LDO改採Mosfet當輸出,所以壓差可以降到300mv以下,但是MOS輸出型的LDO如果在低壓差工作,其PSRR會大受影響,這是它的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