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基AL1916W完修後,畫面有不明顯垂直線條

楼主(2016-03-03):
宏基AL1916W,一開始是不過電,拆開後發現電容爆了,

電源板的電容全換日製電容後,開機有畫面了,

卻變成有一條一條不明顯的線條,想請教板上的大大們幫忙看看是那裡出了問題呢?

隱約看的到垂直線條

隱約看的到垂直線條

网友:
排線試著清潔看看吧!
不行的話就....

网友:
看圖說故事,我只能說:

輕微:排線沒裝好

嚴重:panel NG

楼主:
聽了大大的建議,直接換了新的排線,

狀況還是沒改善,所以應該是面板掛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了大大的建議,直接換了新的排線,

狀況還是沒改善,所以應該是面板掛囉? ...

正確!!  面板G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了大大的建議,直接換了新的排線,

狀況還是沒改善,所以應該是面板掛囉? ...

這就要看~這台原使用者之前是否有這種狀況 or 位處潮濕地帶

如果~故障前~畫面顯示完全正常,無垂直線 and 所在地非靠近海邊及潮濕

那就是你在拆這台LCD拆的過程拆壞掉panel 連接 AD板的排線 or 連接座

更嚴重的話就是panel掛點

网友:
面板快NG了  會越來越嚴重  到時候全畫面都會有重線

网友:
面板NG+1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小弟收益良多,這台就直接殺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