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KYO 製 VHF BAND AMP 測試

楼主(2016-03-03):
該模組是某人維修機台所拆下的電路
原作用不明
初步目視無明顯故障&異常之痕跡
經查,該模組使用兩顆 MRF151G 並聯
電氣規格為
175Mhz 300W 50V
因為遍尋不著該模組相關之資料
索性將其當成香腸族的功率放大器
---------------------------------------------------------------
本次使用設備
48V / 32A   電源供應器  *1   待測模組主電源
12V / 17A   電源供應器  *1   待測模組偏壓&TM732電源
TM732       雙頻車機      *1   待測模組輸入訊號原
VSWR錶                        *2  測量待測模組之輸入VSWR 與 輸出功率
50歐姆 250W 假負載      *1  待測模組輸出功率負載
---------------------------------------------------------------
測試頻率     145.000Mhz
輸入功率     8W
輸出功率     200W
輸入VSWR   < 1

网友A:
雄大要搞地下電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雄大要搞地下電台嗎?

準備來販售"烏雞ㄅㄧㄤˋ ㄅㄧㄤˋ丸"

网友B:
這距離可以打到多遠
台北到台中嗎

网友C:
第8圖之前少了 cal 歸零調整 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距離可以打到多遠
台北到台中嗎

我只是在做基本測試,沒有裝天線做通訊距離測試
基本上,通訊距離會受~功率,天線,頻率,天候....因素影響
通常,長距離通訊會使用"定向天線"
加大發射功率並非無線電通訊的主要玩法
而且NCC所核發的四等無線電業餘人員執照所申請的無線電基地台
最大使用功率為2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8圖之前少了 cal 歸零調整 圖片!

友台~你太專業了
測VSWR前要先CAL都被你點出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距離可以打到多遠
台北到台中嗎

MAX叔! 三太子幫您占卦
標準天候,1W可達7哩 (1哩=1.6公里)
25WX7哩X1.6公里=280公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AX叔! 三太子幫您占卦
標準天候,1W可達7哩 (1哩=1.6公里)
25WX7哩X1.6公里=280公里

這樣算整個台灣全會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算整個台灣全會通了

這不是我說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