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PANASONIC TC-32MTG 斜波紋

楼主(2016-03-03):
這是一台大概10年的老機,已經有1~2年都有斜波紋的出現,剛開始時,只要熱機後就正常了。

現在熱完機,斜波紋只是變得比較淡一點,已經不會消失了。

借hankhu大的圖:大概是這樣的水波紋,這台機子只是比較不明顯一點。

認真地在論壇爬了文,參考前輩的心得分享,應該可以確認是AD版的電容出了問題。

使用前輩說的吹風機,吹阿吹的,發現把紅圈區的電容吹熱熱的,斜波紋就不見了。

借sega0301大的圖:

然後先幫4顆470uf 16V的電容,同時都並聯上一個470uf 25V的電容,波紋好像沒啥變化。

前面4顆沒拆的情形下,幫1顆10uf 16V的電容,並聯上一個10uf 50V的電容,波紋整個明顯,還有點抖。

借sega0301大的圖:就這5顆電容

最後還是只能默默地把並聯上去的5顆電容解下來,裝好機,上來問問題。

想請問前輩大大們:

這問題點可能是我找的地方嗎?但是那顆10uf並聯上去,怎麼整個更差呢?

還望前輩大大們指點迷津。   多謝~~~~

順便一提,這鋁殼電容真的很難拆,動手的空間有點窄,不是很好上手,

尤其是那顆10uf的那顆,所以只能並聯試試,未能直接拆下換新。

10uf 右邊那顆470uf 電容,一整個無力,就沒能並聯一顆試試。

网友A:
某位大大有教~
工具不足,技巧不好~
直接用斜口鉗把鋁殼電容剪一半~
再去掉下半部的鋁殼~
再來把腳焊下來~
較為簡單~
若要量測舊電容就不推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位大大有教~
工具不足,技巧不好~
直接用斜口鉗把鋁殼電容剪一半~

好像有看到狼大有說過,直接剪一半這招。

不過好像有幾位大大說過可以並聯同容量的電容就可以知道被並聯的電容是否有問題,
但就是不知道這招到底確切是怎麼操作,是並聯下去,若是變好就知道那顆是壞的嗎?

网友B:
都已經拆成這樣了..電容沒幾塊錢.故障點也自行抓出略知了..我會整塊請下來.把懷疑的地方一 一換掉..不要拘泥於並聯的方式(電容並聯的用意.舊有的電解退化.並聯回復容質.是一種測試的方式.電容運用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功效.濾波、高通、低通、電容耦合之類的...那若電容已經不良了.並上去也許不一定能好.拆掉比較快)..若是可以換就換..線很多 拍照保存以免接錯 祝早日完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看到狼大有說過,直接剪一半這招。

不過好像有幾位大大說過可以並聯同容量的電容就可以知道被並聯 ...

個人比較認同jazz大在4#的看法,
畢竟都已經拆開了, 電容都是同時期的產品, 價格也不高, 把懷疑的地方全部換掉, 免得過一陣子再來鬧場...

S大的並聯法說明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497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已經拆成這樣了..電容沒幾塊錢.故障點也自行抓出略知了..我會整塊請下來.把懷疑的地方一 一換掉..不要拘 ...

謝謝jazz大的建議,就怕說拆完了還是有問題,所以想要有明確的檢測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比較認同jazz大在4#的看法,
畢竟都已經拆開了, 電容都是同時期的產品, 價格也不高, 把懷疑的地方全部 ...

太棒了,就是想找並聯法的技巧,還好lazy大提供了連結。太感謝了。

其實滿想都拆下來換,只是想先確定就是電容的問題而已,怕做白工。

楼主:
搞笑了,剛用並聯法把附近的鋁殼電容都插過一遍,竟然沒有一個中獎。

並聯法是將健康電容負極接地,正極與待測電容正極相接觸。

借滷雞蛋大的圖:紅點大概都插過了。

再次拿吹風機吹一吹,是在那附近沒錯阿~~~

剛好就看到晶片上的長方形筒狀物,(後來菇狗,應該是石英震盪器)

這次就盡量單獨地吹吹晶片上面那個石英震盪器,好像中獎了耶~~~

看AD板上的編號 " X7 ",好像身上也沒寫到有型號之類的標示,還是我沒看到,

想請問各位前輩大大們,會有可能是這東西出了問題嗎?那該買怎樣的規格來更換呢?

又是借sega0301大的圖:

還望各位前輩大大們能指點迷津,先謝過了。

PS.

剛用心觀察一下,一開始開機時,波紋是保持直線,然後逆時針旋轉180度的感覺。

就維持那樣的角度,一直波紋~~波紋~~~

网友D:
拍那東西的外觀~~有規格,看他的頻率

网友B:
石英震盪器很耐用的.沒有去摔掉很少會壞..我還是懷疑你那週邊的電容器..雖然那那只是懷疑而已..世上沒有絕對..我押電容贏..有其他人要一起押注嗎.看看是電容還是震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石英震盪器很耐用的.沒有去摔掉很少會壞..我還是懷疑你那週邊的電容器..雖然那那只是懷疑而已..世上沒有絕 ...

俺押你贏  是電容器

网友:
各供電ic旁邊的電容查一下吧

楼主:
哇~~~終於完修了。感謝板上大大的指導,沒有你們該怎麼辦呢!

那麼現在一定要來公布正確解答,不然怎麼對得起各位熱情支持這論壇的前輩大大們。

但還是要感謝特地留言幫忙的大大們,多謝了。

公布答案

↑就是這裡啦~~~這是顆10uf 16V的鋁殼電解電容 C138,

換上日系電解電容10uf 50V,大大說品質有保障啦!

應該是完修的完修圖

前言

因為TC-32MTG是外接電源供應器的,早在3~4年前有換全新品。

在1~2年前剛出現斜波紋的時候,就有針對電源供應器打開來看過,

電容看起來是高檔貨,印象中都適用日系品牌,健康的很,所以並非一般軟的情況,

但這1~2年還是有兩三次被波紋激到,都是找電供開刀,但看到高檔漂亮的電容,

就只能默默地把東西裝回去,徒留遺憾。

至於AD板,也在找電供麻煩時,順便看過幾次,沒看到軟的,同樣無功而返。

維修經過

其實這台電視我幾乎不看,但這幾天要看監視器畫面時,又被波紋激到,心中就因此種下殺機。

維修電子產品,尤其是液晶銀幕,當然要到痞酷網論壇,估狗一番,便鎖定AD版小電容的問題。

印象中這AD板,電容特多,尤其是小電容。

爬了文,竟然有大大說,全版換就OK了,分區換,慢慢換就成了,這不是要人命嘛!

還好有大大提供吹風機區域掃雷法,吹阿吹的,就找到紅色區塊。

好像中獎了耶~~~因為誤會並聯法的使用方式,所以直接幫紅色區塊電容都並聯同如量大小的電容,

想當然爾,當然是完全沒起色。

上論壇爬文,看到lazy大提供S大的並聯法操作方式,原來是如此操作,之前還傻傻地銲上去。

後來在紅色區域插半天,怪了,沒中,反正並聯法操作簡單,就順便插了8F圖的那些區域,還是沒中。

再次上論壇,看看有沒有大大留言,順便爬爬文。

不死心的,又拿吹風機吹阿吹的,沒錯阿,是紅色區塊這附近阿,接下來就是8F回文的部分。

今天,上網看回文,大大們都認為是電容的問題,其實我爬文的結果,還沒看過壞在晶振的文章,

不過還是先拆機,抄一下型號,又拿起吹風機測試。

吹的過程中,突然想到,要換方向吹,因為突然想到吹風機風向不是很精準,

加上自覺中獎區域是往左偏移的感覺。試了之後突然大驚, 又找錯了。

突然發覺,

右手拿吹風機,風的角度是這樣跑的,那目標應該是在更左邊,

所以就右吹左吹,來到最後C138這個區塊附近,又用並聯法插了這3顆電容,怪了,沒中獎?

為了強化吹風機的精準度,便拿了張紙,捲成漏斗型,套在吹風機上,使風向更集中,

在那3顆電容反覆試,應該是C138沒錯,但並聯法怎麼沒效,

後來才發現,原來在插電容正極時,要插用力一點,避免接觸不良,未達效果,

所以之後用力插後,果然波紋有了變化,變得不太明顯,所以就果斷剪掉電容,換上新的。

這次應該就是完修了。

不過就算還有問題,功力稍有提升的我,應該也能在前輩大大們的提點下,再次完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那東西的外觀~~有規格,看他的頻率

晶振型號

22.1184 MEC AL5F3

网友:
辛苦是有代價的

网友:
請教吹風機掃雷法

請問這一招是適用任何電子零件嗎?

而用吹風機吹遇到有問題的電子零件
會呈現什麼狀態
來提供維修者做故障的辨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請問這一招是適用任何電子零件嗎?

2.用吹風機吹遇到有問題的電子零件,會呈現什麼狀態,來提供維修者做故障的辨別?

之前爬文,有大大說,提高溫度會使該零件電流傳導變順暢,暫時回春,但不是無限高溫,聽說會爆?

回春的瞬間,甚麼問題都沒了。

如:本篇的情形是,水波紋消失。待溫度降低,問題又會出現。

電容應該是有效果的,其他的零件還是要請大大前輩們補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爬文,有大大說,提高溫度會使該零件電流傳導變順暢,暫時回春,但不是無限高溫,聽說會爆?

回春的 ...

小弟之前看了邏輯板 ic 故障維修示範
他有用手去碰 ic
壞掉的這一顆 ic 溫度偏高
所以有一點想買紅外線測溫槍

這掃雷法
會不會造成高溫
導致週邊電子零件短路
因為常聽熱當

這掃雷法不曉得對其他家電產品是否適用

楼主:
其實我很肉腳的,只是看到前輩大大們,熱心提供維修示範,跟著動手操作,

能解決,也是運氣運氣,加上大大們的熱情指導。

所以jhong大,吹風機掃雷,也只是在回文中看到其他大大提起,才那樣操作,

很多你問的問題,還是要看哪位熱情的大大願意抽空解說一番。

至於IC溫度偏高,這應該是大大們的經驗,通常高溫高熱的元件容易壞掉,

所以會特別針對那個元件,測量各個電壓是否有異常,或是是否有脫焊......

用紅外線測溫槍,感覺沒啥必要,最終都是回到量測各點位的電壓。

很多招式,如:吹風機,這只是好用的小撇步。

吹風機如果有吹中核心問題的話,2~3秒就會看到有變化了,

至於吹多久、吹多熱零組件會壞掉,這就不曉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很肉腳的,只是看到前輩大大們,熱心提供維修示範,跟著動手操作,

能解決,也是運氣運氣,加上大大 ...

你真的太謙虛

不過你提到的那一個電解電容故障

從外觀無法辨別他的好壞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真的太謙虛

不過你提到的那一個電解電容故障

這兩張圖可以告訴你一切
低於20%
無大肚跡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這兩張圖可以告訴你一切
低於20%

小弟我是在學習中
之前都以為電容故障就是大肚流出電解液

看樣子看外表只能作參考

想請問 q41074107 兄
檢測電容除了一一拆下測量
有什麼好方法
能判斷電容是否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我是在學習中
之前都以為電容故障就是大肚流出電解液

這個嘛 我跟你一樣只是新手
還是有勞資深大大解說吧

网友G: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拿電容表用並聯法測試容量(電容不用拆)  一般正常可能會超出指示範圍 不足的會選示容量值多少  但有時拆下來量又足夠 用這個方法 能縮小範圍 直接找出不良零件  比全部更換還要有效率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過你提到的那一個電解電容故障,從外觀無法辨別他的好壞嗎?

完全看不出來,是使用smil097大傳授的並聯法才確認是那顆電容,5樓lazy104大有大大分享聯結。

因為只是用吹風機吹,我還覺得還不夠,搞不好吹歪了也說不一定。

网友H:
並聯法測試容量,測,都只會壞一顆嗎,不會有壞兩顆以上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拿電容表用並聯法測試容量(電容不用拆)  一般正常可能會超出指示範圍 不足的會選示容量 ...

小弟沒有電容表
網路上有好多種不曉得要如何選購

並聯法沒用過我再找找看論壇是否有教學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看不出來,是使用smil097大傳授的並聯法才確認是那顆電容,5樓lazy104大有大大分享聯結。

因為只是用 ...

今天是遇到朋友液晶螢幕貼片電容掉了
氧化可能沒焊好吧

才拆開就發現有東西掉了

買了貼片電容要焊
結果恆溫烙鐵就完全不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並聯法測試容量,測,都只會壞一顆嗎,不會有壞兩顆以上嗎,

就先換掉你發現的那一顆阿~~~

換完後,問題解決了就可以收錢了;還有問題就繼續找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並聯法沒用過我再找找看論壇是否有教學

5樓有S大的教學聯結。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5樓有S大的教學聯結。

感謝 rockwell 兄

s大的教學小弟有看了

因為 s 大手指有擋住
所以看不是很清楚
怕搞錯所以才說
找找看有沒有並聯教學

請問並聯法
是這樣子嗎?

直接要把並聯的正極的腳
碰觸待測電容
並聯電容正極用鱷魚夾接電容表正極
並聯電容負極用鱷魚夾接電容表負極
不曉得我說得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要把並聯的正極的腳,碰觸待測電容
並聯電容正極用鱷魚夾接電容表正極,並聯電容負極用鱷魚夾接電容表負極

J大,你說的方式,資質駑鈍看不是很懂?

S大教的並聯法應該如下圖:

拿一條雙邊有鱷魚夾的電線,一端接地(可以夾在AD板鎖螺絲的地方),一端夾好電容負極,

好電容正極直接插待測電容的正極,記得要插用力點,確保有良好的接觸。

要注意,好電容的容質要跟待測電容容質規格差不多。

其實要直接並聯一個好電容去上也是可以,只是麻煩,要焊來焊去,

或是不用焊,直接插正負極,並聯上去,但可能容易碰到其他零件短路。

S大提供的方法很方便實用,只要直接插正極就好了,非常簡單,很多前輩大大們都是這樣用,

AD版上多個電容,一下就能插完啦~~~

若是一個一個解焊,然後上電容表,應該會頭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你說的方式,資質駑鈍看不是很懂?

S大教的並聯法應該如下圖:

這種解法,應該是用於 電容特性衰退,電容量變小---呈現類似開路效應
如果 是電容變短路,應該就不適用(要一個一個解焊---那就累人了...)
或者不是電容問題,這個(並電容)方法可能沒什麼用....

舉例:
原本 10uF電容,因多年使用/高熱/爆漿/....等等,電解液已揮發/減少/消失...
變成只有一兩uF,或更少.....
這時設備(電視),產生各種狀況....

電容本身(簡單)的串並聯效應為
二顆 一樣規格 電容, ex: 10uF 25V
1. 串聯 (等效 電容量變成一半,耐壓變兩倍)
   串聯 等效電容量變小,只有一半 10*10/(10+10)= 5uF (基本上就是變一半 10/2=5)
   等效耐壓則增加為兩倍 25V+25V = 50V
2. 並聯 (電容量加倍, 耐壓不變)
   串聯 等效電容量變大 10+10= 20uF (基本上就是變兩倍 10*2=20)
   等效耐壓則一樣 還是 25V

在這裏,我們應用 並聯的方法...
如果是 有問題的電容
假設 10uF變成1uF(有問題)...
當你並上 同規格10uF(好的)
等效 電容值為
  1uF(有問題) + 10uF(好的) = 11uF(等效)
當你拿好的電容並到有問題電容時,
這時(電視)問題應該會改善或好了...
(為什麼說會改善或好了,因為有時問題不只有一個....)

註: 並聯在實務使用上,有一個好觸,不用解焊原來電容或改電路....
直接並聯上電容(或簡單並聯焊在原來電容兩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