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時器theben SUL 181h 維修問題

楼主(2016-03-04):
家中的太陽能熱水器與這篇德國theben SUL 181h 拆解 相同,
故障的情況是時間越走越慢,之後時間完全不走,
該篇討論的結果是故障的零件是充電電池(1.2V)與電容這2個零件最可能故障,

充電電池用三用電錶量有1.2V,外觀無漏液,不接市電220V,3天再量也有1.2V,它應該是好的,
黑色samhwa 470μF 6.3V用電容表量只有132μF ,已用470μF 25V 取代,
灰色電容cosonic 150μF 6.3V 看不出正負極,用電容表量有180μF,交叉量都一樣
只換黑色電容,計時器還是不走,請問灰色電容可以用一般的有分正負極的電容取代嗎?

网友:
石英震盪器OK?

网友:
那紅色LED是正常的嗎? SUL181h似乎沒有外部指示燈,我懷疑是用LED當Zener使用。無極性電容通常是訊號交連做阻隔直流用,這邊的電壓電流很小,不太可能損壞,可以找耐壓大的低漏電流電容換上也行。

网友:
充電電池用三用電錶量有1.2V,外觀無漏液,不接市電220V,3天再量也有1.2V,它應該是好的,

以前和前輩問得一個觀念,有電壓 "不等於" 有電。如果接上負載,電流輸出推不動,就是沒電了。找一個 1.2 或 1.5 V電池接上看看,可以更確認。

家裡設備故障前就先聽到大哥提到他的定時器時間不準的現象,所以自己遇到後幸運很快解決了。現在回想,原來的「電池」大概撐了十年的時間。

上次拆修時,也不小心「扯」斷電磁線圈(?)的繞線,幸好小心接回,回復使用。

网友:
1.灰色電容可以用一般的有分正負極的電容取代嗎?

不行,無極性電容有專門用途,久了容質會變~可以買來換!

2.充電電池(1.2V)外觀無漏液,不接市電220V,3天再量也有1.2V,它應該是好的

量到的電壓有可能是虛電壓,實際加入負載可能就會電壓不足~
而且1.2V的電池通常會有1.3~1.5的電壓!

建議:
有辦法就直接上電量~
量測 橋式整流 + - 端 有多少電壓,然後電池有沒有1.2V以上的充電電壓!
元件不多,故障應該很容易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