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22SCIT畫面異常

楼主(2016-03-04):
狀況是會不定時出現像雜訊的畫面~爆音
有時整天沒出現,有時剛開機過一段時間就出現,
出現幾秒又正常,然後幾分鐘可能又出現,就這樣一直斷斷續續

另外還有螢幕有一半較暗,原以為是背光燈管或板子有問題
有另接通用高壓板燈管都恆亮,畫面也都正常,

裸機再接回板子通電,看燈管狀態應該也是沒問題,但畫面就是一半暗

不曉得是不是主板哪邊有問題的關係
因小弟還是初學者,對電子零件檢測還不夠熟
想問若直接換一塊板子情況能解決嗎??

网友A:
OSD正常嗎?
其他訊號也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正常嗎?
其他訊號也是嘛?

有回復預設值,情況一樣
有接VGA畫面一樣半暗
雜訊的情形好像接電視才會有

网友B:
沒有p+i的電源圖片 問題應該出在那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p+i的電源圖片 問題應該出在那裏吧

應該我上面PO的那片就是
拆開來就只有那塊板子~應該是都合在一起了

网友:
畫面就是一半暗一查LED燈驅動電路

网友:
剛菇狗一下,這台應該有外接變壓器,拆開看看先阿~~~

网友:
12V變壓器先換一個看看

楼主:
有換另外一顆同規格的變壓器了,半暗情形一樣

但從背面小洞(紅色圈)看起來
上下燈管亮度都一樣,感覺板子驅動燈管應該正常丫

有可能會是面板問題嗎??

网友:
之前有看到一篇類似狀況,最後好像是內部led燈條有些不亮了。參考看看

网友:
背光燈條有壞燈珠!

楼主:
就像我一開始說的,有另外接通用公板跟高壓板

LED燈條看起來應該是沒問題才對,畫面就沒有半暗的情形了

真不知是啥情形,感覺應該是板子的問題
很想換一片看看,一片貴貴的,真怕換了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