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木川 KQ-200加壓馬達異常

楼主(2016-03-05):
頂樓的KQ-200加壓馬達採流量控制,不過經常要開關水幾次才會啟動馬達,請問是否可以調整靈敏度?
如果要改成壓力控制,是否只要將上方的排線拔掉,改插下方的排線就行了?

网友A:
上為流量開關
下為壓力開關
正常線路蓋板內有附線路圖

故障處理

木川流控恆壓汞浦流控開關檢查

·        請您先試試看把電源關閉~家裡面水龍頭也都關閉~
把電子板上一條紅色(壓力開關)一條黑色(流控開關)拔掉~ 然後送電~如果馬達還是持續運轉~電子板壞掉!
如果不會運轉~再把(黑色線)流控開關 插回去! 此時沒用水 馬達持續運轉~流控開關壞掉
要先確定電子板有無損壞~~才可確定流控開關是否損壞!

KQ系列泵浦額定加壓揚程/高度
*KQ200:1.5kg/cm2 / 15m
  KQ400:2.0kg/cm2 / 20m
  KQ800:2.5kg/cm2 / 25m

當有使用往下加壓之場所,若有足夠自然水流驅動流量開關,可考慮將壓力開關P拔除,以流量控制模式來操作,水流起動最小流通量為每分鐘3000cc,出水口與泵浦最小落差為一公尺以上,意即水塔底要高於泵浦。
流量控制模式適用於水管老舊唯恐漏水,又急需要較高速供水的場所。
此模式可避免管路微量漏水導致馬達啟動頻繁現象

初次運轉、大停水之後,發現馬達長時間空轉無法停止,則應立即停止供電。此時可將注水排氣塞旋鬆以加速泵浦內部空氣排出,並於大量流出水時再將排氣塞旋緊。
啟動一分鐘以後若泵浦依然空轉,此時請將流量開關旋鬆,使水從流量開關螺紋間隙流出,連續啟動數次即可。

水源水位太低或入口壓力太高

當停止用水時泵浦無法停止運轉,此情況為壓力設定太高所致,將壓力開關設定調逆時鐘方向調整約 5 度,每次 5 度。

當打開水龍頭用水時,泵浦無法啟動運轉,此為壓力設定太低導致,以將壓力開關順時針方向為量旋轉,直到泵浦啟動。

安裝流控恆壓泵浦時建議加裝一只出水制止閥及一處測試用水栓出水制止閥可以快速分辨管線漏水或是泵浦異常測試用水栓用於檢測流控恆壓泵浦啟閉是否正常

以上參考

楼主:
感謝wkm大提供的詳細資料,這些正是我需要的,明天一大早就來測試一下,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為流量開關
下為壓力開關
正常線路蓋板內有附線路圖

w大的資料很清楚,

把電子板上一條紅色(壓力開關)一條黑色(流控開關)拔掉~

挑惕一下,紅/紅線(壓力開關)、黑/紅線(流控開關)

楼主:
我把流量開關拆開,似乎不能調動什麼,
想說改用壓力控制,把Q插頭拔掉,接上P插頭,結果打開電源會聽到輕微的嗡嗡聲,馬達並未轉動,感覺是某個元件在震動,接回流量控制就沒有這個聲音,不知道這個聲音是否正常,因為怕有什麼意外,目前尚未測試壓力控制能否啟動馬達,還望各位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流量開關拆開,似乎不能調動什麼,

想說改用壓力控制,把Q插頭拔掉,接上P插頭,結果打開電源會聽到輕 ...

如前所言 測試有問題才換料或送修,因防水設計都模組固化,看看彈簧有無彈性
實際要特工拆卸或兩隻平行叉逆轉解開(我是用長柄起子兩隻放入凹槽處旋開
下圖流量開關整組(也類似壓力開關不過是靠流動壓力)

下圖就是壓力開關,會有一支連桿伸出機核外,實際靠的就外觀如半圓白鐵內橡膠桶膨脹收縮壓力(入上大同小異,實際上用途會有差異)
當然也可全部禁用變成純粹抽水馬達,不過太浪費了。

下圖 還有一個(過載保護開關

下圖如聽到嗡嗡聲大致上啟動電容掛了或線路未接好,可用電容表量測或電流表通電量負載,以上都沒有拆電容送電便知一二(好壞)。
另一種可能軸心與培林咬死(鏽蝕)可手轉便知(產生異音大多是軸與培林,另外此類屬加壓型,輪葉也會磨損如下下圖),另外一種是軸或培林磨損產生磁位移。(如上圖)

下圖兩道加壓輪葉

以上參考

楼主:
謝謝wkm大的詳細解說,明天再檢查一下接線和電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前所言 測試有問題才換料或送修,因防水設計都模組固化,看看彈簧有無彈性
實際要特工拆卸或兩隻平行叉 ...

w大,

你復原時,有順便給軸心、軸承上油嗎?

以前自己買普通型抽水馬達更換,只能設法在軸心處沾些潤滑油,期待運轉久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前所言 測試有問題才換料或送修,因防水設計都模組固化,看看彈簧有無彈性
實際要特工拆卸或兩隻平行叉 ...

我把電容拆下重接,所有線路接頭也重新接過,馬達的啟動就變順暢了,不過我仍舊是使用流量開關啟動,接到壓力開關啟動模式仍有嗡嗡聲。
在此深深感謝wkm大提供的詳細資料,長了不少知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w大,

你復原時,有順便給軸心、軸承上油嗎?

無異常會捕牛(黃)油,只能延壽,時間磨損到了還是要換料或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電容拆下重接,所有線路接頭也重新接過,馬達的啟動就變順暢了,不過我仍舊是使用流量開關啟動,接到 ...

只是喜好動手做且有相似產品,知道多少就說多少,材料故障還是一樣要花錢買的與時間
再附送一個
如前所言流量開關是靠流速與感應開關影響
那氣壓開關是靠加壓讓氣囊收縮或膨脹,實際上有附氣嘴可調整氣體壓力或有無破損
如下圖  轉下氣筒外罩拆下腳踏車打氣筒最好有附壓力表以便觀測壓力或使用中動作壓力變化或排氣,便知壓力筒有無故障,再決定拆卸與否。

网友:
多謝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
很好的資料,  感謝分享

网友:
請問jangtang大 修的如何  我家也用kq200的   這篇文章不錯  學起來改天或許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