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改裝套件亮度請教

楼主(2016-03-05):
請問大大,這是我跟學姊買的LED改裝燈條,由於一直沒有"第二台"螢幕可以換,想說拿來當一般燈使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52112-1-3.html

但問題來了,它怎麼亮都是

如果轉一轉DC接頭,它就會全亮

想請教大家有沒有辦法讓它亮起來就是全亮

我的接法是  DC12V 1A --> 紅外線模組(12v用) --> 燈條的vcc及gnd (7805的5v接en,與12v共地)

(ps應該看得懂吧,小弟不太會描述)

网友A:
"如果轉一轉DC接頭,它就會全亮"

聽起來像是接觸不良~

換個接頭或接線方式吧!

网友:
可能DC接頭內徑太大

网友B:
我想你要的是一個可以調整LED亮度的控制器吧~?
看是要現成的還是?DIY?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63469850  這是種是現成的

网友C:
有時adj 空腳會產生不穩定,你把adj 腳接3.3V看看!
通常adj 腳大約是2.xV就會是最亮了,當然也可能反而是0V才是最亮的機種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時adj 空腳會產生不穩定,你把adj 腳接3.3V看看!
通常adj 腳大約是2.xV就會是最亮了,當然也可能反而是0 ...

3.3V喔,那我得想想怎麼弄3.3V給他了,謝謝老大

測試後再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轉一轉DC接頭,它就會全亮"

聽起來像是接觸不良~

直接接線也是一樣,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要的是一個可以調整LED亮度的控制器吧~?
看是要現成的還是?DIY?

瞭解,小弟再研究看看

网友D:
有的腳位直接分壓或是利用Zener diode 來分壓就可以了  可以省去用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腳位直接分壓或是利用Zener diode 來分壓就可以了  可以省去用7805

謝謝大大的提醒,話說真的是7805出的問題,舊的7805在沒有負載的情況下的確是5v,所以我以為它是好的,剛在負載下量測只有1~2V浮動,換上新的7805亮度就正常了。不需接DIM腳位。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提醒,話說真的是7805出的問題,舊的7805在沒有負載的情況下的確是5v,所以我以為它是好的,剛 ...

沒注意你還有用7805~

當初怎麼沒有用LM317 加幾個電阻變成可調式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注意你還有用7805~

當初怎麼沒有用LM317 加幾個電阻變成可調式背光?

哈哈哈哈,小弟的等級只能加加7805。謝謝指教

网友:
有時間可以看一下ciko.ciko老師分享的

線性穩壓器使用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