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32ECHD螢幕有塊大斑

楼主(2016-03-05):
起先是幾點冰霜的形狀,漸漸擴大,現在變一整塊。

螢幕壞掉

螢幕壞掉

网友A:
可以找專換的~32吋約1200 上次問同行的~他有進機器可以貼到六十吋~! 從頭到尾都機器~不是手工~
所以貼的很美~!在中壢 ~有需要我再介紹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專換的~32吋約1200 上次問同行的~他有進機器可以貼到六十吋~! 從頭到尾都機器~不是手工~
所以貼的很 ...

謝謝你
我心裡有底了
先暫時這樣用
用到受不了為止再問你哪裡修

网友:
應該是偏光膜壞掉~

舊型液晶好像都會這樣!

网友:
偏光膜 內外都壞嘞 搞工(台語)

楼主:
看來只能忍受或是換新了

网友:
不能換模嗎?

网友:
當然可以,只是很不容易,沒本事的不敢動手

网友:
偏光膜+1
換膜有一定的風險....要很注意+很小心+很細心
否則就會.....有新的問題產生....

网友:
可換阿  只是有點花時間 如個不小心 也粉有用壞面板  造來更多問題?
板上有   有粉多高手
妳可以問問他門

网友:
長菜花了..要評估機器是否值得修(換偏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專換的~32吋約1200 上次問同行的~他有進機器可以貼到六十吋~! 從頭到尾都機器~不是手工~
所以貼的很 ...

不曉得 ppandnini 兄
是否有認識新北市專業貼膜
家裏有二台 32吋 偏光膜有問題
自己貼怕貼不好
也怕傷及無辜

网友:
我也有一台4:3的viewsonic 17吋螢幕想換雙面的偏光膜...但很猶豫,因為現在二手的也蠻便宜的!(修的反而比買的貴...猶豫中!)

网友:
偏光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