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設備] [分享]另一種造成藍底白字的可能原因

楼主(2016-03-06):
大家好, 先說明, 這是朋友的電腦問題, 沒有畫面可以po上來
我有一位朋友最近三個月打電話來說, 他的電腦在開機時常常出現藍底白字, 如果進維修後, 又可以進入
我研判可能是記憶體或是硬碟有問題, 於是我問他何時可以把電腦搬來我檢測, 但他一直沒空搬來

昨天又打電話來說, 電腦開不了機了, 我也沒多問, 反正一定要處理的, 於是下班時順道到場看了一下, 開機不過電, 當下想不是power就是主機板,  於是立刻報價, 如果是主機板, 必須連同 cpu+ram 三個都換, 朋友只好請我先看, 再說

回到家裡, 第一個是換上電源, 耶~~開機了, 而且正常, 連續不斷的開關機, 都沒有出現藍底白, 看來 power 也會影響運作, 造成藍底白字症狀, 又是一個奇特的經驗, 所以把這個經驗順道提供給大家, 謝謝

网友A:
power 電容膨龜,漏液,

造成輸出電源不穩定,

是主要原因吧!!

网友B:
在黃色鬼屋工作時有遇過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客戶買新機回家,怎麼開就是有"機率性"的開不了機(開機無畫面),送回來測,怎麼測都是開機正常,返修好多次我們第一線也被罵爆了,也換了Power,但就是在他家會有機率性開不了機,後來才知道客戶有接延長線,但只接了螢幕與桌機,請客戶回家將桌機的電源線直接接源頭插座,該客戶就再也沒回來找我們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黃色鬼屋工作時有遇過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客戶買新機回家,怎麼開就是有"機率性"的開不了機(開機無畫面) ...

客戶是用多長的延長線?
一般1.5公尺長的延長線,應該不會造成太多壓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戶是用多長的延長線?
一般1.5公尺長的延長線,應該不會造成太多壓降吧

延長線~是最詭異的問題~
所以自認硬體沒問題就會先檢查延長線~還有同一電源迴路上的設備n_08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黃色鬼屋工作時有遇過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客戶買新機回家,怎麼開就是有"機率性"的開不了機(開機無畫面) ...

我在路邊茅屋工作時遇過客戶插電腦的插座迴路上有大型用電設備,
導致系統運作不穩甚至會不開機,同樣是在她家就見鬼,在我們茅屋
就穩答答~~~老闆電玩打得不亦樂乎.....最後是我帶著三用電錶去她家
實地勘查時發現她插座同一個迴路居然有營業用大冰箱!!

當時最壞情況是"不滿意?!~~原價買回!~",老闆讓我全權做主交給我處
理,當時啞巴吃黃蓮頭都抓破了就是找不出原因,後來問...."我可以去你
家看看嗎?"........嗯....才登堂入室好好的檢查......

掯,要不是看在她頗具姿色還很香的份上....我就大筆一勾退款了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路邊茅屋工作時遇過客戶插電腦的插座迴路上有大型用電設備,
導致系統運作不穩甚至會不開機,同樣是 ...

這個我在黃色鬼至也發生過,但是電腦無法上網
在店裡怎麼上都正常,還去抓了一個大檔來測(抓整晚),
但客戶搬回家就是時好時壞,最後跟同事二個人下班專程過去一趟抓原因,
原來是她用的那AP網路孔掛了.....(同事也是看在大學生有姿色上,才.....XDDD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客戶是用多長的延長線?
一般1.5公尺長的延長線,應該不會造成太多壓降吧

沒問,但應該都是一般般的長度,只是可能線路老舊吧,
最後插牆上的插座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電容膨龜,漏液,

造成輸出電源不穩定,

報告小莉莉

白牌電源, 已經掛了, 拆開來看, 電容器看起來完好如初, 完全沒過電
我老婆拿去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黃色鬼屋工作時有遇過一個非常特別的案例,客戶買新機回家,怎麼開就是有"機率性"的開不了機(開機無畫面) ...

黃色鬼屋?? 害我想好久, 哈哈哈, 好好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小莉莉

白牌電源, 已經掛了, 拆開來看, 電容器看起來完好如初, 完全沒過電

當年我老爸的486-66電腦老是當機,
換了一塊新的PIII-450主機板,硬碟,
灌了上百次的WIN98還是沒用,
電源用電表量都很正常,
電容外表也看不出來有問題,
最後還是拆下電源整修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黃色鬼屋?? 害我想好久, 哈哈哈, 好好笑

=3=就那個價格只有鬼會去買.....XDDD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問,但應該都是一般般的長度,只是可能線路老舊吧,
最後插牆上的插座就正常了~ ...

這讓我想到
之前處理過的一部電腦
原本就用的好好的,突然有一天
抱過來說不能開機,但是經過測試卻正常
搬回去後隔幾天又不能開機
後來換顆power給他,就沒事了
而換下來的power,小弟偶而拿來測試
也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讓我想到
之前處理過的一部電腦
原本就用的好好的,突然有一天

好像是有關負載的問題, POWER 負載能力有問題就會這樣~~
前天公司有一台電腦, 一開機硬碟燈亮個不停, 也無法開機, 我想可能是主機板壞了
但我拿出我備存的電源, 換下PC的電源, 立馬開機成功, 拆開看, 有兩顆輸出電容流汁了
反正是白牌的爛電源, 也不想浪費零件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有關負載的問題, POWER 負載能力有問題就會這樣~~
前天公司有一台電腦, 一開機硬碟燈亮個不停, 也 ...

負載能力...........有可能吧
不過當初那台電腦也不怎麼耗電
粗估全載約100~120瓦左右
power是350瓦,算是滿足瓦的一顆

网友:
關於因延長電源線而造成異常
我也曾遇過
那還只是用電不高的19"LCD而已
返修時測試都正常
跟客戶說到他家看用電現場
客戶怎樣就是不願意
只好叫客戶直接把延長線全換掉
結果就真的正常了

怪的是我免費要幫客戶檢查電源
為什麼他不要呢
那個客戶又不是單身女性
真是怪...

网友:
我也來插個花
曾經遇到類似的狀況
以為相同條件的環境卻遇到變數
以為一樣是市電到底哪裡不一樣?
查很久答案果然發現是電壓
如果遇到供電電壓已經誤差到正負2-3%
在加上電源供應器的規格寫的不清不楚
很明顯的雜牌電源或機殼電源
就有可能遇到超過一般電源供應器的供電正常上下5%的範圍
於是就以為有鬼在你旁邊築牆
而你也就鬼打牆.....

ps:修東西也有八字輕重問題.......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