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眼悍將 發電量問題

楼主(2016-03-06):
將電瓶充飽後裝上車量測電流發現

發動怠速開大燈 充電電流-1.96A (代表發電機不夠供應,還從電瓶抽1.96A出去)
吹油門開大燈  充電電流-0.5A

若沒開大燈都是正常充電(有+2~+3A以上),只有開大燈就負回充(難道大眼悍將電系這麼弱?)

PS:已換過整流器狀況一樣,大燈是25Wx2

----------------------補充------------------------
量測發電盤線圈阻抗(粉紅、黃線) 1.3歐姆

怠速不吹油門 量測到AC 19V慢慢上升至26V
若吹油門 量測到AC 30V以上

這樣是正常的嗎?  (不就晚上都負回充,靠白天騎來補回來?)

网友A:
請問 1 你是直接拔出發電機接頭量的嗎? 是這樣的話是正常的
2 原本大燈是25瓦嗎? 還是18瓦?
3 檢查一下你的整流器是否正常 發動開大燈看電壓也看得出來
如果這麼弱的話 你電瓶一定常常沒電換新的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1 你是直接拔出發電機接頭量的嗎? 是這樣的話是正常的
2 原本大燈是25瓦嗎? 還是18瓦?
3 檢查一下你的 ...

1. 如圖,只是現在阻抗量到1.8歐姆

2.燈殼上寫25W

3.整流器已換新

楼主:
補充一些資料

网友:
首先,我們從學理來看...
>>若沒開大燈都是正常充電(有+2~+3A以上),
表示充電機正常(最大)可以提供3A (你說以上,沒說多少---就當做是3A)

你開大燈...如果是 12V 25W,則電流約為 2A (25/12=2.0833)
如果是兩顆 燈炮則需4A

>>發動怠速開大燈 充電電流-1.96A (代表發電機不夠供應,還從電瓶抽1.96A出去)
>>吹油門開大燈  充電電流-0.5A

你沒開大燈充電電流是 +2A ~ +3A
開大燈若要消耗4A 則 +2A-4A ~ +3A-4A = -2A ~ -1A
跟你實測 -1.96A ~ -0.5A 沒差多少
註: 你說+3A以上,如果是+3.5A,則
+2A ~ +3.5A(未開燈),
+2A-4A ~ +3.5A-4A (開大燈) = -2A ~ -0.5A
實測與學理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差異,也許本來設計就是如此
另外就看是否有其他問題(設備老化,改裝,加裝其他東西)...

网友:
量紅色根綠色的電壓 跟電瓶的電壓看差多少 (無開燈怠速及催油門的電壓 開燈時的怠速及催油門)
記得沒錯 普通機車應該沒用到開路整流器
電瓶樁頭及電線頭砂紙磨一下量電壓
整流器是否是不是正廠的?

楼主:
昨天將大燈單獨量測,發現大燈異常
(前些日子車行推薦25W黃金燈泡(他說和原廠一樣瓦數但更亮),沒想到量測電流,實際耗電卻接近50W)

換回25W原廠大燈後,目前稍微正常
怠速開大燈不吹油門-0.1A

昨天將大燈單獨量測,發現大燈異常
(前些日子車行推薦25W黃金燈泡(他說和原廠一樣瓦數但更亮),沒想到量測電流,單顆實際耗電卻接近50W)

換回25W原廠大燈後,目前稍微正常
怠速開大燈不吹油門-0.99A
只要小吹一下油門 馬上變+1A以上

看起來是比之前正常些
但~ 大眼悍將發電量是這樣的水準嗎?

网友B:
電只要夠用就好了
太多的電都消耗在整流器了

网友C:
樓主您的電壓非常詭異,正常怠速電池端點電壓應該要有13.5V以上,油門催下去正常不會破15V

低於13V會充不進去,高於15V會燒壞電路系統

請您重新抓線,或是直接量電池端點電壓,54.8V如果沒意外應該會搞掛全車電器系統

另外兩陽系統綠線是接地,黑線是電源正極

网友:
一般設計發電量,在電系全開狀態下
應該可以回充,但是量不多
所以樓主燈泡換回去後
有回充1安培,應該屬於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的電壓非常詭異,正常怠速電池端點電壓應該要有13.5V以上,油門催下去正常不會破15V

低於13V會充不 ...

開路整流器也許有這樣電壓 所以才要她量綠色根紅色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的電壓非常詭異,正常怠速電池端點電壓應該要有13.5V以上,油門催下去正常不會破15V

低於13V會充不 ...

54.8V 是AC發電盤發出來的電
經過整流後應該會穩在14V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只要夠用就好了
太多的電都消耗在整流器了

也是對拉~ 畢竟最後電瓶充飽後,就靠電阻來消耗多餘能量

只是想確認這樣子的充電量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的電壓非常詭異,正常怠速電池端點電壓應該要有13.5V以上,油門催下去正常不會破15V

低於13V會充不 ...

目前 怠速有13.5V (不開大燈、小燈情況下)

至於低於13V會充不進去 (這說法有些奇怪,應該是高於未發動前的電瓶電壓,電瓶就算會充電了,充電電量又是一回事囉!)

54.8V是發電盤出來的交流電(未經過整流器,這電壓不是直接接到電瓶的)

綠線的確是接地

黑線似乎是用來判斷KEY 是否有轉到 ON   (我不知道為什麼整流器要多這條線,是用來sense電壓?  還是當feedback用?)

PS:感謝大大回復與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路整流器也許有這樣電壓 所以才要她量綠色根紅色的電壓

我有量囉~  4F有圖
綠線是接地(為了拍照方便,我用鱷魚夾 夾在車台上)

感謝撥空回復

楼主:
換回原本大燈後,量測出數據,補上給大家參考

以下都是沒發動下量測

鑰匙轉在OFF   0A(代表很正常沒漏電)
鑰匙轉在ON   -0.13A (我猜這是剛開電門,油表正在慢慢爬升所消耗的電力)

開小燈           -1.35A

開大燈(近)      -4.80A
開大燈(遠)      -4.94A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 怠速有13.5V (不開大燈、小燈情況下)

至於低於13V會充不進去 (這說法有些奇怪,應該是高於未發動前 ...

黑線偵測電壓 有的直接做在整流器裡面
拔掉黑線 嘿嘿 電壓可會無限提升
黑線我有玩過 但是dc高到20v就不敢玩了
補充一點黑線接鎖頭也有缺點 當機車行駛中關閉電源
可能燒掉精密電子零件 我想應該不會有此接法

网友:
這是SYM悍將的電系資料,樓主您參考一下

以SYM原廠解釋,您的充電電流真的很詭異,電跟水一樣,高往低流,只要發電機電壓高於電池電壓,電流就不應該有負的
而且原廠設計開大燈2000RPM以上就應該能充電

還有樓主您如何測電流,這種大於1A的電流最好照手冊建議測量

网友:
樓主您手上也有相關資料,請您依手冊說明靜態測相關參數

發動怠速開大燈 充電電流-1.96A (代表發電機不夠供應,還從電瓶抽1.96A出去)
吹油門開大燈  充電電流-0.5A
***請測此時電瓶電壓,會拉低的話,請檢查大燈線路是否漏電
若沒開大燈都是正常充電(有+2~+3A以上),只有開大燈就負回充(難道大眼悍將電系這麼弱?)

PS:已換過整流器狀況一樣,大燈是25Wx2

----------------------補充------------------------
量測發電盤線圈阻抗(粉紅、黃線) 1.3歐姆

怠速不吹油門 量測到AC 19V慢慢上升至26V
若吹油門 量測到AC 30V以上

V=IR,理論上V不變,會掉下來要考慮某部分電流旁路分掉電壓,白話就是漏電
您的相片沒有說明是否發動,如果發動後AC 30V以上,但是電瓶端子12.55V,就是Q大指示的,整流器換原廠的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 怠速有13.5V (不開大燈、小燈情況下)

至於低於13V會充不進去 (這說法有些奇怪,應該是高於未發動前 ...

這是普遍說法,新電池滿載電壓大約13V,所以才有低於13V會充不進去的傳說,所以市面上的電瓶充電器輸出大致抓13.8V

樓主您的見解沒錯,但是原廠設計不會抓這麼死,大致上是13.5V(怠速)-15V(經驗大多在14.5V)

网友D:
樓主的大眼悍將是化油器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的大眼悍將是化油器版嗎

是的! 化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