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電動機_啟動運轉不順_(附影片)

楼主(2016-03-06):
請賜教

馬達(如圖),廠牌:國立電機工廠
用途:抽油煙用

問題點:通電後,有時無法很順利的運轉,接220V電,但有時能正常啟動運轉,軸心無卡死,用手推風扇沒問題

詳細說明:通電後,馬達會自己順時鐘很緩慢的轉不到半圈,然後再逆時鐘開始運轉,時而啟動運轉正常,時而會無法順利啟動運轉,且會有"等..等..等"的聲音,如影片內,且可看到軸心附近有電弧的亮光,馬達外殼高溫,會有一點點燙人的感覺,

啟動運轉不順的影片.如下
https://youtu.be/Ne0MX2K5UTY
https://youtu.be/lnMIk4IjWM8
(第7秒後是另一顆馬達正常啟動的聲音)

啟動運轉正常的影片.如下
https://youtu.be/2fbXLYVZHJU

馬達照片+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

啟動電容

馬達

馬達

請問這該從何查起,220V的電源線若對調,是否就變順時鐘運轉了呢?
該馬達用約1年,從裝機後就是醬了.但在另一邊也一顆同樣的馬達,卻都正常,只不過裝的方向是180度相反的,
會是這問題嗎?  還是其他的問題點?

請賜教  謝謝

補充內容 (2016-3-18 10:46 AM):
已完成,謝謝各位,故障點是離心開關,更換後已正常了,感謝

网友A:
先查啟動電容,將電容與另一台對調,

轉向更換 請對調啟動線圈(編號5跟6)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啟動電容,將電容與另一台對調,

轉向更換 請對調啟動線圈(編號5跟6)即可 ...

謝謝C大大回復
因為是老婆娘家的設備,無法即時測試,待測完後再行回覆

另請問.
轉向更換--->是指正.反轉嗎?
若是的話  因為要排煙.  那轉向更換.會不會變成排風轉吸風了呢?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大大回復
因為是老婆娘家的設備,無法即時測試,待測完後再行回覆

轉向是指正反轉沒錯,

因為啟動線圈耐壓只有110V,
所以他在220V電源時是並在兩組串聯運轉線圈的其中一組

至於反轉是否會抽風變送風?這試試就知道了---因為我不知道這馬達是用什麼葉扇

网友:
馬達內的離心開關故障

网友:
目前應該立即停止使用
以防啟動線圈燒毀

離心開關-公的部分間細調整一下應該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回覆

請問  這.......  離心開關  是個怎樣的東西呢?  對馬達. 真的沒啥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回覆

請問  這.......  離心開關  是個怎樣的東西呢?  對馬達. 真的沒啥研究 ...

離心開關  沒屋頂上有人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離心開關  沒屋頂上有人賣

高手.....太深奧小弟佩服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們的回覆

請問  這.......  離心開關  是個怎樣的東西呢?  對馬達. 真的沒啥研究 ...

要是有離心開關,它裝在馬達後端,拆開後端散熱風扇就可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離心開關,它裝在馬達後端,拆開後端散熱風扇就可看到

是的....拆開後端散熱風扇就可看到
散熱風扇拆開後開啟馬達觀察它啟動後有無跳開
你的狀況像是離心開關公,母 壓的太緊所致
母片順道觀察一下,它的接點是否有受損太嚴重
若不嚴重就用銼刀整理一下
最好有安培表,量一下它的電流

网友:
給你參考一下:
開關片
離心開關

网友:
離心開關的基本原理大至如下:
在馬達尚未啟動時,將啟動線圈與啟動電容連接,
且並聯至運轉線圈上以產生分相(以單相來說)以利啟動。
等馬達轉速約至七成後,離心開關即斷開啟動線圈與電容,
只剩下運轉線圈單獨運作。但也有型式只斷開啟動電容,
剩下運轉線圈與啟動線圈同時運行(詳細原理請Google)

楼主:
真是個好地方
原來馬達還有這離心開關.傻傻以為一真由啟動電容一直供電.
真是不好意思,沒有電機與電子的基礎
但這個地方讓小弟學到很多好玩的東西及知識
因為物品在老婆娘家.等有過去處理後,再來回覆各位大大
感謝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情的回覆,問題電是出在離心開關,更換後已能正常啟動運轉了,在此答覆各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