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任何品牌液晶電視機LED背光燈管介面定義識別與快速適配...

楼主(2016-03-06):
任何品牌液晶電視機LED背光燈管介面定義識別與快速適配技巧

网友:
很不錯的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 很多實用的資料都大方分享,精神令人感佩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真的led規格太多了,很實用

网友:
感謝gkjnn大的分享

网友:
非常棒的資料~感謝了

网友:
謝謝G大熱情分享,很有用的資料!

网友:
感謝gkjnn大的資料分享

网友A:
SAMPO EM-32PA08D 有聲音但LED背光不亮,論壇沒此款可抄襲

請問逍遙大~ 這兩線的LED大約是多少VDC可點亮?
(我的LED測試儀還沒到貨,目前打算用2~3台電源供應器串連逐步加壓測燈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MPO EM-32PA08D 有聲音但LED背光不亮,論壇沒此款可抄襲

我在想....如果沒有LED測試儀....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AC調光器+整流成DC+保護限流電阻........
用來簡單先測一下會不會亮.............

哈~挖系來亂A...............................緊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O EM-32PA08D 有聲音但LED背光不亮,論壇沒此款可抄襲

不一定.
首先您要先知道背光是直下式或側光式.
還有LED數量.單棵LED電壓.串聯或並聯.
通常要拆機才有方法演算.

您也可以先測端口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定.
首先您要先知道背光是直下式或側光式.
還有LED數量.單棵LED電壓.串聯或並聯.

LG 42LE4300 LED燈條接口定義,看的花格格 ,請逍遙大開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 42LE4300 LED燈條接口定義,看的花格格 ,請逍遙大開釋~

字跡太小.看不清楚.
其實LED定義很簡單.就正.負.(請注意:負並不等於接地)
還有共幾組燈條而已.

剛剛拉大圖.好像有看到12組燈條.共正.看最左那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跡太小.看不清楚.
其實LED定義很簡單.就正.負.(請注意:負並不等於接地)
還有共幾組燈條而已.

呵呵! 名師開釋,一點就通

网友:
請問  12支燈調會是如何排列的?

网友:
讚啦  !! 受益良多~~~

网友:
感謝gkjnn 大無私大心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