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ecamax DM-32HV07-A 32吋LED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暗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6-03-06):
嘉豐Decamax DM-32HV07-A 32吋LED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暗屏維修實例

這台嘉豐Decamax DM-32HV07-A LED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暗屏.

依稀看得到影像.但是很暗.

液晶電視型號~Decamax DM-32HV07-A

像這種白牌機.保固大都只有一年.
直接拆機.

三合一主機板.

其實這塊也是公板.另有很多廠牌也都是用這塊.只是程序不同.

所謂三合一.就是把所有機板都濃縮到這一整塊機板.
如下圖就是主要驅動電路.

電源電路&LED恒流升壓電路.

機殼內部滿佈小強的排洩物.機況不太好.相對也會縮短機器壽命.

T-CON電路.直接裸露在內.這就算維修完成.也要費一番功夫清理.
甚至要做一些防蟲處理.以避免又有小動物入住.

準備拆面板.
PS:拆面板具備有一定之風險.請勿隨意嘗試.以免造成遺憾.叔叔有練過.

以下其實正確做法應在無塵室進行.只是我沒有郭台銘這種富老爸資助.也就只能邊念阿彌陀佛邊拆了.

這就是傳說中的LED背光.
LED背光有分直下式和側光式.以下為直下式照明.

大功率燈珠.

三條燈條共18棵大燈珠.結果壞了7棵燈珠.難怪無背光.

由於目前LED燈條無法統一規格.各廠牌各自為政.
我們維修人員只好辛苦一點.發揮神農嘗百草之精神.一種一種去嘗試找出適合使用之燈條來應用.
今天我們一樣使用6燈燈條.

背部還有3M黏膠.銅箔幫助散熱.

配線安裝.

試點看看.

依舊使用原有之升壓電路.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好像現在非大廠,一般做電視的好像變很多!

幾乎都大陸外殼套件+公板!

之前有看過有人保固一年壞掉免費換新,也是沒啥聽過的廠牌n_111|

像蟑螂機阿,看了大概放棄80%吧~~  更不要說拆到面板裡了

在外面看到做維修這行都很辛酸,不是煙一直吸就是要坐整天!

然後再被客人殺價,前幾天有個專門修螢幕電視的跟我說:

如果今天沒有客人講:"阿某某只收XXXX,那你怎麼收XXXX"  "阿你換XXXX,怎麼要收XXXX"

沒聽到這幾句都好像以為今天都沒開店一樣n_054|

看大師發文就知道了,這不叫技術什麼叫技術n_043|

网友A:
師ㄟ~~~~請教幾點

1.這種電源+AD+背光三合一的設計是因為LED背光設計出現後才普遍的嗎?

2.你是怎麼試點背光的?

3.LED背光耐用度有無比冷陰極背光長些?....這台才買兩年就壞是因為亮度
開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師ㄟ~~~~請教幾點

1.這種電源+AD+背光三合一的設計是因為LED背光設計出現後才普遍的嗎?

1.很早就有了.如早期的ViewSonic最常用的這塊三合一板.

2.不是說直接原板啟動.
有的燈條也可以用學姐賣的這個啟動.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6602632455

3.LED唯一好處就省電而已.其他就...............
壞就壞關亮度啥事.散熱倒是關鍵.

网友:
引用 楼主:
1.很早就有了.如早期的ViewSonic最常用的這塊三合一板.

知道了~~~~

所以LED背光正面優點只有省電而已,散熱不良更快壞~~~

所以就是那個小開關治具搭配原來恆流板去點燈條

网友:
蠻特別的三合一板子.... 第一次看到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及完整教學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感謝教學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感謝熱情分享!

网友:
這種燈珠~如果電壓在範圍內.很難燒毀!
應該測量一下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