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E45-UD3P REV:1.0 重複掉電自動重起 !!

楼主(2016-03-06):
cpu 座測試 ~

說明 : 以下皆為主機板裸測 : (無顯卡 , 無記憶體)

1 . 只上假負載時 , 上電起動後大約 2 ~ 3 秒 , 掉電 (不是重置) , 約 2~ 3 秒後自動重起 , 如此重覆運行 !!
     (上真 u 情形一樣)

2 . 不上假負載時 , 上電起動後不會掉電 , 可正常維持上電狀態 !!

3   只上假負載時 , 拔除 CPU 供電的 12 v 接頭 , 上電起動後不會掉電 , 可正常維持上電狀態 !!

依上述情形

懷疑 CPU 供電部分有問題 ~

測 CPU 供電 12 v 插座 , 12v 對地 無短路情形 !! (如有短路 電源應該會保護 , 而不會重起 )

檢測 MOS 上下管是否有擊穿等故障 !! 測試結果未發現問題 !!

MOS 管 (上A2726 , 下 A2724)

驅動 IC (ISL 6609 , ISL 6620 )

目前已知問題 :

1. 未上假負載或 CPU 時 ,  CPU 核心電壓 居然有 1.38 v ???

   同時用手摸 那些 電感 及 驅動 IC(6609 , 6620)  , PWM 電源控制 IC (ISL6336) 有溫度的感覺 ,

   應該有在工作狀態中 ??

   測量 PWM 電源控制 IC (ISL6336) , EN_VTT 電壓 , 居然是高電位 (0.8xx 以上為有效) , 實測 1.6v ~ 2.47v

   懷疑  PWM 電源控制 IC (ISL6336) 有問題 !! 註 : 就算 EN_VTT 為高電平 , 但是 無 cpu 或 假負載時  vid = 0

   也不應該會運作 !!!

為了能更進一步確認此問題點 , 懇請酷友們 , 如有此型號的電路圖 , 能夠提供給小弟 !!
             萬分感謝 !!

測試 cpu 供電電壓 !!!

使用的 PWM 電源控制 IC (ISL 6336)

网友A:
那麼上cpu狀況呢??請把記憶體供電...橋....總線...CPU供電提供一下

网友B:
見7#
http://bbs.pigoo.com/thread-59839-1-1.html

上CPU會跑碼再掉電,說不定就是北橋空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見7#
http://bbs.pigoo.com/thread-59839-1-1.html

上  cpu 後,  核心電壓無 !! (掉電之前測的)

反而不上 cpu 有電壓 ???

應該還沒走到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上cpu狀況呢??請把記憶體供電...橋....總線...CPU供電提供一下

1 . 只上假負載時 , 上電起動後大約 2 ~ 3 秒 , 掉電 (不是重置) , 約 2~ 3 秒後自動重起 , 如此重覆運行 !!
     (上真 u 情形一樣)

無 cpu 供電電壓  , 反而是不上時有電壓 !!!

网友A:
上u測量,數據才會準確。

网友C:
我有一片類似的型號-EP45T-UD3R.測量幾點電壓讓你參考

這一片是能開機的

RAM1.5V位置

北橋周圍應該可以測量到 3.3V--1.1V --1.5V
匯流排3.3V進來降壓後變成1.5V. 1.5V再降壓變成1.2V供給匯流排電壓.這裡是重點.跑車靈魂大有提到

祝~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篇可以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48518-1-1.html

他的問題是乎不大相同 !!!

重起 ~ 是屬於 (重置) reset 的 , 而不是掉電 !!!!

這不一樣的 !!!!

不過還是謝謝你提供訊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u測量,數據才會準確。

你說的沒錯 !!

之前應該是 CPU 可能有接觸問題 , 所以没跑碼 !!

重新擦拭接點後 , 目前可以跑碼了 ~~

但是 卡了 C100 ~ 然後掉電重啟 !!

這板子還真怪 ,  為什麼沒有上 cpu 也會有核心電壓 !!

疑惑中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片類似的型號-EP45T-UD3R.測量幾點電壓讓你參考

實測

RAM = 1.81 (DDR2) ??

匪流排 3.31 --> 1.81 ---> 1.20

北橋= 1.13v

RAM =1.81v

匯流排=3.33 V

匯流排=1.81 V

匯流排=1.20 V

北橋= 1.13v

网友A:
跑碼C1 00 往不過記憶體查修 SDP SMB CLK SMB DAT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實測

RAM = 1.81 (DDR2) ??

電壓都正常.DDR2 1.8V沒錯.看你後來回文.已經跑碼.現在就看有沒有過RAM.插不插記憶體都一樣跑C1 00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壓都正常.DDR2 1.8V沒錯.看你後來回文.已經跑碼.現在就看有沒有過RAM.插不插記憶體都一樣跑C1 00嗎 ...

是的 ~

有沒有上記憶體都是跑 C1-00

然後停住約 10多秒吧 !!

掉電 2 ~3 秒 自動重啟 !!

有會自動關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碼C1 00 往不過記憶體查修 SDP SMB CLK SMB DATA

沒有電路圖 , 正在摸索中 ....

使用一個 it8268r 控制記憶的頻率 ~

目前這顆 ic 資料不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

有沒有上記憶體都是跑 C1-00

北橋.........空焊......

試試看每一個插槽是否有可能會跑不同的碼??

(我猜的)

网友E:
若查完ram的條件後..上不上ram都是c1或00,要不要先試著刷bios(我修過技嘉板子c1重啓燒bios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查完ram的條件後..上不上ram都是c1或00,要不要先試著刷bios(我修過技嘉板子c1重啓燒bios好的) ...

有做過 bios 自動回復動作 !!

雙 bois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橋.........空焊......

試試看每一個插槽是否有可能會跑不同的碼??

希望不會是那個問題 !!!

每個我都試了 ~ 都是 c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不會是那個問題 !!!

每個我都試了 ~ 都是 c1-00

個人認為,如果是不一樣的碼,差不多就一定是。

碼不變也不代表不是。

個人會認為是北橋的機會很大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做過 bios 自動回復動作 !!

雙 bois 的 !!!

千萬不要盡信雙bios的架構.

网友:
不過內存維修步驟
BIOS、VCCDDR、DDR_VTT、DDR_VREF、VDDSPD、SMBCLK/SMBDATA、CLK+/CLK-、
RST(DDR3)、AD線、DQS、CAS、RAS、WE#、北橋、CPU座
有些需要用到示波器  BIOS可以先查也可以放RST後

內存的幾個重要信號動作順序基本如下:
1、供電:內存的主供電1.5V、VTT供電0.75V、VREF供電0.75V、SPD碼片供電3.3V、SM總線上拉電壓3.3V、內存控制器1.5V供電……等等;

DDR2內存條件測量點
系統管理總線:119 腳和120 腳對地阻值一致,600Ω左右正常,連接南橋與主板時鐘芯片(工作電壓3.3V)
SPD供電:238 腳(工作電壓 3.3V )、VCC:64 腳(核心供電 1.8V )。上拉電壓:0.9V(在內存旁排容、排阻上去測
時鐘185、186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才可以的哦

楼主:
經過了上面幾位大師的開釋 , 及犧牲了一夜的睡眠時間 !!

終於 .............. 找到了線索 !!!

SMBDATA=3.33  :  SMBCLK = 0.74V

很明顯的這個 SMBCLK 有問題 !

為了尋找這個 [提升電阻] 差一點看瞎了我的眼 !!

測試來源 3.33v 經過電阻 [102] 1k , 後電壓降至 0.74v

板上測該電阻阻值 , 320 歐姆  ??  (阻值偏低)

1. 該電阻異常 ?? (阻值低應該也不會造成電壓降)
2. 線路上有元件故障 ?? (可能性最高)

不過這又讓我陷入更深的絶境 ~

因為這些元件都是並在一起的 , 已知元件 南橋 , 記憶體管理晶片 .............

還有一個可能性 , 就是小電容有漏電接地情形 ??

但到目前為止 , 找不到小電容 , 需要點位圖協助 !!!

网友A:
如果找不到那個點拉低的,就來條專線吧。

网友F:
chiyimonitor大的幾篇同樂會
讓大家功力都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找不到那個點拉低的,就來條專線吧。

這恐沒法用這樣的方法吧 !!!

因為這並不是斷線 , 而是有元件拉低了電壓 !!!

除非排除那個故障的元件, 不然應該沒法解決 !!!

网友:
引用 网友F:
chiyimonitor大的幾篇同樂會
讓大家功力都增加了

你也出力不少.有你更精彩喔.3Q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恐沒法用這樣的方法吧 !!!

因為這並不是斷線 , 而是有元件拉低了電壓 !!!

我建議處理順序 1.請確認IT8268 14腳是否為SMBCLK 若是-挑起來.再測-看是否還為0.74V.若還一樣.進入2
                         2.可能要冒個險.拆掉時鐘IC.應該就能確認是否南橋問題.但我覺得可能性很低
               3.此時應該就能確認問題點了.  我猜 IT8268>時鐘IC>南橋  祝-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議處理順序 1.請確認IT8268 14腳是否為SMBCLK 若是-挑起來.再測-看是否還為0.74V.若還一樣.進入2

我是有想過用斷線法去查 ~

但是對線路的走法不清楚 !!

我確定那個 SMBCLK 有問題 ,  目前對地 只有 230 歐姆 !!

挑開那腳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