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負壓錶如何看

楼主(2016-03-07):
我在網路上看到的負壓錶都是從0開始,圖中這個負壓錶要怎麼看呢

因為錶有摔到,不知正常常壓下指針應該停留在哪裡,抽到真空指針又該停留在哪裡

網路找過相關文章有看到相對真空990mbar,不知是不是在指常壓

网友:
你抽真空看看!!!!
應該是從0往(右跑)

楼主:
不是耶 我放的圖是常壓狀態,真空開始抽會往逆時針跑

网友:
你的hPa百帕大氣壓力表錶雖然有摔到,三太子幫您搏茭~應該沒壞
按:一個標準大氣壓Standard Atmosphere定義:在緯度45°的海平面處,溫度為0℃時
產生76cmHg公分水銀柱高(1013.25 hPa百帕),稱1大氣壓

你所在位置的:緯度、溫度、海拔高度不同都會讓壓力表指示變化
五級比對校驗,你沒標準件是無法做比對
你試看看,在大廈裡往上升,每三層樓會讓壓力值降低100Pa(如紅箭頭一小格)

网友:
取自網路http://nks.myweb.hinet.net/usepush.htm單位換算表
1013.2506mBar = 1atm(一大氣壓)
推測因該是抽真空往左跑(逆時針),抽完歸零(表內無氣壓)
有錯請指正

网友A:
有兩根指針,紅色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兩根指針,紅色的是.....

紅色那隻因該是跟錶面一起可旋轉的
方便快速辨識壓力是否在物品設定壓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紅色那隻因該是跟錶面一起可旋轉的
方便快速辨識壓力是否在物品設定壓力 ...

原來如此~~

网友:
指針指的是你那地點的大氣壓力, 抽真空後會往左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