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SR-480BV7冰箱無法自動除霜

楼主(2016-03-07):
故障情形,無法自動除霜
目前檢測進度
73度除霜溫度保險絲73度正常,化霜電熱管正常,化霜感溫器和溫度感溫器阻值正常(—15度時阻值分別為14.1K和13.2K),
目前不正常的地方為化霜短縮鍵按壓無動作,無法進入強制化霜,

原廠買一個機板換上情況一樣,本機原來的機板型號為SR—475CV,換過的機板型號為SR—A528CV,
三洋服務站人員說可以代用。請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
那個是短縮不是強制喔,多按幾次才會跳化霜
化霜感知阻值才14K過低
把冷凍感知跟化霜感知先互換一下測試就知道了

也許你只是化霜感知壞了

网友A:
你如何確定冰箱是不化霜,看你測的數據都正常,測阻值要從基板這頭測,不要將感溫器拔起來直接測

底下是感溫器溫度/阻值對照表,給你參考

30度C:1.6K        21度C:2.4K        12度C:3.5K        3度C:5.3K             -6度C:8.3K               -15度C:13.3K         -24度C:22K
29度C:1.7K        20度C:2.5K        11度C:3.7K        2度C:5.6K             -7度C:8.7K               -16度C:14K                -25度C:23.4K
28度C:1.8K        19度C:2.6K        10度C:3.8K        1度C:5.8K             -8度C:9K               -17度C:14.8K
27度C:1.85K        18度C:2.7K        9度C:4K                0度C:6K             -9度C:9.6K               -18度C:15.7K
26度C:1.9K        17度C:2.8K        8度C:4.2K               -1度C:6.4K             -10度C:10K               -19度C:16.6K
25度C:2K                16度C:2.9K        7度C:4.4K               -2度C:6.8K             -11度C:10.7K       -20度C:17.6K
24度C:2.1K        15度C:3K                6度C:4.6K               -3度C:7K             -12度C:11.3K        -21度C:18.6K
23度C:2.2K        14度C:3.2K        5度C:4.8K               -4度C:7.5K             -13度C:12K                -22度C:19.7K
22度C:2.3K        13度C:3.3K        4度C:5K               -5度C:7.8K             -14度C:12.6K        -23度C:20.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確定冰箱是不化霜,看你測的數據都正常,測阻值要從基板這頭測,不要將感溫器拔起來直接測

底下是感溫 ...

我是從機板處測得的數據,請問另一按鍵HEAT TEST這一個按鍵是做何用途

維修前冰箱冷排佈滿霜,室內燈不亮,檢測73度保險絲燒斷,更換新保險絲後,室內燈正常
試機運轉3天,排水管沒有一滴水,確定排水管無堵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從機板處測得的數據,請問另一按鍵HEAT TEST這一個按鍵是做何用途

"室內燈不亮,檢測73度保險絲燒斷"
上面這句話代表化霜感溫器迴路有異常,直接將化霜感溫器換掉

HEAT TEST : 先短路再送電,電熱管將通電發熱,但當不短路時即刻解除通電,此作用乃在須立即知道化霜電熱管是否正常(須勾電流表)

化霜短縮 : 連續按3次立即進入化霜週期,壓縮機 . 風扇停止電熱管通電發熱,但須在下列二個條件之下才有效 : 1.化霜感溫器溫度需在8度C以下  2.壓縮機要在ON的狀態下
進入化霜動作後要解除化霜,必須化霜感溫器溫度要在13度C以上方可自動解除
此按鍵作用乃在預防停電又復電時,基板上的化霜計時IC會歸零,重新計時8小時,此時蒸發器上所結的霜可能會太厚造成空氣循環不良,溫度過高的情況發生

強制啟動 : 短路時壓縮機強制啟動,取消5分30秒的延遲保護時間
延遲保護是避免人為的溫度調整或冰箱門的打開,使得壓縮機在極短暫的停止後又須再啟動運轉,而造成壓縮機啟動不良,延遲保護能讓壓縮機的低壓側壓力降低容易啟動
此延遲電路在壓縮機由OFF到ON的時間最少5分30秒,或化霜結束後再延遲約5分30秒,壓縮機方能啟動
此按鍵使用時機是取消5分30秒的延遲保護時間,讓壓縮機強制啟動,測試壓縮機是否正常,縮短維修時間

楼主:
感謝tsao0427和tigersun0517兩位大大的指點,已把化霜感溫器先換新,試機中,有結果在報告

楼主:
完修報告,換了化霜感應器,運轉了一星期,都已能按時除霜,謝謝兩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