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Bourns 及 Benteng 3296 可變電阻器內部構造

楼主(2016-03-07):
買到這二種 3296 電阻器,拆開給各位看看。

外觀很像,不仔細看文字還分不出來,左邊 Bourns --> 右邊 Benteng
----------------------------------------------------------------------------------------

Bourns 3296,內部有油。
---------------------------------------------------------------

仿的內部沒有油。
--------------------------------------------------------------
左邊有油的是 Bourns,右邊仿的不小心弄壞了。
---------------------------------------------------------------
Bourns 的刷是由很多線組成的,齒輪向內凹。含有潤滑油。
-------------------------------------------------------------------------
仿的,為一片銅片,齒輪無向內凹。
---------------------------------------------------------------
二個齒輪放在一起比較,黑色是 Bourns,表面有油。仿的是乾的。
----------------------------------------------------------------------------------
謝謝觀看!

网友:
應該不算是仿,主要零件都不同,這牌子算是Bourns替代品

网友:
自從有了淘寶網,名牌的產品幾乎都有假的,當然Bourns 也不例外,不過我們要說的仿冒品應該是指連商標都仿冒的才是仿冒品,或是商標故意做的很類似等等,以這兩個可變電阻為例,應該如phuang3 說的是替代品比較洽適合。

网友:
這兩個可變電阻,作工大有不同,如果是修到可用, 替代品可以交差。
但是萬萬不可以為兩者性能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