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熱風槍烙鐵推薦

楼主(2016-03-08):
拿著高職工具包,烙鐵、三用電表,換換電容,零件,也亂矇修了幾台螢幕、
最近想要進階一下改維修(亂拆)手機,想要買熱風槍。

搜尋了一下,有
安泰信AT8586 110V/220V
a-bf 不凡898D 110V
SAIKE 852D++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推薦的,我的使用頻率可能一個禮拜開一次。
用途,拆拆手機零件、液晶高壓版。小家電等等。
希望有溫控,不知道烙鐵跟熱風槍分開或是合再一起得會比較好?

网友A:
我個人比較喜歡分開的
a-bf 不凡898D 110V 還不錯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比較喜歡分開的
a-bf 不凡898D 110V 還不錯ㄟ

請問哪裡還有賣呢?
我找沒屋頂都是SAIKE 898D ,
安泰信AT8586 對面要100台才幫忙改電壓。
賣家要我直接買轉接頭比較快,這種高功率用轉接頭好嗎?

SAIKE 爬到文說便宜不耐用。

网友B:
不太清楚哪一牌比較好,都沒用過

但是,我覺得能買到後續發熱芯,甚至手柄比較重要

要不是學姊之前有辦惠民團購,我那台852系列的熱風槍早就下課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哪裡還有賣呢?
我找沒屋頂都是SAIKE 898D ,
安泰信AT8586 對面要100台才幫忙改電壓。

大陸最好的應該是快克,但是假貨很多,再來就是安泰信,其它品牌應該就不用提了,差不多都一樣。
這類工具功率大,如果從冷氣電源孔接一條220V下來專用是最根本的方法,兼具省錢、節能、安全於一身。
買一個足瓦的220V轉110V的大功率變壓器費用不便宜,應該是最下下策的方法。

說到SAIKE 我就頭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陸最好的應該是快克,但是假貨很多,再來就是安泰信,其它品牌應該就不用提了,差不多都一樣。
這類工 ...

請問台灣有推薦的機器嗎? 或是請問您使用的型號?
雖然說如果零件壞了應該會自己動手換,不過如果跟大陸價差不大還是就在台灣買了。

到惠民找了裡面有賣的幾台,
A-BF/不凡400D http://world.taobao.com/item/370 ... 997196601.35.jOx2IX
QUICK706W 快克706W http://world.taobao.com/item/190 ... 997196601.44.jOx2IX
鑫鴻新8586D  http://world.taobao.com/item/520 ... 997196601.53.jOx2IX
快克QUICK700 http://world.taobao.com/item/432 ... 997196601.13.jOx2IX

比較偏向有七段顯示的(看起來比較厲害? xD)
請問就實用性而言,有旋鈕可調跟七段顯示的都沒差別 ?

我應該會去找一條220v的延長線拉下來,不過這大功率的應該一條就只能接他一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比較喜歡分開的
a-bf 不凡898D 110V 還不錯ㄟ

分開的原因是不會壞一個就同時不能用嗎?
a-bf 不凡898D 110V 哪邊還買的到呢?
沒屋頂全都是賽克的 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哪一牌比較好,都沒用過

但是,我覺得能買到後續發熱芯,甚至手柄比較重要

買的時候,多買幾個當備料嗎xD

网友:
熱風槍的問題以前己經討論過了。。。。。

我用過三’四台,我覺得大致上都差不多。
而我非氣泵式的不用。。。。。。我個人喜歡氣泵式的。

以我摸過的幾台來說,二合一的GaoYue 852+不錯。
還有單單熱風槍 bakko 852也不錯。沒打錯哦!不是hakko.....

氣泵式的好像都像公板的東西,基本上好像都差不多。

但要一提的是,真的如果環境許可,有時買220V的也不錯。。。。220V的其他優點Wish有提,就不說了。採用110V純粹是台灣問題。。。。

(我有一台110V的,發熱芯掛了,好難找哦!找到也比較貴。。。。。沒辦法,大陸是主流。。。。220V的發熱芯不用一百,110V的三百五起跳n_119|)

网友:
來去看看這些設備長得什麼樣子,讓各位大大們這麼心儀,我也來追一台。

网友D:
我是不會修啦,但很喜歡買,想買一台SAIKE 852D++,電的部分,如果220v比較好的話,拉一條就好了,上次學姐買錯的那一台,那紅色研磨機,也想買,110v跟220v之間有差別性很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會修啦,但很喜歡買,想買一台SAIKE 852D++,電的部分,如果220v比較好的話,拉一條就好了,上次學姐 ...

我也是找到SAIKE 但爬到好像不太ok

wish表示 說到SAIKE 就頭疼....... 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找到SAIKE 但爬到好像不太ok

哈哈!我看到賽克就頭疼,不見得別人會啊!搞不好別人還用的很高興哩!

熱風槍在一般的工具中算是比較高價的,它不像螺絲起子或鉗子覺得不好就換一把,如果你是買大陸的,就以快克優先,再來是安泰信,其它的就隨便了,只是快克的假貨多,要找能信任的賣家買。

熱風槍有分氣汞及風扇兩種,以我的建議儘量是買氣汞的,雖然用起來有點像水族箱打氣幫浦的聲音,但是以我的經驗,覺得整體來說還是它最好用, 後者就有很多名稱,像什麼柔軟風、渦流風、流川風.....,一般氣汞的熱風槍為了怕在運輸過程損壞氣汞,所以在出廠前會在機箱底部裝保護螺絲,買家收到貨要使用時從機箱底部把這個螺絲旋開拿下再使用,風扇式的就沒有這個裝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