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上電腦 win7升級10期間,不小心關了電源

楼主(2016-03-08):
再重開按power制但主機不著,無顯示,主板是 p5ql-em,試過換另一個電源都是這樣
請問各位是主板燒了嗎?
請各位指點小弟謝謝

网友A:
主機板的bios設定畫面,還可以進入嗎,可以的話作業系統win7升級win10期間,不小心關了電源,系統會無法正常開機,重新安裝作業系統就可以開機了。

网友:
提供的資訊不足以判斷問題,依照你的描述不太可能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的bios設定畫面,還可以進入嗎,可以的話作業系統win7升級win10期間,不小心關了電源,系統會無法正 ...

主機板完全沒有著,不可進入設定,按主機 power led燈沒有著,cpu風扇沒有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機板完全沒有著,不可進入設定,按主機 power led燈沒有著,cpu風扇沒有動  ...

機殼連接主機版的所有訊號線與電源供應器連接主機版的電源線,有檢查過是否正確安裝,主機板目視有沒有其他故障零件,有沒有燒焦的味道,可以的話拍照上傳,以便大家提供意見。

网友:
把CMOS電池拔掉一分鐘再裝上在開機看看

网友:
這位小強LZ,領教過多次,來源的"問題敘述"及"錯字"多是相當的.....

1.一般你去免費更新升級該死的微軟win10作業系統,因不正常的手癢去rest or 斷電
   最嚴重的狀況就是整個OS搞掛而已.

2.就你所述"桌"上型電腦, win7升級10期間,不小心關了電源~從此電腦就無法開機無畫面了.
   我可以"斷言"跟你升級win10沒有任何關係.
====================================

你因該原本的PC就存在著硬體的問題,鑒於此區為系統討論

故我可以直接告訴你不是升級win10導致你PC無法開機

請你拍照你的PC主機板及提供相關資料~另外於主機板維修 or 硬體討論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殼連接主機版的所有訊號線與電源供應器連接主機版的電源線,有檢查過是否正確安裝,主機板目視有沒有其 ...

主板 bios拔除電池再裝回去,主機著了沒事

网友:
win10 好用嗎?

网友:
存在該死的自動更新bug
打死我也不會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