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Transecond 32gb 3.0 隨身碟故障維修請益

楼主(2016-03-08):
隨身碟目前故障情況,插入電腦後完全沒反應,led讀取燈也不亮,後來拆開後再插電腦測試,發現插入usb孔瞬間led讀取燈會一閃即逝,故障前突然斷線幾次,後來就無預警無法使用了,請一個為專業板友我該重哪裡下手,三用表,銲槍,焊錫,焊油都有,具備電機電子相關背景

隨身碟電路板正面

隨身碟電路板正面

隨身碟電路板正面

隨身碟電路板背面
隨身碟款式

隨身碟款式

隨身碟款式

网友:
Transecond 32gb 3.0 隨身碟應該是終身保固吧??

先去換看看啊!!

楼主:
其實是裡面有資料需要救出來,所以再研究看看是否能夠修道能夠抓出資料,這支才剛買用不到4個月就掛了。

网友:
USB部分補焊,測量是否有電壓!?
http://pinoutsguide.com/Slots/usb_3_0_connector_pinout.shtml
或許有機會恢復

网友:
接腳先補焊+1

网友:
1. 插上電腦完全沒反應....
  先找電源問題.
  A:補焊
  B: 檢查Fuse F1(背面左下), L5(正面左下), L2(正面左上)

2. 你的 IC腳 看起來很"髒"----可能會短路,也要處理(open/short問題)

3. 沒看到/沒想到的....

楼主:
晚上回家立刻進行USB接頭補焊及量測,再回報情況。

网友:
建議你捕焊前~先量一下USB 3.0  的接頭是否有斷導致不通

你也要自己努力回想一下,是否你曾經隨身碟插入電腦後~~你去A到or折到隨身碟

導致USB接頭內部斷針or脫焊.

以創見的品質因不致於那麼爛,除非你買到的是"回修品"

若確定USB3.0的接頭OK,那麼問題出在中間那顆正方形IC機率會很大

网友:
補焊+1,以前也遇過這支,usb頭會搖動,補焊完救回資料,沒多久就不能用了,剛好拿去換了一支新的

楼主:
剛已經街頭補焊了,usb電源量測有5.1v,隨身碟插上電腦瞬間led還是會突然閃一夏,黑色的電阻已經都補焊了,預計先更換1R0電阻看看,持續檢查中請問
1. F1 保險絲規格該怎麼看呢?
2. L2 及L5 是電感器嗎? 都要嚇嚇來測試是否有斷路燒毀嗎?

謝謝各位版有提供寶貴意見。

网友:
如果資料真的很重要非救不可,
補銲又無效的話,
可以買一隻一樣的隨身碟把flash換過去

楼主:
ayu05202003 大的方法好像不錯,又可以省下查線路跟零件的時間,但是直接做對調是否能完全正常讀取到內部資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ayu05202003 大的方法好像不錯,又可以省下查線路跟零件的時間,但是直接做對調是否能完全正常讀取到內部資 ...

只要你不是很背壞的是flash ROM

同型號的替換後可以直接使用

另外我是覺得你可以先買個usb3.0的公頭,先換換看後,再來動flash rom

畢竟替換flash rom也是需一定水準的技術才行

网友A:
我之前一隻創見4G的隨身碟,因為病毒一直在寫入,所以我沒有執行退出就拔掉隨身碟

之後再插上電腦就是,抓到,WINDOWS跳出選擇動作視窗,然後又消失 (無限循環)

之後是用創見官網的工具,執行格式化就正常了 (修復選項無用)

我覺得你可以先去抓官網工具,接上隨身碟先看看能不能正確抓到隨身碟
再來嘗試硬體故障排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一隻創見4G的隨身碟,因為病毒一直在寫入,所以我沒有執行退出就拔掉隨身碟

之後再插上電腦就是,抓到, ...

他的重點不是在硬體故障排除,他是想要救裡面的資料.

网友:
我印象中,如果 Flash 正常的話,原廠送修可以免費幫忙把資料複製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重點不是在硬體故障排除,他是想要救裡面的資料.

沒有要他直接執行格式化動作啊.

先試看看工具軟體能不能辨識出該隨身碟.

完全辨識不出來的話,再試上面的硬體故障排除也不遲.

因為我上次那個故障情況,讀取燈也是一閃一閃的,讓人覺得是硬體掛點
結果只是FAT表有損壞的樣子  =.= 因為我在病毒讀寫中硬拔.

楼主:
目前只有插下去瞬間led會有閃一下,其他的都不會有反應,連電腦也都沒有顯示裝置有跳出來,我會繼續研究看看,推斷應該是有元件故障,感謝各位大大的提醒與分享,我會再持續回報成果。

网友:
一張隨身碟上就那幾顆芝麻綠豆+控制晶片和flash...

看到SMD電容就檢查有無短路、看到保險、電感就量有無導通..

网友:
看電源阻抗  太低就是有問題

网友:
贊同 17# 作法  ...先試看看工具軟體能不能辨識出該隨身碟.
創見官網的工具 :    http://tw.transcend-info.com/Support/Software-3/

網上他人實作:  http://www.minwt.com/pc/1934.html

想要救裡面的資料...還是有機會

网友:
創見的随身碟我有碰過這類的..
如果送修他們也是用原廠程式..就上面那個跑一下..

我也自己試過..
修復並保留資料...結果沒用..
修復並清除資料...正常了..

之前問過原廠他們也是說會資料不見喔...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詳細回覆並提供辦法,目前隨身碟插上電腦其實是完全沒反應,連裝置都沒反應,已經更換好1R0電阻依舊是沒反應,P1保險師也下下來量測阻值有1.5歐姆是正常的也回焊了,情況依舊,接下來要朝電感下手看看。

网友:
那P1 PPTC後面有沒有短路   或是焊回去  插USB   摸摸PPTC有沒有熱

楼主:
最新情況更新,元件再次補焊,電感以下下來量測後皆無打穿斷路,回焊後情況依舊,今天將借熱風槍下FLASH做更換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情況更新,元件再次補焊,電感以下下來量測後皆無打穿斷路,回焊後情況依舊,今天將借熱風槍下FLASH做 ...

先於IC接腳先塗上助焊劑(膏),熱風槍記得以~"背吹"~方式取下flash ROM

网友C:
上次我有一支創見的隨身碟更奇怪 ,  在複製所有資料中自己中斷了 ~
接著重插拔可找的到硬體 , 也可以看到檔案 , 但是點選打開檔案 , 它就自行斷離電腦
然後又重新連上 , 用過格式化無效 , 一樣會自動斷離, 用他們公司的救援軟體
更奇怪 , 會說找不到可用的隨身碟 , 但電腦卻可以正確找到哦 !!!
最後也是拿去他們的公司 , 他們也無法恢復正常 , 結果也只能換了一支新的給我 !!
所以用隨身碟保存資料似乎也不是很安全 !!!

楼主:
報告最後交換FLASH結果,交換後發現糾FLASH重新上到新的隨身碟板子後症狀相同,新版子安裝舊flash一樣燈一閃就不見了,舊版子安裝新flash卻能正常讀取,然後在將舊版子不安裝flash之情況下插到電腦上面裝置卻正常安裝有抓到,這真的怪了。稍後補上圖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最後交換FLASH結果,交換後發現糾FLASH重新上到新的隨身碟板子後症狀相同,新版子安裝舊flash一樣燈一 ...

這就是flash chip掛了! 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我有一支創見的隨身碟更奇怪 ,  在複製所有資料中自己中斷了 ~
接著重插拔可找的到硬體 , 也可以看到檔 ...

我的一開始也是一樣的症狀,我還以為是前置面板電力不構,後來又正常幾個小時,沒發覺異狀,發現時為時已晚。

楼主:
交換FLASH後之照片,失敗幾次後終於吹上去了,不過腳位真的很難對的狠準,結果如下:
1.新版+舊FLASH=一閃即逝的LED+葛屁
2.舊版+新FLASH=可正常安裝
3.舊版未安裝任何FLASH=硬體正常安裝顯示(無記憶體出現)

新版+舊FLASH

新版+舊FLASH

舊版+新FLASH

舊版+新FLASH

楼主:
各元件腳位補焊,在此真的萬分感謝各位版大的詳細指教,雖然最後失敗沒有救成功,遇到的最糟的情況,但是還是感謝大家。

腳位補焊圖

腳位補焊圖

腳位補焊圖

腳位補焊圖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交換FLASH後之照片,失敗幾次後終於吹上去了,不過腳位真的很難對的狠準,結果如下:
1.新版+舊FLASH=一閃即 ...

應該是flash 啟動程式跑掉了  如果有燒錄機 可以試著用燒錄機將flash 清除看看 可以清除的 化 表示ic沒有掛掉
再把好的 flash 讀出來 在燒到壞的 那顆上面  這樣你就有2顆 usb 隨身碟可用
flash ic 最忌諱 讀寫中 斷電 尤其是裏頭有啟動程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flash 啟動程式跑掉了  如果有燒錄機 可以試著用燒錄機將flash 清除看看 可以清除的 化 表示ic沒有 ...

南街大的意思是FLASH重新跑啟動程式就可以恢復,但是裡面的資料就只能放生了嗎?

网友:
沒有用的,一但重新設定就會清光,以前也曾換過 ,一樣資料byebye

楼主:
真的萬分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與協助,我看該是放棄了,換來修我壞掉的外接式3.5"硬碟外接盒好了,加上硬碟後5v會瞬間掉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