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膏~表面乾掉用哪種溶劑可以溶解或稀釋繼續使用呢?

楼主(2016-03-08):
倉庫~拿出一瓶N年的UTC錫膏其瓶蓋已有漏汁導致無法開啟

不知該用啥容易可以解決呢?

PS:已試過乙醇及異丙醇~均殘念

楼主:
已打開了,用大量異丙醇泡蓋子縫處,等一段時間再用小一字起慢慢敲開即可打開蓋子了

不過內部的錫膏以全乾掉了

還有辦法加些啥溶劑還原嗎?

TK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打開了,用大量異丙醇泡蓋子縫處,等一段時間再用小一字起慢慢敲開即可打開蓋子了

不過內部的錫膏以全乾掉 ...

的確有這種東西,以前惠民有在賣,現在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如果有那種東西,加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個我有買,才一小瓶,一點點而己。

你那錫膏都25年前了。。。。。。

如果沒有用過或不太需要用到錫膏,那就算了也罷。。。。。。。(要不要試試甘油???個人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確有這種東西,以前惠民有在賣,現在就不知道了

http://cn.100y.com.tw/pdf_file/47-KEYIDA-Diluent-10ml.pdf

白松香調的稀釋劑

這種~只能用於尚未全乾,當稀釋劑用

已經乾掉的因該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那種東西,加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個我有買,才一小瓶,一點點而己。

http://cn.100y.com.tw/pdf_file/47-KEYIDA-Diluent-10ml.pdf

白松香調的稀釋劑

這種~只能用於尚未全乾,當稀釋劑用

已經乾掉的因該作用不大

這罐整罐未用~~當初不知哪個討債鬼買的沒用~放到整瓶乾掉

大概最後下場是丟掉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cn.100y.com.tw/pdf_file/47-KEYIDA-Diluent-10ml.pdf

白松香調的稀釋劑

應該還是能當一般鍚來用吧!

丟掉太浪費了。。。。。至少可以給鍚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cn.100y.com.tw/pdf_file/47-KEYIDA-Diluent-10ml.pdf

白松香調的稀釋劑

對了。。。。就不要為25年前的事抱憾了吧!

网友C:
錫膏好像就是錫粉加助焊膏,買好一點的助焊膏拌一拌應該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錫膏好像就是錫粉加助焊膏,買好一點的助焊膏拌一拌應該可以

看來可能不太行得通了.....

如果原本的溶劑揮發留下殘留物,這些殘留物變成硬塊要拌也可能不容易.

看來用切的當焊錫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來可能不太行得通了.....

如果原本的溶劑揮發留下殘留物,這些殘留物變成硬塊要拌也可能不容易.

我沒用過錫膏,但是記得錫膏很貴的,可能是內含高級焊油的關係吧?  好的焊油保存期限只有一年,超過太久不知道會怎樣? 如果變硬,那真的只能切塊使用了...

网友:
就像油漆罐一樣放了許多年後已乾硬掉,再倒進香蕉水來泡也無效。

覺得能用到的用途只有餵錫爐。

网友:
有錫膏稀釋劑。不知道有沒有用。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4111291655

网友:
錫膏的成份好像是助銲膏和錫粉調合而成的
可以用香蕉水去稀釋....如果您不覺得臭味難聞的話!!!

老灰狼加了適量香蕉水去稀釋已經凝固硬化的錫膏
隔一小時後(等沉澱)...將液體和錫粉分離....
到了隔天(等香蕉水揮發待淨)....就變成助銲膏和錫漿...
再取適量的比例調合....

PS : 乾掉的油漆....也是可以用香蕉水來溶解(只是看....值不值得這樣做)
如果是調合漆的話....就沒救了

网友:
香蕉水,又名天那水:無色透明液體。極易揮發和燃燒。對人體有一定毒性

提醒一下,老灰狼有說[等香蕉水揮發殆盡],記得香蕉水有毒又易燃。。。。

免得有化學小白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