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如何測試 這塊面板 NEC NL6448AC33-24

楼主(2016-03-08):
NEC NL6448AC33-24

請問這種液晶接口 排線到哪買.......
我有液晶屏測試儀   這種工業螢幕接口不知道如何搭配

网友:
這是排扣.早期JAPAN的面板都是這種接頭.看您的規格應該是31PIN.

http://world.taobao.com/item/521433733537.htm?spm=a312a.7700714.0.0.mgWOx1#detail

网友:
忘了說.還有一種轉接扣.可配合TTL主機板驅動.

如這篇面板就是
筆記型電腦維修-筆電面板改裝液晶螢幕暨公板教學(TTL面板)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710&highlight=%E7%AD%86%E9%9B%BB%E9%9D%A2%E6%9D%BF%E6%94%B9%2B%E8%9E%A2%E5%B9%95

楼主:
謝謝提供資訊
只是 轉接扣   我沒有找到.......

楼主:
大陸賣家   說我這種液晶測試器   沒辦法使用 TTL 屏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感覺應該是可以.....只要有排線   電壓設定對....應該就沒有問題

楼主:
朋友 今天告知   說早期筆電   都是使用 這種 TTL 屏
我今天剛好 找到一台   還可以開機
想請問
NEC NL6448AC33-24
LM-DA53-22NSW
這2片   接口 定義 是否相同

我網路上找不到 這些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