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聲寶 LM-32V6R 無聲有影無背光

楼主(2016-03-08):
廠牌: SAMPO聲寶
型號: LM-32V6R (2011年)
問題: 待機 紅色燈亮,開機綠色燈亮,遙控時燈會閃,特別注意看會有畫面但是無聲無背光
搜尋有關此機型問題 電源板連接頭配置訊號都正常
對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8%81%B2%E5%AF%B6
不知誰有   715G4382P01000003S電路板的完整線路圖
或是此機型715G4382P03000003S電路板的完整線路圖

UBA2701規格內參考電路與實際板子還是有不大一樣

電源板連接頭配置量測訊號(V)
         待機   開機
LED     紅    綠
ENA    0.1     1.59
DIM    0.1     0.33
12V     0      11.98
12V     0      11.98
GND
GND
GND
24V    1.0    24.76
24V    1.0    24.76
S/B      0      3.29
+5V    5.2     5.2

+5V    5.2     5.2

量測 ENA(開機 1.59V)接到UBA2071-pin15(EN)變化正常(6V),Q801-pin2 進來的高壓三百多伏,看到有關LM-32V6R 大都是零件擊穿損壞,板子上所有零件都是外觀都無異狀,背光就是不會亮

网友A:
背光部分先用''裸燈''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部分先用''裸燈''試試~

電源板連接燈管只有單線連接,不同於兩線燈管
請問(1)若要測電源板拿一般顯示器用燈管如何連接於板上
(2)若要測機上燈管是否會亮連接單PIN怎連到一般顯示器雙PIN驅動板上
PS:燈管連接與一般顯示器不相同,UBA2701規格裡圖上燈管共接是連到此IC pin,但是機上並沒有,機上金屬是連電源的GND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板連接燈管只有單線連接,不同於兩線燈管
請問(1)若要測電源板拿一般顯示器用燈管如何連接於板上
(2) ...

你的第一及第二皆不對也無法適用 EEFL燈管怎能用CCFL高壓板來測試啊
這台不亮是通病啦  IC

楼主:
了解  感謝告知  原來這顆IC 問題不小 難怪都先換此顆

楼主:
不知哪位高手知道喇叭聲音出不來是哪裡容易出問題(有查規格裡頭有一顆AD82581B 2x15W
Stereo / 1x30W Mono Digital Audio Amplifier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哪位高手知道喇叭聲音出不來是哪裡容易出問題(有查規格裡頭有一顆AD82581B 2x15W
Stereo / 1x30W Mono  ...

看你聞有維修基礎 為何不發圖討論
都是問問題...解決你問題沒給這站
有用資源

楼主:
這部分不是我專長,當然是請益有處理碰過的高手幫忙解答,板上都是IC外觀良好
有電子基礎不代表什麼都會,一定某部份有強有弱,感謝指教

楼主:
背光部分已完修
更換UBA2071一顆與2SK4086兩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