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wVision用AV輸入畫面異常PC輸入正常

楼主(2016-03-08):
請前輩指導修理方向.謝謝

機種

機種
品牌機種 Image_1 (7).jpg 內部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

電源與高壓

電源與高壓
電源與高壓

T CON

T CON
邏輯板

AV輸入故障畫面

AV輸入故障畫面
AV輸入故障狀況

PC輸入畫面正常

PC輸入畫面正常
PC輸入情形.麻煩前輩幫忙.謝謝

楼主:
對不起主題沒標機種是PD4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不起主題沒標機種是PD421

你AV輸入~就那個黑色的視訊盒

先拆開視訊盒下手檢查吧!

网友B:
視訊盒拆開來~
用電容並聯大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59861-1-1.html
或把電容都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V輸入~就那個黑色的視訊盒

先拆開視訊盒下手檢查吧!

感謝ultraman大指導.有找另一個換過.故障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ultraman大指導.有找另一個換過.故障一樣

如果你十分肯定~你更換過的視訊盒是OK的但仍是畫面異常的話

那問題就出在連接視訊盒的主機板上了,依照連接視訊盒的那上下兩組排針,延伸出去找找附近是否有NG的元件

==============

忘了一點,你PC畫面顯示正常~有測過哪幾種解析度及顯卡"頻率"呢?

另外你AV輸入的訊號源該視訊盒是否有支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視訊盒拆開來~
用電容並聯大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59861-1-1.html

感謝firway大指導.視訊盒有換過.是懷疑主機上的電容
有用爇風槍吹一下是有些改善.但有些地方吹不到.若能
縮小範圍 較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十分肯定~你更換過的視訊盒是OK的但仍是畫面異常的話

那問題就出在連接視訊盒的主機板上了,依照連 ...

感謝ultraman大再度指導.視訊盒別台使用正常
pc是用筆電測試的.只是您所說的那解析度與頻率
就沒注意到.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firway大指導.視訊盒有換過.是懷疑主機上的電容
有用爇風槍吹一下是有些改善.但有些地方吹不到.若能

smil097 的電容並聯教學法~可以事半功倍

http://bbs.pigoo.com/thread-497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l097 的電容並聯教學法~可以事半功倍

謝謝您提點.會學習使用看看.謝謝

网友C:
藍圈內先測量排阻有無阻值升高、五顆鋁質併連次之
再來就要換那粒16P VIDEO SOURCE IC,常見絲印多為PI5V

网友D:
給答案唄 4.7uf 至於在那裏 那你得自己找在那個地方是啥迴路 就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藍圈內先測量排阻有無阻值升高、五顆鋁質併連次之
再來就要換那粒16P VIDEO SOURCE IC,常見絲印多為PI5V

感謝三太子爺提供,今天就從那五顆電容下手,排阻也會查,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給答案唄 4.7uf 至於在那裏 那你得自己找在那個地方是啥迴路 就知了

感謝快樂人大提供您的寶貴經驗,4.7uf可以找到的,謝謝您

楼主:
Image_1 (8).jpg 畫面異常嚴重.原來問題點在這裡 Image_1 (9).jpg 接點和4.7u全換完後現在只剩少許干擾
不知又要從哪裡下手.請前輩指導.謝謝

楼主:
Image_1 (10).jpg Image_1 (12).jpg 已正常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Image_1 (11).jpg 多換3個4.7uf Image_1 (14).jpg Image_1 (13).jpg 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