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 9W LED燈泡如何拆解 ?

楼主(2016-03-08):
DEAR 各位大大
小弟 有一 飛利浦 9W LED燈泡 不亮了 想拆開研究看看 但使出了 吃奶的力量還是轉不開 想請教大大們 有無拆解過此一型式的 LED 燈泡

此燈泡 看起來 並無散熱器 是否很容易故障

在此先感謝各位大大 不吝指教

网友A:
半透明的燈球先轉一轉或是用一字起加鐵槌,就能開了!
再來就是看是一顆顆燈粒還是COB的封裝?
先解焊LED燈後,才能分解供電模組!
燈座平頭部分有時候是用鎖的!或是焊接的

我自己拆了4~6顆的結論,參考看看!
這顆拆錯方向,燈座部分以暴力鉗硬掰

网友:
卡榫的  要撬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透明的燈球先轉一轉或是用一字起加鐵槌,就能開了!
再來就是看是一顆顆燈粒還是COB的封裝?
先解焊LED燈後, ...

感謝回覆
是打開了 但是手藝太差 弄得很醜 感覺 透明蓋子有用膠黏合

楼主:
謝謝 大大指導 打開了 不過也把蓋子弄壞了

楼主:
拆開後 用跟學姊買的 LED 測試儀 測試 LED 都會亮 那就是驅動板壞了 要繼續往下拆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開後 用跟學姊買的 LED 測試儀 測試 LED 都會亮 那就市區東板壞了 要繼續旺下拆了 @@ ...

這樣很容易解決!
燈粒沒壞,就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很容易解決!
燈粒沒壞,就是好事!

DEAR 大大
  但是 驅動版 拿不下來 它的散熱鋁機板 是一體成形 堪在塑膠 外殼裡 而且燈座也被我暴力破壞掉了

网友A:
先將燈板解焊拆下來!
觀察一下結構!反正是要拆下驅動板,那就不用怕傷到!
至少別讓驅動板的SMD零件受損...

网友B:
http://goo.gl/SCUAb9 像這款嗎

网友C:
下次可買可拆式的LED燈泡,便宜好用又好修,用料也相當不錯。我在沒屋頂買了十幾顆,還沒故障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goo.gl/SCUAb9 像這款嗎

DEAR 大大
  對就是這種 超難拆的 看來也只能 暴力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可買可拆式的LED燈泡,便宜好用又好修,用料也相當不錯。我在沒屋頂買了十幾顆,還沒故障過 ...

DEAR 大大
   嗯 好建議 下次再買就買可拆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燈板解焊拆下來!
觀察一下結構!反正是要拆下驅動板,那就不用怕傷到!
至少別讓驅動板的SMD零件受損...

DEAR 大大
  看來也只能暴力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可買可拆式的LED燈泡,便宜好用又好修,用料也相當不錯。我在沒屋頂買了十幾顆,還沒故障過 ...

能告知一下連結或廠牌嗎?有搜尋但沒找到.

网友D:
現燈炮外殼皆用一體式,大部分一撬開都會有損,若想研究可以但想維修要想到沒外殼怎復原
現燈泡很便宜不建議自己去修划不來買個幾顆零件都比燈泡還貴,還要想到控制IC是否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燈炮外殼皆用一體式,大部分一撬開都會有損,若想研究可以但想維修要想到沒外殼怎復原
現燈泡很便宜不建議 ...

感謝大大回復
  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