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GW2240M背光不均維修

楼主(2016-03-08):
從朋友那兒托修一台BENQ GW2240M的螢幕,主訴症狀是背光不均,
送電後,剛開始背光正常,但是過了不到幾秒鐘,兩側的背光就如圖一樣變得不均了。首先,我把面板整個拆開直接殺到背光燈條檢視,燈珠都正常發亮,所以先排除燈珠問題,接下來就檢查恆流板了。用電錶量測電壓,發現連接背光燈條六條電線,中間兩條是電壓70V左右(V in),兩側的四條(各兩條current)其中一條的電壓與另三條不同,於是把恆流板上的接點都查一遍,確認是電源IC mp3389EF故障,
利用熱風槍(350℃ 40秒)解焊、更換,終於讓它回覆正常。
在網上找一些前輩的相關文章,發現大都是認為面板故障,因為最近修了幾台LED電視都是恆流板電源IC出問題,於是死馬當活馬醫,試看看能不能救回。也許這只是我剛好碰到這台比較好處理,將經驗與大家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350℃ 40秒。請問這是整個罩不住吹??還是換小頭繞的吹??

楼主:
您好:我是用小頭直接吹,吹的時候要稍微繞著IC繞圈,並使用鑷子測試IC焊腳的焊錫是否熔化,如IC焊腳焊錫已熔化,就要趕快用鑷子將IC拿起來。

网友A(2016-04-07):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用小頭直接吹,吹的時候要稍微繞著IC繞圈,並使用鑷子測試IC焊腳的焊錫是否熔化,如IC焊腳焊錫已 ...

我是用網路上看的絶招,拿一條多芯線拆開應該會有二十幾條細線,拉一根細銅線出來把它繞在一邊的排腳,線的另一端繞小支的一支起當釣桿,當你把焊錫吹熔時晶片也就跟著起來了~~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網路上看的絶招,拿一條多芯線拆開應該會有二十幾條細線,拉一根細銅線出來把它繞在一邊的排腳,線的 ...

謝謝您提供的方法,下次再試試看。

网友:
恭喜完修!很實用的案例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厲害

网友:
讚1個....繼續加油

网友:
感謝大大 無私分享

网友:
版大實在利害!!小弟趕緊收下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