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lectrocompaniet 聲道雜音求助

楼主(2016-03-08):
型號是 ec4.7

症頭: 聲音時有時無 左右聲道不定時發作 某些高頻會出現破音(如鋼琴高音)

目前已處理
更換右上方繼電器
更換vr
全板捕焊點跟清理
點情況依舊

補充內容 (2016-3-15 11:19 PM):
更換7812後一切正常 算完修了
感謝大家的指導

网友:
音量VR接觸不良也會有你描述的那種情形.

噴一些接點復活劑進去VR再轉一轉看會不會有所改善.

网友:
密封型的高級 VR 不會發生如敘述的這些狀況,要噴復活劑也噴不進去。
既然 Relay 都換過了那就最可能為電源穩壓線路,先量 DCV 是否正確且穩定再用示波器看電源紋波是否很低。
機器出廠幾年了是不是那堆電解電容已老化,檢驗一下電容量是否足夠與 ESR 的數值是否變大了。

排除了電源回路後就只能送音頻訊號進去測試,再用示波器一級一級的觀察波形是否穩定,將問題的範圍給縮小。

网友A:
改拿起電錶好好測量了   這些零件通通白換了
那顆VR樣子很難買還有後面的驅動馬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拿起電錶好好測量了   這些零件通通白換了
那顆VR樣子很難買還有後面的驅動馬達 ...

大大

那是可遙控音量,一體式常見不貴,版上有人買過,

网友B:
這種高價前級有可能都是mos穩壓,長年高溫,久了就有東西接近損壞邊緣。先開機熱機再查一下高溫的元件看看。

网友:
突然看到輸出位準 0dB / +6dB 切換開關,這種開關非常容易氧化,請先檢查。
沒想到這種級數的 HiFi 竟然用這種零件,無法想像。

不用去找新開關來換,這種開關找不到高品質的,換過幾年後還是會再氧化,或是換成高品質的密封型搖頭開關。
最好將此開關的接線拆掉從 PCB 端將信號直接跳線接續不要使用,聲音還會更上層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高價前級有可能都是mos穩壓,長年高溫,久了就有東西接近損壞邊緣。先開機熱機再查一下高溫的元件看看 ...

這台前級的類比電路電源只用齊納二極體來穩壓,電壓的數值不重要只要漣波夠低即可。

這是並聯式穩壓速度快但效率低,傳統常見的晶體串聯穩壓雖然效率較高但電源的反應速度不足,歐美的音響都不喜歡這樣用。
用大量的電容來穩定電壓成本比用穩壓晶體來的高,線路比較簡單但零件品質要求高,所以音質才會好價格要賣的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台前級的類比電路電源只用齊納二極體來穩壓,電壓的數值不重要只要漣波夠低即可。

多謝說明。用zener的方式的確暫態反應快,但老實說只用zener我還滿驚訝的,因為沒有回授,電壓基本上是飄來飄去。要是我會用TL-431+晶體輸出,效果一樣。說了這麼多都沒用,好聲最重要,原廠有調音的密技吧?  如果電源OK,問題應該不難找,只剩下沒多少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謝說明。用zener的方式的確暫態反應快,但老實說只用zener我還滿驚訝的,因為沒有回授,電壓基本上是飄 ...

音響的電源有無穩壓不重要,例如 AC 110 漂 5% 變化反應到 DC 20V 的工作電源也只有 1V 的變化。
濾波與電源退交連比較重要,電源要很乾淨聲音才會乾淨。
線性放大電路都有負回授控制增益所以也不會對聲音大小產生變化,所以安啦!

前級的消耗電流很小用個小 Zener 就足夠了不用靠電晶體來增加輸出電流。
零件用越多機器的可靠度就下降,不是為了省零件而省錢。

用 TL431 與電晶體作穩壓,除非電晶體的 C E 腳接成電源和地之間的並聯放電結構。
否則還是有反應速度不足的問題,這就是暫態反應,只有用大量的濾波電容才能有足夠的暫態電流。
一大票的電解電容跟前幾年流行汽機車加裝逆電流是相同的原理。

歐美的高級音響都用很簡潔的電路配上高級的元件才能產生好聲音,日本都用普通的零件搭配多量的主動零件甚至保護線路,所以聽到的都是電子音。
例如真空管音響多沒穩壓線路,只要有好管子與好輸出變壓器就有好聲音。

看起來這台前級內部用料並不好,可能有獨特的放大響應曲線或反應才能讓人買單。

有人將交連電容換成不同材質的,聲音的表現又不一樣了。

楼主:
那VR原廠是用5KA*2 根本特規只能找相近的用
最後在左岸掏寶找到當時換算下來一顆520
類似的台製品並不難找大約在130左右只是腳位有差
關於輸出位準是 0dB / +9dB
這個我用跳線了本以為是那開關的問題
像duke83說的一樣細節變多了真的是多餘的東西
目前手上沒有示波器 只有電容表只能一顆顆退下來量了
順便那堆電容也一併更新好了
免得日後又出問題多做一遍工

网友:
沒有示波器也有方法來測,就是數位電表的 ACV 檔。
還先要有訊號產生器,沒有示波器的人一般也不會有訊號產生器,可以用手機或電腦安裝 APP 或程式。

先設定 400Hz 的頻率,產生器的輸出位準配合音量調整讓機器的輸出在電表上的讀數是 ACV 1V 或 0.7V。
電表測試線用鱷魚夾穩穩的夾住測試點,這時就可以來煲機了。
左右聲道與放大級從前往後分別慢慢測,再按電表上的 Max 與 Min 按鍵來觀察數值之變動。
也可以同時夾上一個高阻抗耳機來監聽,必須是 600 歐姆以上,耳朵聽覺會比電表的反應來的快。

用 400Hz 是不知道測試者用哪一款的電表怕太高頻電表讀不太出來,而且 400Hz 也不會刺耳可以長時間聽。
只要你的電表 ACV 的響應夠寬,可以改變測試頻率就能測出此機的頻率響應來,用方格紙來仔細的描繪不同頻率的該電壓值後可以簡單的看出此機是完全平坦還是有加 EQ 曲線。

同理,也能用 ACV 來看電源紋波,紅棒先串一個約 10uF 的電容(有些電表 ACV 檔會隔直流就不用了)。
比對一下不同電壓回路的數值或是別台前級的電源紋波數值。

用電表的方式只能拿來讀低頻訊號或電源紋波,但如果有高頻的暫態雜訊就讀不到,所以還是示波器比較厲害。

网友:
看起來是用 ALPS 帶馬達的 VR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VR原廠是用5KA*2 根本特規只能找相近的用
最後在左岸掏寶找到當時換算下來一顆520
類似的台製品並不難找 ...

不但是增益開關如此,連端子都是用一般AV廉價品,實在匪夷所思

网友:
ALPS的VR會壞無誤

我自己再用的老DENON PMA-890D已經用到第三顆了.

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就是喇叭輸出保護的RELAY接點黑掉導致破音及音量左右聲道飄忽不定.

這顆RELAY我也換過兩次了.

楼主:
更換電容一樣情形沒有改善 orz

板子右下哪邊的7812a穩壓ic
t15測試孔只有5v並遞減
t14則不到1v

网友:
所以是電源出了問題? 先檢查7812左腳是否有大於12V的輸入,T15理應當是12V out。T14 5V應該是來自T15的12V再透過旁邊那顆小黑豆78L05去轉換的(我猜啦)

网友:
看來 7812 不良,先換掉看有否改善,或許測點 t14 也會一起上來。

建議 7812 跨接 PIN 1 和 PIN 3到地的電容也一併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