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器的特性及選用

楼主(2016-03-09):
1. 電容器的種類眾多,依其使用材質的不同,而具不同的特性,選用時應依需求而有不同的抉擇.而規格書上的部分特性,如溫度係數/振動效應等,又該如何作簡易測試?請看影片中的介紹.

2.有關SMD電容的部分特性介紹,請詳讀書面的介紹.

楼主:
有關極性電容的正負極辨識,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4510-1-1.html

楼主:
其中有關電解電容的ESR選用與計算說明摘錄如下:

网友A:
ciko老師,有關電容ESR的理解,
已有痞友有轉貼過了: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light=esr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ko老師,有關電容ESR的理解,
已有痞友有轉貼過了: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這個很重要,所以老師不厭其煩要再講一次,新痞友也不見得有看到,老痞友溫故才能知新。
大家能夠幫忙補充貼舊文更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老師,有關電容ESR的理解,
已有痞友有轉貼過了: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謝謝大畔及duke大的提示及說明.讓大家一起來吸收這些知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畔及duke大的提示及說明.讓大家一起來吸收這些知識.

你把大胖改名,以後他就去種田了 ...  ...

网友B:
請教老師~
同樣耐壓50V,NICON 10UF竟然比JAMICON 3300UF還大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老師~
同樣耐壓50V,NICON 10UF竟然比JAMICON 3300UF還大粒

據說這種無極性電容ㄝ主要是使用於電視機的高壓線路(可能還有環境高熱問題).聽說還有高達數百V的AC信號要通過,所以體積自然需做得大顆些.

网友:
BP無極性電容本來就比較大顆.

网友:
哇靠!

一開頭就看到一個人埋在儀器堆裡面。。。。。

其實台灣人好像比較愛新儀器,但只要夠用’能用,舊儀器其實也不錯。。。。。

至於個人只是在玩維修,覺得有就好了,根本不用追求最新最強。。。。。

网友C:
其實我有個問題想請教
X電容的原理是?因為我只知道他是EMI元件,接在橋式整流器前

曾經我有看別人把電解電容放在橋式整流器前,發現瞬間電流很高,結果電解電容整個很燙,甚至爆掉
為什麼電解電容沒辦法當成X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據說這種無極性電容ㄝ主要是使用於電視機的高壓線路(可能還有環境高熱問題).聽說還有高達數百V的AC信號要 ...

同樣10uf/50v電容,無極性NP(右三)怎麼比BP差這麼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有個問題想請教
X電容的原理是?因為我只知道他是EMI元件,接在橋式整流器前

電解電容構造導致的     電解電容若電壓極性相反時   內部電解液將會被電解發熱 蒸發導致容器爆炸 或是觸發一次性洩壓閥     薄膜電容是要流經高頻大電流才會發熱  也是炸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老師~
同樣耐壓50V,NICON 10UF竟然比JAMICON 3300UF還大粒

1. Nicon  與 Nichicon 應該不會搞混吧?
2. C=ε * A/d,  因為鋁電解電容的介電層是氧化鋁,所以 ε 已經固定。剩下可以調整的就是氧化鋁介電層的厚度 及 電極的有效面積。
50V 的耐壓已經決定介電層厚度但製作介電層厚度的技術還是有些差別,端看工廠怎麼去做。

剩下可以調整的就是電極有效面積。

增加有效面積的方法,有不同技術,據我所知有機械腐蝕研磨(增 1.5~3倍)、化學腐蝕(增 1.5~7倍)、電化學腐蝕(增6~100倍)。
你想像是一片金屬,如果表面有一堆凹坑或者細絲,它的表面積就增加了。這就是表面積的差異。

一般廠商做電容,他們買鋁箔時會指定是多 μF/cm^2, 然後去設計電容的 size.
剩下是電解紙。電解紙通常決定電容耐壓。也是決定體積的參數之一...

拉拉雜雜講這麼多,總結一下,我想要表達的是: 電容優缺點,並不一定是只根據體積來決定。

网友:
有關 ESR 這玩意兒,專家都建議咱們去看看電容器製造廠發佈的應用文件,利用 Google 搜尋 "Capacitor ESR Ratings" 就有無數文件可閱讀,例如:电容器阻抗/ESR频率特性是指什么?

网友D:
我想除了容值與耐壓,壽命與溫度也是決定體積的要素之一。這跟SMD的MLCC電容有點相似,同樣容值與耐壓就有0603到1206都有,有聽說大的比較耐AC電流,可是似乎沒有這種SPEC,有人可以解釋一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除了容值與耐壓,壽命與溫度也是決定體積的要素之一。這跟SMD的MLCC電容有點相似,同樣容值與耐壓就有0 ...

體積 決定能流經多少電流   面積則是決定電容量

在交流耦合場所  多是用金屬薄膜電容 因為體積大

小型化高容量的電容是無法承受耦合電流的

网友E:
前面有人提到esr
有人講過阻抗分為直流阻抗跟交流阻抗
esr屬於哪一種呢
esr低一定好嗎
版上好像有網友提到有些電容的阻抗是配合電路設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面有人提到esr
有人講過阻抗分為直流阻抗跟交流阻抗
esr屬於哪一種呢

先給一篇連結。如果閱讀後仍有疑問,再到版面上詢問。
http://slot-tech.com/interesting ... T104%20-%204416.pdf

网友:
感謝skyboat和kip提供的材料,我回家慢慢看

网友E:
請問2個地方:
1.用版上團購的晶體管測試儀(海藍) 測量 電容時,測試儀是怎麼知道ESR該取哪一個值呢?(ESR會受到頻率、電壓及Vpp影響嗎?)

2.有人提到Vloss以及D ☉ 的數值,DIY實務上需要考慮到這些細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2個地方:
1.用版上團購的晶體管測試儀(海藍) 測量 電容時,測試儀是怎麼知道ESR該取哪一個值呢?(ESR ...

1.因團購測試器僅使用單一個頻率作測試,所以他的ESR值,便為該廠商出廠時已固定的頻率所量測結果.
2.Vloss,可將它視為本體漏電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