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E5500 HDMI無訊號維修問題

楼主(2016-03-09):
此台LG 32吋 故障HDMI無訊號,有參考版上大大維修方式,用熱風槍吹CPU晶片維修完恢復正常使用。但過沒多久又出現相同毛病,現打算把主機板CPU晶片重新植球,請問各位大大此CPU晶片的錫球是用甚麼規格尺寸?錫球要購買"有鉛錫球"還是"無鉛錫球"?請求版上大大協助,感激不盡!

网友:
你當初用熱風槍吹,應該只有除去濕氣~

除非有加助焊劑然後晶片有加熱到會動(錫有溶)~

重新植株不容易,個人目前也尚未成功過!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之前烘的時候都有加助焊劑維修,撐沒多久又故障,共修了5次。所以現在才想重新植球。

网友A:
錫珠0.45--0.5的.
建議你用有鉛的.

但不建議你重新植錫珠.......去掏保買一顆bga ic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錫珠0.45--0.5的.
建議你用有鉛的.

感謝小張大大回覆,謝謝!

网友B:
那只是熱脹冷縮暫時改善接觸而己。

有鉛錫有時候根本無法因重新加熱而焊上了。。。。有鉛才行。

http://bbs.pigoo.com/thread-56101-1-1.html

网友:
個人認為  如果沒有推一下的話…
就算有鉛錫…rework後…冷熱衝擊也是沒多久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熱脹冷縮暫時改善接觸而己。

有鉛錫有時候根本無法因重新加熱而焊上了。。。。有鉛才行。

感謝 draculaxx大大 詳細解說,選用有鉛錫球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