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GPC-3030 雙電源供應器維修PART II

楼主(2016-03-09):
今天去電子材料行買些東西,順便買了可變電阻及半固定電阻回來,我還是決定先把可變電阻給換了,再看看是什麼情形。

拔掉面板前面的旋鈕︰

轉開可變電阻螺絲︰

換上新的可變電阻︰

有的時候是先焊好可變電阻再鎖上螺絲比較好工作,不過這台電供這個地方還很空,所以我是先鎖上再焊接。
焊好後開電測試,結果Slave 正常了,已可輸出電壓,也可以調整,不過Master 還是亮過載燈。

短路測試Slave,的確是好的,過載燈亮起,也可以調節輸出限流。

仔細看了一下,發現Master 原本已有銅箔燒斷,上一位用者已有補過線了,下圖的黃色線段就是補焊的。

不過可能上一位使用者沒有注意到下方還有一條銅箔也是斷的,我再補一條紅線上去。

會燒斷銅箔一定是大電流,但是又沒燒斷保險絲,並且過載燈亮起,我們可先判斷是保護電路有動作,並正常執行中,這台是使用uA723在控制,並用uA741 各控制一個繼電器切換變壓器輸入電壓。

所以先要有心理準備有其它大電流問題,補好線後上電測試,結果變壓器發出有點大聲的"嗯......",趕緊關掉電源,接下來等再買些零件再來了。

网友A:
輸出端並聯的二極體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端並聯的二極體是否有短路

有概念!不過不是這個問題。

网友B:
串聯的功率晶体短路了,無調整電壓功能,導致輸出電流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聯的功率晶体短路了,無調整電壓功能,導致輸出電流過大!

功率晶體若短路了,保險絲應該就要斷了。

网友C:
猜到有獎嗎?大家趕快努力猜!

我放棄了,將機會與大獎留給別人。

网友D:
我猜測輸出電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到有獎嗎?大家趕快努力猜!

我放棄了,將機會與大獎留給別人。

故障點用猜的?

网友E:
那個飛線位置好像是繼電器........繼電器壞了!!!!!!

我自己第一台修的可調電供也是壞繼電器。症狀是調超過十幾伏特後繼電器切換時產生保護。
太久了,有點記不清楚,好像換了一個繼電器還有一個BJT.....就照片中水泥電阻上面那個。

[變壓器發出有點大聲],這我就疑惑了???聲音從何而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測輸出電容短路

輸出端測量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飛線位置好像是繼電器........繼電器壞了!!!!!!

我自己第一台修的可調電供也是壞繼電器。症狀是調超過 ...

飛線是繼電器的接點沒錯。
變壓器發出有點大聲低頻"嗯....."的聲音表示它輸出過大電流或短路了,當然也有可能是它故障了。

网友D:
橋式整流器跟那顆大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橋式整流器跟那顆大電容

哈!這個當然也有可能,不過我量過了,它們都是好的耶!

网友F:
最怕的就是變壓器次級繞組短路     這變壓器容量應該很可觀   要發出震盪聲 問題不小
可是保險絲是好的   那可以從保險絲位置推斷 故障是在保險絲前後   可以透過測量保險絲兩端壓差 大致推估 保險絲上流過的電流

网友D:
應該是輸出有短路
線還是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怕的就是變壓器次級繞組短路     這變壓器容量應該很可觀   要發出震盪聲 問題不小
可是保險絲是好的   ...

變壓器次級短路的話保險絲應該就會燒斷了,所以應該不是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輸出有短路
線還是端子

哈!就讓我們下星期繼續查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就讓我們下星期繼續查下去.....

繼電器故障
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繼電器故障
造成短路?

除非是電路設計錯誤,否則繼電器不管在那NC或NO,應該都不會造成整個短路燒斷銅箔才是,除非有其它的未能預知的狀況。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除非是電路設計錯誤,否則繼電器不管在那NC或NO,應該都不會造成整個短路燒斷銅箔才是,除非有其它的未能 ...

只剩下二極體打穿了會有這麼大的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剩下二極體打穿了會有這麼大的電流????

那可不一定!不過它的故障點一定很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就讓我們下星期繼續查下去.....

精彩可期~~~~~~~~

网友E:
電容短路導至變壓線圈加大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容短路導至變壓線圈加大出力。。。。。。

的確有此可能,不過13樓有說了,有量過電容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