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CHIMEI TL-32LF5D-500 32吋LED液晶電視閃一下有聲無影無背光...

楼主(2016-03-09):
奇美CHIMEI TL-32LF5D-500  32吋LED液晶電視閃一下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奇美CHIMEI TL-32LF5D-500 LED液晶電視.閃一下.有聲.無影.無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32LF5D-500
TL-32LF500D

拆機.

電源板.

主機板.

升壓恒流板.

上面都有標示定義.方便我們維修人員測量.維修.

T-CON.

這BOE面板.是對岸京東方生產的面板.

奇怪.奇美不是自己有生產面板.
還有老郭入股的群創.怎麼會用這對岸生產的面板?

開始拆面板.
PS:拆面板具備有一定之風險.請勿隨意嘗試.以免造成遺憾.叔叔有練過.

以下其實正確做法應在無塵室進行.只是我沒有郭台銘這種富老爸資助.也就只能邊念阿彌陀佛邊拆了.

這液晶玻璃可得好好地供奉起來.
千萬不能出差錯.

這就是背光模組了.

LED現形.直下式背光.

測試結果.燈珠只亮一半.其餘一半已GG了.難怪閃一下就滅.

總共分三條燈條.每條有10棵燈珠.共30棵燈珠.

大功率加透鏡燈珠.

目前手上最適合這組的.就只有這一組四條燈條.每條有10棵燈珠.共40棵燈珠.
由於燈數不同.所以得另外加配升壓板.才有辦法工作.

由於這組燈條沒有配備雙面膠條.只好自行加工3M膠條.以便施工固定.

固定安裝燈條完畢.

測試點燈.正常.

撤除原有升壓板.安裝新的升壓板.

再測試看看.背光亮起.為什麼要一再測試?
怕只怕組裝起來有地方沒裝好.還得拆機再來一次.那就窘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如果沒有保卡,這台奇美會判定為保內的

如果是55吋,拆起來就會皮皮ㄔㄨㄚˋ

网友B:
請問CCFL 的面版~
可以改成這種LED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有保卡,這台奇美會判定為保內的

如果是55吋,拆起來就會皮皮ㄔㄨㄚˋ ...

過保了.機主為奇美員工.專做面板邦定.

台南有很多奇美福利機.保固從無保固到一年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CCFL 的面版~
可以改成這種LED嗎???

可以.我改過BenQ.

台南206地震摔下.面板沒破.燈管斷在裡面.

网友:
這麼不耐用....到現在也才3年而已

网友:
三條燈珠換四條燈珠,均勻配置燈條就對了?!

本來的燈條也是用貼的嗎?

网友:
太棒了!又多學到了一些,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保了.機主為奇美員工.專做面板邦定.

台南有很多奇美福利機.保固從無保固到一年都有. ...

員工福利品[無保固]價錢一定成本在打好幾折

网友:
詳細的說明、感恩!

网友:
感謝細心的解說~~

网友:
感謝gkjnn大的細心教學

网友:
很好的示範教學~讚!

网友:
你的(武功)真是高強呀!令人佩服!佩服!

网友C:
昆哥我很好奇燈條上的那一層白紙,你後來有再黏上去嗎?因為那一增白紙不好撕,很難撕下來是整張完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昆哥我很好奇燈條上的那一層白紙,你後來有再黏上去嗎?因為那一增白紙不好撕,很難撕下來是整張完好的 ...

有啊!貼上反光會比較好.只是要重新剪裁拼裝.

不會吧!我拆過的都是用塑膠卡榫固定而已.很好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貼上反光會比較好.只是要重新剪裁拼裝.

不會吧!我拆過的都是用塑膠卡榫固定而已.很好拆啊. ...

哈哈可能是我太粗魯了啦,還有就是我會撕下來都是直接殺肉了,不會再組回去,所以就比較粗魯吧,哈哈
嗯 我也是這個覺得沒有再貼上去那畫面看起來應該是會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