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 股市走勢圖無法顯示.(IE11 /WIN 7 MODE).請問那裡設定錯誤?

楼主(2016-03-10):
YAHOO 股市走勢圖無法顯示.(IE11 /WIN 7 MODE).請問那裡設定錯誤?

网友A:
找看看網際網路選項裡面,進階設定

之前蠻多怪問題,把這選項勾起來可以解決

"使用軟體呈現,而不使用GPU呈現"

如果沒找到這個,那可能又是其他問題

网友B:
試試把工具裡面的相容性檢視勾選看看--->for xp

win7的是要相容性檢視設定裡新增

网友C:
也有可能是JAVA的問題,試著重新安裝JAVA或更新看看。

蠻多財金網頁曲線是用JAVA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JAVA的問題,試著重新安裝JAVA或更新看看。

蠻多財金網頁曲線是用JAVA技術。

重新安裝JAVA.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把工具裡面的相容性檢視勾選看看--->for xp

win7的是要相容性檢視設定裡新增 ...

相容性檢視設定裡新增 .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看看網際網路選項裡面,進階設定

之前蠻多怪問題,把這選項勾起來可以解決

勾起來"使用軟體呈現,而不使用GPU呈現".無效

网友D:
工具-->刪除瀏覽歷程記錄. 第一項不勾,其它都勾
刪完重開IE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刪除瀏覽歷程記錄. 第一項不勾,其它都勾
刪完重開IE看看.

此項動作亦無效

网友:
以前可以正常顯示,突然變不正常嗎?

网友:
請更新 FLASHPLAYER  看看
https://get.adobe.com/tw/flashplayer/?fpchrome

网友E:
在IE11, 相容性檢視選項裡請把「在相容性檢視下顯示內部網路網站」的勾勾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IE11, 相容性檢視選項裡請把「在相容性檢視下顯示內部網路網站」的勾勾拿掉. ...

一樣無效!

网友F:
我個人win7 64bit / ie11 則可以正常瀏覽&顯示 yahoo股票其曲線圖

其實問題很多,你只說你的ie11開yahoo股票其曲線圖會無法顯示

如同有人問你,你之前使用正常後來才變成使用不正常嗎?   你沒回

***基本ie11不用做任何設定就可以正常瀏覽***

你突然不能正常瀏覽,你自己就要回想"幹了那些事" or "中病毒或後門" or "用了一些"提升效能&優化"的大陸軟體 or "你是盜版win7

以上種種都會造成ie11不正常.

先掃毒吧!再不行就換google若真的執著ie11就照以下微軟說明修復&重新安裝吧!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kb/318378

网友:
我在WIN7 64X  IE8.0
只要灌ADOBE FLASH就可以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個人win7 64bit / ie11 則可以正常瀏覽&顯示 yahoo股票其曲線圖

其實問題很多,你只說你的ie11開yahoo股 ...

1月份升級至win10.
20天後解除安裝恢復至win7.
然後問題就發生.
FLASH/JAVA/IE11重灌都無效.
恢復到IE8 也都無效.
使用Google Chrome 都可以.真是見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月份升級至win10.
20天後解除安裝恢復至win7.
然後問題就發生.

無法度! 微軟升到Win10再降回win7 ~有很多災情

若你的windows7是正版&是零售版 (套裝廠牌PC裝在硬碟的那種不行),可以打給微軟解決

因為win10降回win7有很多問題目前只有微軟自己才有辦法

另外~看看是否有win7 update更新看看

网友:
WIN7要sp1以上才能跑IE11

网友(2016-04-15):
重灌作業系統就好, 然後搭配免費的還原系統 , 就可以一鍵還原
http://www.todo-backup.com/products/home/downloa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