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隨身碟開機BIOS居然會有相容性問題?

楼主(2016-03-10):
最近發現手邊兩張MSI的主機板(G31、P965晶片組的)用隨身碟開機
準備安裝WIN10時會發生無法開機的情況,說磁碟讀取錯誤...
後來不斷比對測試~~~
1.跟隨身碟本身無關,換廠牌也一樣
2.跟製作系統安裝碟的工具軟體、OS的ISO檔案無關
3.隨身碟在系統中讀寫使用均正常

不能在微星開機的隨身碟拿去華碩的945GC、技嘉的AM2插槽NVidia晶片組
的板子上(測了三張)均可透過該隨身碟開機並且進入作業系統安裝階段...

莫非...有相容性問題?!

网友A:
看看有沒有關係...

1. USB的檔案系統格式(FAT, FAT32, NTFS, exFAT,...)
   FAT32比較通用...

2. USB的port,插在M/B不同USB的port位置有沒有差別...
   有沒有USB3.0/2.0的差別或前後面板位置之類...

网友B:
我有遇過一種情形,就是插著隨身碟,在BIOS畫面走不過偵測硬碟。

一拔掉隨身碟就開使偵測硬碟並開機。。。。。

遇到怪問題只能禮讓。。。。。。搞不好是BIOS沒寫好,就算找出問題也一樣無解。。。。

网友C:
下載最新的晶片組修正程式看看是否有改善。

由期有些晶片組常遇到這個問題,USB DISK 插在主板插口上就是無法順利開機,
摘除就可開機了,隨身碟在正常開機後,讀寫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載最新的晶片組修正程式看看是否有改善。

由期有些晶片組常遇到這個問題,USB DISK 插在主板插口上就是 ...

Wooden大,

BIOS開機是第一關, 卡在BIOS, 後面OS的Driver怎安裝都是解不掉BIOS卡關的問題的.

是不是BIOS的問題?? << 有可能
是不是USB碟有問題?? << 不排除
因為有的USB碟, 它的Firmware就是不乖乖的按照Spec來做, 所以BIOS看到不認識的裝置回應, 就傻眼了.

那,
USB碟的Firmware能不能解? << 當然可以, 但廠商不見得提供
BIOS能不能解相容性?? << 當然可以, 但就變成每遇到一個Case就要解一個Case

這些奇奇怪怪的事, 總是沒完沒了的呀~

网友E:
要不把BIOS重設初始值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Wooden大,

BIOS開機是第一關, 卡在BIOS, 後面OS的Driver怎安裝都是解不掉BIOS卡關的問題的.

呵呵!對吼!說是用 BIOS 開機的問題,

沒看清主題說....XD

网友F:
我遇過的經驗是有些較舊的板子 BIOS 只認得 FAT 格式,同時期同晶片組不同廠牌主機板支援度可能不同,可能A 廠 BIOS 認得 FAT、FAT32,B 廠可能只認得 FAT,完全端視 BIOS 是否有將檔案格式寫進去。

曾經被 MSI 準系統 BIOS 只支援 FAT 格式耍烏龍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7125-1-1.html

网友G:
我只遇過,ACER M5641的機子.

USB隨身碟插在上方的擴充USB槽上面,開機正常
進入到WIN7安裝畫面,複製檔案到一半,顯示檔案讀取失敗

後來把USB隨身碟插在後面主機板上的USB槽,安裝完成.

但平常我用上方擴充槽讀取隨身碟,感覺不到有錯誤,或者是OS背景修正了?

网友H:
微星的板子最好挑第一或第二個usb port比較容易成功.

网友I:
我有試過是隨身碟的問題..當然主機板也是有關係..
有些舊的随身碟對舊主機板就是開不起來...拿到新板就可以了..
還有盡量用FAT格式相容行也比較好..

网友J:
早期主機板對usb開機支援度不高

但較新的主機板,幾乎都沒這問題了

网友:
請換條RAM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沒有關係...

1. USB的檔案系統格式(FAT, FAT32, NTFS, exFAT,...)

好~感謝你的建議~~針對隨身碟的分割區格式我會去測試看看~

USB PORT位置我也會測看看~~目前手邊的板都沒有USB3.0,都是2.0的介面~
位置那我就粗分為I/O擋板和擴充擋板兩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遇過一種情形,就是插著隨身碟,在BIOS畫面走不過偵測硬碟。

一拔掉隨身碟就開使偵測硬碟並開機。。。 ...

嗯~~~~~就很納悶,因為隨身碟在BIOS中有被正確識別怎會無法開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載最新的晶片組修正程式看看是否有改善。

由期有些晶片組常遇到這個問題,USB DISK 插在主板插口上就是 ...

我是要用它開機安裝WIN10系統~
不是無法開機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Wooden大,

BIOS開機是第一關, 卡在BIOS, 後面OS的Driver怎安裝都是解不掉BIOS卡關的問題的.

牛~

為此問題我還特定再買一個隨身碟,結果一樣...可識別但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把BIOS重設初始值試試看!!

做過,BIOS板本都是該主機板最新一版,且有載入最保險的系統預設值參數....也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遇過的經驗是有些較舊的板子 BIOS 只認得 FAT 格式,同時期同晶片組不同廠牌主機板支援度可能不同,可能A ...

我隨身碟都被做成NTFS格式,因為都超過4GB..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只遇過,ACER M5641的機子.

USB隨身碟插在上方的擴充USB槽上面,開機正常

嗯~~感謝你的經驗分享,可以把USB插做的金屬接點檢查一下看有無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微星的板子最好挑第一或第二個usb port比較容易成功.

知道了,目前測試因為是裸板,都裝在I/O擋板的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試過是隨身碟的問題..當然主機板也是有關係..
有些舊的随身碟對舊主機板就是開不起來...拿到新板就可以 ...

知道了~~我確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早期主機板對usb開機支援度不高

但較新的主機板,幾乎都沒這問題了

嗯~~我差點沒問MIS技術部門

楼主:
就差沒拿DDR3去插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隨身碟都被做成NTFS格式,因為都超過4GB..

印象中format格式跟容量大小沒有相關,是檔案大小超過4G才有格式限制,應該找工具程式去format成FAT或FAT32格式試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感謝你的經驗分享,可以把USB插做的金屬接點檢查一下看有無氧化

讓您見笑了...

不過那各插槽肯定氧化我很確定

因為當初那台整台都是煙油+灰塵 蓋滿
我是噴75%酒精,拿牙刷刷了好幾次插槽跟裡面的電路板,才勉強堪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format格式跟容量大小沒有相關,是檔案大小超過4G才有格式限制,應該找工具程式去format成FAT或FAT32 ...

嗯,我已經初步測試了~~結果在下面跟大家說.....

結果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讓您見笑了...

不過那各插槽肯定氧化我很確定

網咖的電腦也很恐怖~~~
你那是工廠的電腦?

楼主:
昨天晚上我開始針對隨身碟分割區的格式問題進行測試~~~
首先,我原本用的開機碟工具程式rufus會不讓我針對隨身碟分割區
格式做設定,軟體會說跟我OS的ISO檔不適合,就把FAT32改成NTFS
格式了...既然它不讓我用FAT32格式那我得就另外一種工具來做USB開
機碟.....

採用微軟官方的USB開機碟工具程式,這回可以了~~它自己下載光碟內
容(WIN10)後就說隨身碟要格式化,這回我可以自訂分割區格式了,當然
就挑FAT32格式看看.....很快的就做好了USB開機碟,內容也正確(和rufus
做的同款)....

馬上測試....嘿嘿!~~~有意思~~~本來BIOS中有一個硬碟的開機順序項目
中除了會偵測到SATA HD外還會抓到NTFS格式的隨身碟,這回硬碟抓不到
了....

剩下開機順序設定項目啦.....第一優先設"USB-HDD"....結果不能開!
連那個"按任意鍵從USB開機"的描述都沒了......只顯示找不到開機
裝置...............這代表目前為止這塊P965主機板並不是因為分割區
格式造成問題~~起碼NTFS是OK的.....

晚一點我要改用G31那張來測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我開始針對隨身碟分割區的格式問題進行測試~~~
首先,我原本用的開機碟工具程式rufus會不讓我針對 ...

A大,

你的主板(G31/965)是早期的, 應該不會有NTFS開機支持才對??
NTFS開機因為扯到Microsoft的授權問題, 主板廠多不會將它加入..

好, 那回到FAT/FAT32的部份, 有沒有試過用小於4G的USB碟來開看看??
以我為例, 我特地保留一支256M的USB, 就是因為常常遇到主板USB開機的問題..

建議是先將問題單純化到釐清 BIOS/USB/FAT 開機到DOS的測試,
後面再回頭看用USB安裝OS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大,

你的主板(G31/965)是早期的, 應該不會有NTFS開機支持才對??

牛大~

小於4GB隨身碟就不能安裝W7、8、8.1、10啦...64位元光碟都起碼要4GB
我最少的是256MB...早年買的...2GB是贈品

剛剛我拿昨晚做的碟去給G31板子測...居然可以開ㄝ~不管是I/O背板或者
USB擴充檔板的port都可以....

開DOS應該沒問題才對~~我256MB的有DOS開機,但早年被我用量產工具
改成USB-HD模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網咖的電腦也很恐怖~~~
你那是工廠的電腦?

不是耶,看起來是家用的電腦

只不過原主人讓它沐浴在煙霧仙境之中

我看到這台的時候是已經要被丟回收.
外殼上面全部是燻成黃色的棉絮狀灰塵,一整個噁爛 XD
不過因為規格看起來還不錯,所以用75%酒精狂洗了整個外殼
CPU散熱風扇,顯卡,USB擴充版,前方讀卡機座.
唯一動到烙鐵的,只有一顆電容突起.

整個弄完後,我直接還原回原廠的VISTA

最後,我發現,可能這台被丟掉的原因,是因為VISTA
因為開著IE沒多久,就會整個死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耶,看起來是家用的電腦

只不過原主人讓它沐浴在煙霧仙境之中

想當年我第一台電腦就是VISTA,很多遊戲都不能玩n_152|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牛大~

小於4GB隨身碟就不能安裝W7、8、8.1、10啦...64位元光碟都起碼要4GB

好, 那假設 主板/BIOS 都是可以支持USB開機的,
那, 讓我們回來看 "把Windows做到USB去做安裝的問題"

請問A大,
您是用 WiNToBootic 這個工具, 把Windows做成由USB安裝的嗎??
可參考 : http://www.azofreeware.com/2013/05/wintobootic-21-usb.html

能不能開機, 或是開機後正不正常讀取, 這和製作的工具應該是有關的!

注意 : 新主板如果是用XHCI, 要改一下Windows的檔案才能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耶,看起來是家用的電腦

只不過原主人讓它沐浴在煙霧仙境之中

網咖電腦~~會有尼古丁堆積
那你賺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 那假設 主板/BIOS 都是可以支持USB開機的,
那, 讓我們回來看 "把Windows做到USB去做安裝的問題"

牛~

我沒用過這個~~~我都用rufus,所謂官方就是微軟提供的WIN開機碟製作工具
看你要取ISO檔還是做USB..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牛~

我沒用過這個~~~我都用rufus,所謂官方就是微軟提供的WIN開機碟製作工具

A大, 試看看唄..
有可能只是USB在做的過程中, 程式做格式化的問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牛~

我沒用過這個~~~我都用rufus,所謂官方就是微軟提供的WIN開機碟製作工具

Windows7-USB-DVD-Download-Tool-Installer-en-US
這隻官方出品的usb碟安裝製作工具嗎?

https://briian.com/6658/install-windows-with-usb.html
這邊有介紹
我前面說到遇到讀取錯誤的,就是用這隻做出來的,這隻夠簡單,無腦
太適合我這種笨蛋使用了. 因為他完全沒問你要格式化成甚麼格式
直接跑完 XD

目前用這隻做的usb隨身碟,安過幾台775的舊電腦,排除usb槽問題,倒是全部都安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dows7-USB-DVD-Download-Tool-Installer-en-US
這隻官方出品的usb碟安裝製作工具嗎?

是WIN10的~~不是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大, 試看看唄..
有可能只是USB在做的過程中, 程式做格式化的問題!!

那我試試看...

楼主:
WiNToBootic 我無法執行~~選擇ISO檔之後會發生錯誤
繼續執行不管錯誤的話最後只會格式化隨身碟但不會copy
資料進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NToBootic 我無法執行~~選擇ISO檔之後會發生錯誤
繼續執行不管錯誤的話最後只會格式化隨身碟但不會copy

噗...
我倒是用您提到的Rufus, 做了支Win10 x86/x64 USB(8G)安裝碟
好玩... 裝Win10看看而已...

我有留意到Rufus在最後會做NTFS修復...
但手邊沒有太多主板能試相容性...

网友E:
WIN10好用嗎?
現在WIN7用的順順的,沒勁換用說,會不會跟不上潮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噗...
我倒是用您提到的Rufus, 做了支Win10 x86/x64 USB(8G)安裝碟
好玩... 裝Win10看看而已...

你介紹的工具執行是OK,但一掛入ISO就會出系錯誤訊息~
我找遍網路都沒看到解決方案....所以就擱置了
忽略錯誤會發生隨身碟被格式化,但不會製作安裝碟...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好用嗎?
現在WIN7用的順順的,沒勁換用說,會不會跟不上潮流啊?

我也是主要用W7,10和8.1很相近.....測試看看而已
遲早會被逼到用W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