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問題] 現在台灣手機商是不是只剩二家是設計可換電池的

楼主(2016-03-10):
如題,個人偏好手機是可換電池加座充,在此請教一下

1. 目前是否只有華碩和LG才有設計可換電池的,其它廠商都只有固定電池的了
     --->Asus出的座充好像輸出才1.2或1.5A,平常覺得用2A輸出座充有點久了,1.2~1.5應該要更久才
      能充飽吧,很無奈呢?
2. 現在無線充電效能有可能比座充快嗎? 無線充電也跟輸出安培數有關係嗎?有沒有其它要注意的?
3. 現在手機旅充和座充充電,是不是都沒差別了,反而旅充更省電?

网友A:
目前只有韓系的才能換電池!!

SAMSUNG LG 這2家的!!   ASUS 也是內置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有韓系的才能換電池!!

SAMSUNG LG 這2家的!!   ASUS 也是內置電池!!

請更新一下資訊喔,asus新推出來的asus-zenfone-2-laser-ze601

网友:
請自備一個charger doctor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Q_AUIBigB&dpr=1

不是說你用2A,3A,4A的充電器~你的手機就會飛快的充電

充電速度取決於"手機本身" ,"傳輸線" ,"接頭"

一般來說保固期內充電多會正常~過保固期後就會發現充電突然變得很慢.

例如:以前充飽電要2小時,現在變成要4小時 or 8小時以上 ~ 這通常多不是電池的問題

反正你~就去買一個我說的USB檢驗電壓及電流的charger doctor (很便宜的,不用一百元)

接上你的充電器及手機~~看看電流是否有超過1.0A以上

正常多要有1.0A以上

网友:
品牌要挑型號,一般都是內製電池
我也是故意挑可換電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