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櫻花牌熱水器 SH-8205RC 輕微地漏瓦斯

楼主(2016-03-10):
家中的櫻花牌熱水器 SH-8205RC,08年出廠的,使用至今也超過官方建議的5年使用年限,

其實早在1~2年前就有發現這台熱水器有輕微的漏瓦斯現象,但真得非常輕微,

而且在使用上並沒有出現甚麼問題,直到前陣子媒體說的霸王級寒流來襲,

在調整熱水溫度時,才又引起我的注意。不過現在才來發問,好像有點晚了。

↓先上個規格圖:

↓整機主要部件:

↓問題發生點:就是紅圈處,平時就會輕微飄出瓦斯味

↓看起來不是很妙的水盤,應該沒漏水,但卻有水垢?是漏到後來被水垢止住了嗎?
  能推動微動開關,沒注意到推的速度快不快。一般最常見的就是壞這啦~~

↓壓差盤?(有點忘記名稱了)

↓微電腦?(忘記是不是這樣叫了)

總之,問題就是母火管的那個小孔(不知道怎麼稱呼),不用開熱水,就會飄出很輕微的瓦斯味,

那種濃度,可能要貼著機子才聞的到。

在猜想,是不是因為水盤內,卡水垢的關係,水盤頂針沒有完全復位,

所以考克開關被輕微推開,閉鎖不全,同時間,壓差盤的母火安全閥,老了,鬆了,造成瓦斯溢漏。

還是是小弟想得太多,太想換新機了嗎?

想請問前輩大大們:

這輕微漏瓦斯的問題該如何解決?或是漏超~~~少的,雖然有點疑慮,但平時有注意就好了,有摳摳在換新機?

亦或是,非常危險,不趕快換,會爆炸,就再也不能來PIGOO看前輩大大們的指導文?

對於看過文章的大大們,先謝了。

网友A:
....大大..在使用中那是正常的吧!!
雖然我沒有辦法給你詳細的解答但我知道那是正常的
我自己再想那應該是要給母火管防止積蓄太多瓦斯防止
點燃時突然爆燃的作用吧

网友B:
大大

整台換新 或更新組件如下註明櫻花牌用 問清楚再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4623314532

TBK20分鐘電子含配線

洩壓水盤

微動開關.小

電池盒

過熱開關

TBK雙壓差

网友C:
整組換新~
比較安全~
而且您的加熱區看起來狀況良好~沒有生鏽~
換好了應該還可以用幾年~

网友:
點點火,看有沒有就知道了

但請注意安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要給母火管防止積蓄太多瓦斯,防止點燃時突然爆燃的作用吧

我覺得納悶的是,平常沒有在使用熱水器的時候,就會有瓦斯從那個孔漏出來。

感覺量不多,要拆外殼靠近那個孔才聞的到,不然就是在熱水器外殼內蓄積一定程度,

就會漏一些出來,若沒靠近熱水器,是聞不太出來的。

其實平常根本沒在管的,因為根本沒感覺到,

只是突然想到,就想上來問問前輩們這是哪裡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整台換新 或更新組件如下註明櫻花牌用 問清楚再買

el36大~~~

在猜想,會不會只要水盤跟壓差盤更換了就OK了?

但就怕做白工,所以上來問問前輩大大們的意見。

目前看起來就具CP值的換法就是更換水盤皮、頂針、頂針的O環。

有試著拆看看,但就是在水盤上方兩顆螺絲卡關,

T8螺絲太緊了,可能是水垢的關係,加上作業空間狹小,工具不足,不好施力。

目前呈現動機低落的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組換新~比較安全~
而且您的加熱區看起來狀況良好~沒有生鏽~換好了應該還可以用幾年~

感覺上,除了水盤外,好像其他看起來都還OK。

所以上來詢問前輩大大們的意見阿~~~

网友:
如果沒有打開水,卻出現瓦斯味,一定是故障了,嚴重、輕微,雖然自己判斷,請小心為上。

很久前家裡發生過「從水龍頭出水聞得到瓦斯味」的情形,

忘記隔多久才換新,

那時也把舊機器的爐嘴(整面的、比瓦斯爐漂亮)另外拆下,幻想著以後「火烤」羊排...,現在不知丟在哪裡,

總之,趁著狀況小,祝把問題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el36大~~~

在猜想,會不會只要水盤跟壓差盤更換了就OK了?

可先檢查一下鋁排老化現象,老化太嚴重吸收熱效能不好浪費瓦斯建議不要修
我家的老化太嚴重上次寒流來超冷那幾天火開全大也不是很熱趁有補助剛好拍賣買一台換掉

网友:
應該是水盤的問題,不然就是沒用的時候把瓦斯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覺得納悶的是,平常沒有在使用熱水器的時候,就會有瓦斯從那個孔漏出來。

感覺量不多,要拆外 ...

大大..如果不放心就從根源追囉........
先量一下母火電磁閥電壓看看IC有無送電來
如果沒有表示IC沒問題.頂多是壓差盤或母火
電磁閥不密合.換一顆母火電磁閥試試吧!!
最省錢及安心的作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如果不放心就從根源追囉........
先量一下母火電磁閥電壓看看IC有無送電來
如果沒有表 ...

其實熱水器作動都非常正常,就是導火燃燒器(紅圈處)會有很輕微的瓦斯漏出。

壓差盤的兩個電磁閥電阻值正常,母火電磁閥大概40上下,主火電磁閥60上下,

看起來滿標準的。倒是電壓沒測。

我也覺得是不是母火電磁閥老舊,擋不住瓦斯,而且考克開關剛好也沒復位緊閉,

感覺是麻煩事,目前打算讓它就這樣非常輕微地漏。

上露天,沒看到單賣母火電磁閥,好像只能壓差盤整組換,

但有看到「熱水器壓差閥用母火密氣墊片」,或許是這個爛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看到「熱水器壓差閥用母火密氣墊片」,或許是這個爛掉了。

仔細看一下,這東西應該是使導火銅管與母火電磁閥能鎖緊密合的墊片

應該不是漏氣的原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細看一下,這東西應該是使導火銅管與母火電磁閥能鎖緊密合的墊片

應該不是漏氣的原因吧! ...

大大.....
現在想了一下....如果有瓦斯味屬正常又何須
自尋煩惱呢!?
因為如有漏瓦斯那母火就應是保持有火狀態
如果沒有而且沒電壓來電磁閥也就代表沒故障
最後.....在不放心的話就只好請小朋友看地球
幫你帶個壓差盤回來便可一勞永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現在想了一下....如果有瓦斯味屬正常又何須
自尋煩惱呢!?

說的也是啦!!現在已經看開了,因為瓦斯味真的非常輕微,不靠到熱水器旁,可能都不會聞到。

不會因此擔心受怕啦~~~

會發問是因為這個論壇高手眾多,透過大大們的提點,加上自己也會因此爬文,進而能提升自己的功力,

或許運氣好因此完修,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案例,感覺還不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說的也是啦!!現在已經看開了,因為瓦斯味真的非常輕微,不靠到熱水器旁,可能都不會聞到。

不會因此擔心 ...

呵呵!如真有實驗精神,拍賣沒單賣就整組給他拜下去吧畢竟不怕買錯
反正換掉整組稱比較久
寒流那幾天洗澡還是沒問題就不用擔心我說老化問題,我換熱水器是寒流全熱不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如真有實驗精神,拍賣沒單賣就整組給他拜下去吧畢竟不怕買錯
反正換掉整組稱比較久
寒流那幾天洗澡還是沒問題就不用擔心我說老化問題,我換熱水器是寒流全熱不熱

壓差盤要3~4張國父,有可能作白工,買肉吃比較好。也且至少用了7年,改天再換全新的。

熱水器調整溫度要領,當溫度旋鈕全開還不夠熱時,調節出水量旋鈕,使出水減少。

有爬到對岸評析各地壓差盤的使用,當中有提到壓差盤中有個橡膠盤,

當這橡膠盤老化後,就有可能會漏氣。

网友:
若水盤卡垢沒有完全復位,使用熱水器時就可看出問題。
建議檢測時,先把熱水器端的冷水進水三角凡而關閉,再到末端打開熱水水龍頭放熱水,
然後把熱水器端的三角凡而打開/關閉幾次出熱水,就能在現場判斷點火是否有問題了!
(你應該還沒這樣做檢測,才沒法完全確認水盤微動開關是否正常)

另外,是否漏瓦斯?不要只用聞的,更不要點火測試,就用泡沫水測試即可!
可能搞半天只是瓦斯管接頭沒鎖好或瓦斯調整器在漏瓦斯...
(瓦斯調整器鎖鋼瓶的另一頭那端是直徑較小的螺紋鎖+膠封接的,這裡容易漏氣)
總之,要以實際操作+檢測方式做確認,不要只用猜的!!

但我覺得較有可能是那顆IC點火出問題,畢竟電子沒電機耐用,而電機沒機械那麼耐用,
我家用15~20年的熱水器,也都換過IC點火,其他東東都沒換過。
正常時就正常,但有時就是會出問題,換掉IC點火就好了!~
我推估IC點火這電子裝置的壽命約5-10年左右。

其中一台較老的電子點火還陽春到不行,買新的多了一堆保護接線都不用接。
因為那台熱水器就屋外型裝在屋外,就算安全機制很陽春也無所謂...

排除了水盤微動開關造成的問題後...點火IC控制了所有機制,什麼狀況都可能發生...
這也是瓦斯熱水器建議5年要檢修的原因,
但應該是5~10年檢修或換掉IC點火裝置,而不是換一台熱水器!
到了賣熱水器的業者口中5年檢修,就變成5年換新才好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覺得納悶的是,平常沒有在使用熱水器的時候,就會有瓦斯從那個孔漏出來。

感覺量不多,要拆外 ...

不使用熱水器的時候會漏?查查看先確認是哪個部位漏氣?

大漏、小漏、微漏>>最嚇人是大漏,最常見是小漏,最危險是【微漏】,因為微漏不易察覺,甚至被忽視。

如果檢查都沒漏氣,那不用擔心。如果確定是微漏>>還是搞定它吧。熱水器放在通風處還好,很多住家的熱水器只能放在陽台,往往不是很通風>那樣微漏肯定是需要查修,千萬不要放著不管它。

网友:
要是放室內我一定換掉,如果室外就不用管他或修一修
安全還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怕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使用熱水器的時候會漏?查查看先確認是哪個部位漏氣?

大漏、小漏、微漏>>最嚇人是大漏,最常見是小漏, ...

熱水器應該是怕燃燒不完全,在通風不好的地方容易產生一氧化碳中毒,

關於瓦斯,是怕在通風不好的地方累積,因火源而產生氣爆。

所以我應該是要擔心漏瓦斯,瓦斯累積,加上有火源,而產生的氣爆。

由於熱水器是放在有鐵皮屋頂的室外,通風沒有問題。

只是我想知道為啥未使用熱水器時,會有非常輕微地漏氣,

所以才上來問問前輩大大們,看可能是哪個裝置出了問題。

說真的,這樣的微漏,真的完全不會注意到。

今天又把熱水器打開看看,本想拿泡泡來塗的,不過還是先聞聞看好了,

竟然沒有味道了,好像沒在微漏了,或許是上次觀察時,

有拿螺絲起子敲敲考克裝置、水盤、壓差盤,

剛好敲鬆卡住的地方,所以密合了,瓦斯就沒再漏了。

不過還是要再好好觀察看看,過幾天再報告。

至於瓦斯調節器應該不是漏點,熱水器、瓦斯桶距離差了至少1.5公尺,

是哪邊在漏,應該還聞得出來。

网友F:
由於熱水器是放在有鐵皮屋頂的室外,通風沒有問題。

只是我想知道為啥未使用熱水器時,會有非常輕微地漏氣,

所以才上來問問前輩大大們,看可能是哪個裝置出了問題。

說真的,這樣的微漏,真的完全不會注意到。

家裡除了發生過水中「聞」得到瓦斯味的情形,還曾經發現過瓦斯桶上焊道出現砂孔漏氣的情形,
剛叫新瓦斯,不久廚房就聞到瓦斯味,也確定來源就在瓦斯櫃中,
擔心哪天家人「鼻塞」沒聞到、使用釀災,趕快用肥皂水測試,也馬上請瓦斯行來換新,

恭喜r大處理好漏氣問題,

總之,瓦斯器具要小心使用才能安全享受它的便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r大處理好漏氣問題

還要再觀察啦!搞不好只是暫時回春。

若有再漏的話,可能會去借工具來換水盤皮跟O環。

楼主:
今天又拆開來觀察,好像沒在漏了。

過幾天再觀察看看。

楼主:
今天又去觀察一下,看似不漏瓦斯了。

希望就一直這樣下去,不然就要借工具來換水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