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V 250 亮充電儀表燈的怪問題

楼主(2016-03-10):
小弟的車有個怪問題,只能開一個燈。例如開了近燈,只要再加一個遠燈或霧燈,甚至是方向燈,儀錶那個電池符號都會亮起來。而且轉速越高會越亮。

發電機阻抗我量過都正常,沒斷也沒短路;充電也沒問題(車是2010年的,幾年來發動都沒問題)。

量電池那邊,不開燈充電電壓 怠速=14.4V,5000rpm=14.5V

接下來量開燈,不管開一燈還是兩燈,怠速還是摧油,只有一種情況會壓降到13.7V。就是回油到接近怠速時。
不過,沒幾秒就又回升到14.4V。所以除了會亮警示燈以外,可以確定充電電壓是正常。

總之,除了開第二種燈會亮儀錶外,可以說完全沒有其它問題。

二樓有補上維修手冊資料,勞煩各位幫我看看,該如何查?感謝~

楼主:
補上維修手冊資料,勞煩各位幫我看看,該如何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上維修手冊資料,勞煩各位幫我看看,該如何查?

請問電瓶使用多久呢? 充電過後靜置一小時電壓多少?
感覺是電瓶壽命快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電瓶使用多久呢? 充電過後靜置一小時電壓多少?
感覺是電瓶壽命快到了 ...

電池確定沒問題,停放一整夜,第2天都還有12.5V以上。

停個4~5天沒騎,也是一觸即發

网友B:
亮燈時電瓶電壓多少?

整流器黑色線迴路(鎖頭-保險絲-電瓶)先看看有沒有接觸不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確定沒問題,停放一整夜,第2天都還有12.5V以上。

停個4~5天沒騎,也是一觸即發 ...

那就檢查一下儀表內的電壓偵測吧
我遇過是電瓶樁頭或插頭氧化導致瞬間大電流電壓異常

网友C:
由樓主您的測量結果,小弟偏向問題在調壓器
請樓主您發動後開燈,測電池電壓,如果高於13.5V還是量充電燈,依線路圖看應該是調壓器起獢誤輸出,這樣子小弟建議不理他,不然可以借一顆同樣調壓器來交叉比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樓主您的測量結果,小弟偏向問題在調壓器
請樓主您發動後開燈,測電池電壓,如果高於13.5V還是量充電燈, ...

這個方法也不錯
老實說最近我的老車也要上液晶儀表
看到此篇我也做個測試 但是低壓警告也太低才7.4~7.5V
連馬達都打不起來的電壓

网友D:
吃電太重, 有改大燈燈泡瓦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燈時電瓶電壓多少?

整流器黑色線迴路(鎖頭-保險絲-電瓶)先看看有沒有接觸不良的地方

亮燈時電瓶電壓14.4V

整流器黑色線到電瓶負極約7歐姆左右,量2極體的檔位會叫
電瓶樁頭小弟都會習慣塗黃油防止結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樓主您的測量結果,小弟偏向問題在調壓器
請樓主您發動後開燈,測電池電壓,如果高於13.5V還是量充電燈, ...

發動後不管開幾個燈,警示燈亮不亮,測電池電壓都是14.4V

量充電燈電壓就是下圖Y/B那條線,開2個燈亮警示時
怠速電壓3點多伏;5000RPM時6點多伏(所以轉速越高警示燈確定是越亮)

另外我來量了發電機出來那3條黃線ACV,怠速約19~20V;5000RPM約50V

大大說的沒錯,這問題確實可以忽略。因為除了兩種燈同時開會亮警示外,完全沒問題。
而且也不是時有時無,固定一直這樣。
只是最近在考慮要接一個遠近燈同時亮的開關,騎山路單單近燈實在不夠。不查清楚心裡毛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吃電太重, 有改大燈燈泡瓦數嗎?

遠近燈原廠是PHILIPS H11 55W,有更換為OSRAM 同樣 55W的黃金燈泡

剛剛試了開霧燈(沒改過)+方向燈,一樣亮警示。

网友B:
B是整流器監測電壓用的,

B的電壓越低,R的輸出會升高

如果B與R電壓相同或差距輕微,這時你應該考慮整流器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是整流器監測電壓用的,

B的電壓越低,R的輸出會升高

B偵測電壓沒錯 但是若B有問題不是也回連帶整流器電壓也異常?
可是電瓶電壓都在合理範圍
還是B單純給偵測電壓用不會影響整流器?

网友B:
我曾測過幾棵機車整流器,回授監測部分要是開路(B空接的意思),整流器輸出電壓並不會無限制的往上升,

而是會在15.6V或16V處就打住了(先說喔廠牌不一樣,結果會不一樣喔)
本車因整流器是模組,我們只能從外圍測試,圖中的Y/B是整流器引出線,也是這次的毛病點

所以我們只能從外圍看應有的數據是不是對了,都對了那模組壞的機率就高了

所以請板主提供亮燈時電瓶電壓跟B點電壓(兩點電壓應相同,因為他們只有線阻差別而已),如果這兩點都OK,那就......

网友E:
要不要到RV Family Club  RV家族問問看,裡面都是騎SYM RV車系的.........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RV180EU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是整流器監測電壓用的,

B的電壓越低,R的輸出會升高

這個小弟有點不懂?

B的電壓是沒量過,不過B點到電瓶負極阻抗只有7歐姆左右,電壓值應該接近0不是嗎?
R的電壓跟電瓶正極很久以前有量過,一樣都在14.4V左右。

這樣的話還需不需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測過幾棵機車整流器,回授監測部分要是開路(B空接的意思),整流器輸出電壓並不會無限制的往上升,

而是會 ...

剛剛又回頭看了一遍,發現我好像整個都亂了?

B是經鎖頭到電瓶正極,可是我前幾天量時,因為看到黑線,直覺就量到電瓶負極的阻抗。。
(可是阻抗怎會是7歐??)

不好意思,小弟電學比較弱。可否再幫我整理一下檢查的步驟跟量測的點?
我再重新檢查一次

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到RV Family Club  RV家族問問看,裡面都是騎SYM RV車系的.........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 ...

小弟有參加兩個RV250的社團,有在那邊問過。專業的都沒上來回應,沒能解決。
剛看了一下,裡面好多人重複的。

電學這邊還是比較專業,來學學基本也好。真不行再過去問問。感謝推薦

順便提一個之前問過有相同問題的車友的經驗,看能不能幫助思考。

他的車是08年的,有讓車行先後換過電池,跟整流器都無解。(他對車子完全外行,都交給車行弄)

後來他有聽說,還有另一位車友是換發電線圈才解決。不過,也只是輾轉聽說,他不是很確定。
因為換線圈要拆引擎右蓋,太大條,實際上車子又都沒問題。
問題就這樣丟著,一直到去年把車子賣出都沒解決。但也是爽爽騎,都沒事

网友:
版內前輩都是高手,請不要認真讀我的發言,

1. 上次車子沒油發不動,才知道啟動馬達按鈕故障、卡住。如果啟動馬達一直在轉,(引擎發動下可能不容易聽見)會不會導致樓主電壓量測的問題。

2. 樓主說B點有經過主開關...,可不可能主開關內接觸不好、漏電,吃掉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又回頭看了一遍,發現我好像整個都亂了?

B是經鎖頭到電瓶正極,可是我前幾天量時,因為看到黑線, ...

B是經過 鎖頭 ,保險絲,回到整流器給整流器做參考電壓(要是保險絲或鎖頭接點有鏽蝕,這參考電壓就會不準確了)

紙上談兵,其實數據提供更詳細,是會比較容易判斷的

我一直希望你提供 亮燈時 跟 非亮燈時 整流器上 B點 的 兩個 電壓值,這才是我們想要看的數據

甚至你可以用短路夾在整流器的地方,將R與B 先行短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是經過 鎖頭 ,保險絲,回到整流器給整流器做參考電壓(要是保險絲或鎖頭接點有鏽蝕,這參考電壓就會不準確 ...

來了~

我先量R跟B之間的壓差:
未開電12.5V,開電0.2V,開一燈0.4V,開2燈(亮警示)0.5V

B點到電池負極電壓,未發動12.3V。
再來,發動14.1多,開一燈跟開2燈(亮警示)都差不多降到14.0幾。大約降0.1V。

网友:
來了~

未開電12.5V,開電0.2V,開一燈0.4V,開2燈(亮警示)0.5V

整流器B點之前,有鎖頭 保險絲,看那個把電壓降掉了

网友F:
電瓶指示燈--顯示蓄電池工作狀態的指示燈。接通電門後亮起,發動機啟動後熄滅。如果不亮或長亮不滅應立即檢查發電機及電路

我想你該檢查電路,我記得三陽之前常有火燒車事件,把殼拆光仔細詢一下每個接頭

楼主:
本以為我忽然懂了,creekse 您的意思。
就是R跟B之間不應該有壓差(之前量測亮警示時約0.5~0.6V)

所以我拿一條電線直接將R跟B短路,結果卻更糟。
變成開一個燈就亮警示了!?怎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瓶指示燈--顯示蓄電池工作狀態的指示燈。接通電門後亮起,發動機啟動後熄滅。如果不亮或長亮不滅應立即檢 ...

常有??不至於吧~呵呵

不過這車在最初的幾批確實有因,啟動馬達保險絲座高溫融化,導致火燒車過。
原廠已經召回更換零件,就沒再發生過了。

我這台已經是改正後的版本了,而且警示燈既不是不亮也不是長亮不滅喔~
希望大大能幫忙縮小一下範圍。不然為了這個沒有問題的問題脫光光,可能真的玩的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以為我忽然懂了,creekse 您的意思。
就是R跟B之間不應該有壓差(之前量測亮警示時約0.5~0.6V)

一般交流車改三相,R跟B都是短接,這並沒有錯,
有些整流器是連B都沒有

你短接還是亮燈,你短接R跟B是在整流器的地方嗎,
跟你當初量到壓降的地方是同地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交流車改三相,R跟B都是短接,這並沒有錯,
有些整流器是連B都沒有

是ㄚ~一樣的地方

就是整流器出來的那個接頭

网友B:
所以我拿一條電線直接將R跟B短路,結果卻更糟。
變成開一個燈就亮警示了!?怎會這樣?

這裡面的關鍵就是Yb這條線的對地電壓是多少?

先把R跟B短路 ,然後測一下亮與不亮時的對地電壓是多少?(請不要用R,B跟Yb的壓差量測)

因為我也想知道當時的發電機電壓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拿一條電線直接將R跟B短路,結果卻更糟。
變成開一個燈就亮警示了!?怎會這樣?

Yb這條線的對地電壓,應該跟我11樓的回覆一樣不用再量。
我量的是Yb到電池負極的壓差。差別只是提早,變成開一個燈就亮了

發電機電壓也是11樓有,怠速約19~20V;5000RPM約50V

ps. 這個發電機電壓,之前在小老婆爬文有人提到怠速要在22~25V才正常。
不過,沒特別提到是什麼車。好像不是所有車種都一樣

11樓的回覆。。。
---------------------------------------------------------------------------
發動後不管開幾個燈,警示燈亮不亮,測電池電壓都是14.4V

量充電燈電壓就是下圖Y/B那條線,開2個燈亮警示時
怠速電壓3點多伏;5000RPM時6點多伏(所以轉速越高警示燈確定是越亮)

另外我來量了發電機出來那3條黃線ACV,怠速約19~20V;5000RPM約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