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興牌冰箱CR500-FM 不冰

楼主(2016-03-10):
舊冰箱由於漏水問題  請人處理丟棄  順便將另一台閒置的舊冰箱搬來替換使用 沒想到問題更嚴重

家人抱怨冰箱馬達運轉聲過大(老舊冰箱通病)  運轉時間很長
大概不到一個月後發現冰箱開始不夠冰

後來請認識的水電行看看發現結霜系統異常
處理時本人不在家  所以無法拍照  問家人應該是整面全結霜  家人沒啥印象
處理方式單純就吹風機+熱水 手動除霜

後來小弟回到家詢問+上網查文  應當是除霜定時器故障
認識的水電行告知無料件處理  若有料件可協助更換  (沒收錢)
(我認為應該是檢修時間不合成本所以就自行上網訂購更換 除霜定時器RD0802M1CJ (1灰2紅3黃4茶)

除霜定時器圖 跟網頁不太一樣

除霜定時器圖 跟網頁不太一樣

寄來的圖片跟網路上購買的圖片不太一樣 (應該沒換錯 也沒裝錯 跟原本換下的買一樣款) 轉了轉也會正常作用應該是有換成功

兩星期後仍舊出現冰箱不夠冷的狀況  運轉時間很長  除霜定時器作用正常
拆開背板照相
背板結霜

背板結霜

背板結霜

開始拆

開始拆

開始拆

手動除霜後兩周結霜A

手動除霜後兩周結霜A

手動除霜後兩周結霜A

手動除霜後兩周結霜B

手動除霜後兩周結霜B

手動除霜後兩周結霜B

方形冰箱溫度開關?

方形冰箱溫度開關?

方形冰箱溫度開關?

在風扇背板後方

方形冰箱溫度開關?

方形冰箱溫度開關?

上網查文章+發問網友回應可更換冷凍室溫度控制器
溫度控制器4205買4226更換

溫度控制器4205買4226

溫度控制器4205買4226

看起來沒異常

看起來沒異常

看起來沒異常

目前進度是 上網訂購溫控/等待送貨中/裝機測試

想請教各位先進  是否有其他可能性存在

我有在想是不是除霜鋁管加熱器有問題
不過經水電行協助  利用電表測量告知加熱器作用正常  看照片也說  兩星期這樣子的結霜量是正常的
除霜鋁管下方還會有除霜電熱器嗎? 會不會是這個我看不到的東西壞掉?

不過令我納悶的是
1.每次手動除霜 均發現蒸發器底部結厚冰 (冷藏跟冷凍交界下方有卡冰牆)  會造成冷氣流動有問題  在想是不是這個點造成冰箱異常狀況?
下方結冰塊

下方結冰塊

下方結冰塊

蒸發器小弟不太會拆 怕破損造成冷媒外洩反而因小失大

2.另外在手動除霜時利用熱水加速除霜 水量過大 會由冷藏室通風口溢出
會不會是我用熱水手動除霜後沒有長等待 + 用風扇吹乾內部  造成冰箱內部水分過多 直接運轉而導致這結果

電路圖A 字較清晰

電路圖A 字較清晰

電路圖A 字較清晰

電路圖 B

電路圖 B

電路圖 B

网友A:
盲修?   部品不測量直接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修?   部品不測量直接更換?

是的 抱歉沒工具也非相關科系
只是試著DIY 嘗試看看 總比叫修  修不好又被坑一筆划算
材料相較下算小錢
真不行就只好直接買新的  搞不定就當作繳學費 謝謝

网友B:
1.先檢查門邊膠條有沒有密合~~
  沒密合就會造成結霜~
2.手動除霜後~
檢看後方或者底部積水盤有無積水~
沒積水就是排水管阻塞~會造成底部結冰

3.更換方形冰箱溫度開關(5度C溫度開關)~
這個若沒換過先換換看吧~

若再結霜~
那就是加熱零件有問題了~
這要用電表的歐姆檔量測阻值~

若壞了~可以參考這篇更換成電熱管~
http://bbs.pigoo.com/thread-59149-1-1.html
應該是一樣的構造~
只是冰箱品牌不同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檢查門邊膠條有沒有密合~~
  沒密合就會造成結霜~
2.手動除霜後~

1.檢查過了 應該是有密合 家人也覺得膠條正常
  上網爬文好像沒關好應該是靠近門周圍會先有水珠結霜

2.手動除霜後 底盤會積水呀
   不過我手動除霜時觀察到2-3次都是底部結厚冰的情況 (如圖紅框框)

3.好的我會試著換看看方形冰箱溫度開關

4.加熱元件有請水電行的親戚測量過 他說數值是正常 (因為不好意思一直麻煩 所以試著DIY )
   謝謝你的這篇連結 有教導怎麼拆蒸發器 對小弟來說很有用 拆下來也可以看看是不是有堵住排水

网友:
我看來
你的問題在第三點,注意該方形冰箱溫度開關進水就有故障可能 所以不能剪這麼短

另外真的要注意排水管通暢,排水管通 下面不積水

高手太多了  我只負責小問題

网友C:
1:把蒸發器請出來,檢查排水孔與水道順暢度,大量水進去排水不順可能有半堵現象
2:檢查滴水盤電熱片是否正常與確實緊貼水道上或卡到排水孔,這可能也是導致下方結冰問題
3:換掉13度化霜溫控(是我會直接改拉到蒸發器上方固定),應該是化霜不良故障點

网友:
化霜水有順利的往下排出嗎?
排水孔有正常通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把蒸發器請出來,檢查排水孔與水道順暢度,大量水進去排水不順可能有半堵現象
2:檢查滴水盤電熱片是否正 ...

1.蒸發器請出來了
   一堆陳年老冰積在下面

2.滴水盤電熱線(或稱漏斗電熱線)燒成這副模樣
   連殼都融出洞來了 難怪會漏水

3.先鋪層錫箔紙裝回去不然沒冰箱用冰箱東西會壞掉
(都燒這麼久了  先裝回去應該不會壞更大吧!?

(我還以為是冰箱底下的叫做滴水盤 ><" 原來是冷凍室蒸發器下 一般人怎會動到

目前想辦法買到料件做更換 還有就是塑膠殼要怎麼補 ..

雙面膠帶..鋁箔貼紙..

請問各位先進  新莊/新北/ 是否有電子材料行可以購買到需要的料件呢
跑了兩間都沒  網拍要等  謝謝

忙了很久 晚點有空再補今天拆裝的圖

楼主:
又是冰塊
謝謝連結文章教學
冰塊塞滿滿
一開始還慢慢拉怕拉斷   發現這慘況後直接就用扯的
塑膠底盤融掉  不知如何補救  用熱溶膠嗎
難怪冷藏室會從這邊會漏水

是要從這邊更換漏斗電熱線嗎

晚上要用冰箱 每次都要把東西移來移去就先拿錫箔紙鋪好   ....
冰箱應該不會燒掉吧   融成這樣應該壞很久了  ...

塞回去 好像塞不太正
20分鐘結霜狀況

找到問題點了  該如何處置呢   開始爬文+求助  拜求google 及各位大神賜我解答
1.如何換線
2.底殼破損嚴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是冰塊

謝謝連結文章教學

底部用速立科補看看
鋁箔紙可去買那種鋁箔貼紙,看你這用鋁箔+雙面膠貼得有點慘...
要緊貼平順不然還是會有積水可能
電熱片冷凍材料行有賣一樣要緊貼平順
或可像這篇文章直接改成電熱管,你們冰箱是同一家出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59149-1-1.html

新莊冷材有元帝、銓成 ,電話地址你在自己GOOGLE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用速立科補看看
鋁箔紙可去買那種鋁箔貼紙,看你這用鋁箔+雙面膠貼得有點慘...
要緊貼平順不然還是會 ...

1.原來要用Silicon..(查了下才知道跟熱熔膠不一樣 又長知識了)
   不知道補土可不可行 哈

2.所以看起來慘兮兮  是因為我只先墊著沒貼合
   想說先塞回去  發問搞明白怎麼處理來再跟他拚了
   緊貼 貼順謝謝提醒

3.謝謝關鍵字 找到元帝跟銓成了 原來關鍵字是用冷料行
   難怪我跑了幾間電料行都沒
   銓成 關鍵字找不到直接用新莊+下去找   街景服務找到銓成實業昌明街

起床發現本來以為手指只被割到一處  沒想到有7-8處小割傷  @@"  比想像的要鋒利

网友D:
塑膠底盤,可用塑鋼土,補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膠底盤,可用塑鋼土,補平

謝謝建議 順便查了下補土跟塑鋼土的差異 ^^

本來想說要定型又要耐熱防水 在想說用發泡劑填充(似乎不太耐熱 )/或是直接
再黏幾兩條加厚的鋁箔貼紙 應該可以補起來 .. (起碼可以達到不會漏水)

看來直接用塑鋼土補就好了  只是要補平整 確認排水可以順暢
漏斗電熱線接法今天請教水電行是說兩條沒分 直接接起來密封
不過他們說這條沒什麼用到 通常是剪掉不換 這點我是保留態度 ..
因為我冰箱是化霜鋁管+化霜鋁箔電熱線.
而不是除霜電熱管
他解釋是就算電熱線壞掉 只要排水順暢正常是不會結冰的
(不過我覺得會設計有這條存在應該是有用的吧 所以還是會順便買來試著換

過幾天買好材料就可以拆來試試 順便補個完成圖
先謝謝大家

楼主:
從這邊剪斷 不然不知道又要拆哪了
直接接上 應該就可以吧
封好後 再上電火布
我是用發泡劑補滿(感覺比較方便) 確認沒漏 再上錫箔膠帶

步驟沒錯的話應該完修了

謝謝幫助我的各位論壇大大/論壇相關文章

网友:
這牌的10年份冰箱太沒有凍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