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7LC7D-DA 顏色怪異,雜訊跳動,花屏

楼主(2016-03-11):
請教各位先進,
我的電視是LG 47LC7D-DA,
目前的情形是顏色錯誤,文字看起來糊糊的。
這樣更換邏輯板有救嗎?

google了維修教學大部分說是邏輯板有問題,
可以測試VGH、VGL、VDD(VCC)、VDA工作電壓是否正常來判斷。

我的邏輯板是LC470WX1,

若要測VCC是否有3.3V,
是在開機狀態下,將三用電表撥至DCV 20位置,紅棒置於VCC嗎?
又此時黑棒要置於何處呢?

网友A:
看了您的發問內容,感覺您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論壇裏有很多文章可以提升功力,可以到各個相關的版區爬文。
一、工具的使用,如電表的量測使用。
二、液晶電視畫面異常的相關貼文。
三、如何量測 t-con ,那些電壓異常會造成什麼畫面。
.
.
.
等等,很多很多,這些都是增加自已功力的必作功課,就看您是要買魚來吃還是買釣桿釣魚來吃了。
題外話,别介意。

加油!

网友:
這台會先掛的因該是其他基板

你若想自修請先拍照每片基板吧!

不然就直接買板替換吧!

於本論壇搜尋: [LCD] 奇美-夏普-日立-友達-三星-LG邏輯板维修资料

裡面會有你這片基板維修數據圖

楼主:
確實原本的電源板換了13顆電容

更換電容後的電源板

AD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您的發問內容,感覺您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論壇裏有很多文章可以提升功力,可以到各個相關的版區 ...

非本科自學還真辛苦,盡己所能,盡量吸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本科自學還真辛苦,盡己所能,盡量吸收。

黑的夾鐵殼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實原本的電源板換了13顆電容

被那13顆包圍的4顆 25V1000uf 電容,(規格應該對吧)
雖然是日系電容,但通常前輩大大們,還是會順便一起換掉比較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的夾鐵殼就好了

已測試,感謝您。

楼主:
確定為邏輯板壞了,對岸掏了一片換上解決。

网友:
那是邏輯板的問題
紅棒碰你要檢測的元件,黑棒簡單說是地線,當然是碰板子螺絲的鎖點就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