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大陸平板電腦按 power 無反應

楼主(2016-03-11):
台電a10,機有多個月沒有使用,按開關沒顯示和聲音,機插了充電器,畫面沒有顯示充電標誌,機又是開不著,拆了部機,電池有三條引綫,量了電壓紅白和紅黑都有4.2v,而 白黑量了沒有電壓,但發覺機插了充電器電池可以充電到4.2v電壓
這情況是電池壞了還是主板壞了?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最簡單的開關按鈕接頭有沒有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簡單的開關按鈕接頭有沒有故障呢?

我一陣試試開關

网友:
... 難道主旨填上: 廠牌 & 型號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嗎?

网友B:
  即使是白牌無形號, 至少也提供一下正反外殼全身的照片, 也算對板規有所交代.

  若樓主的充電器與充電線是可分離的, 可弄一只 "電壓電流計" 於充電器與充電線間, 即可知平板是否能充電.

  除上述先進指出的平板元件外; 確認一下充電設備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使是白牌無形號, 至少也提供一下正反外殼全身的照片, 也算對板規有所交代.

  若樓主的充電器與 ...

型號 台電A10
檢查過開關沒事,平板可以充電,發覺原本電池得3.8V可充到4.2v,但畫面沒有顯示充電標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型號 台電A10
檢查過開關沒事,平板可以充電,發覺原本電池得3.8V可充到4.2v,但畫面沒有顯示充電標誌 ...

先放著充電吧!!

放太久,鋰電放電放光了~

先充一,兩個小時後!機器才會有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放著充電吧!!

放太久,鋰電放電放光了~

試過充了幾小時都開不著

网友D:
試著連USB到電腦~
看看電腦能不能辨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著連USB到電腦~
看看電腦能不能辨識!

試過連電腦沒反應

网友E:
修過一台白牌的平板也是不開機;怎麼充電都沒用。
最後把電池拆下直接用電源供應器充到3.2v後就可以用平板的充電充電跟開機了。
所以就是電池過放電了;保護電路動作不給充電了;只要將電池的電恢復到3v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過一台白牌的平板也是不開機;怎麼充電都沒用。
最後把電池拆下直接用電源供應器充到3.2v後就可以用平板的 ...

平板應可以充電,當初量電池有3.幾v,插充電器充了約二小時電池有4.2v,但到開不到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板應可以充電,當初量電池有3.幾v,插充電器充了約二小時電池有4.2v,但到開不到機 ...

看有沒有重置鍵~

不然就要斷電重置了,就是要拆鋰電正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有沒有重置鍵~

不然就要斷電重置了,就是要拆鋰電正極了~

有個 reset 制按個沒反應,不明白如何斷電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個 reset 制按個沒反應,不明白如何斷電重置?

把鋰電的電源拆掉,就是先讓主機板完全沒電~

网友A:
1、按住音量鍵不放,然後按電源鍵開機;
2、等4個企鵝出現,松開音量鍵,等待;
3、等屏幕出現較大的機器安卓圖像時,按下音量縮小鍵、放開;
4、在屏幕出現的藍色系統操作菜單中選擇2,就是有rest的菜單然後按電源鍵;
5、在新出現的菜單中選擇Yes 選項。
結果自動關機然後自動開機。開機時間會稍長,耐心等待!知道正常開機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住音量鍵不放,然後按電源鍵開機;
2、等4個企鵝出現,松開音量鍵,等待;
3、等屏幕出現較大的機器安 ...

依你方法做都係唔著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