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賽克恆溫烙鐵不過電

楼主(2016-03-11):
救人哦!!!

今天要幫朋友焊接電容時
要開恆溫烙鐵插頭有插卻沒有反應
想請問遇到這種情形要如何維修
左下方有一個十字形的開關
請問有何作用呢?

网友A:
這時候就應該先拆開量看看各種電壓了吧....

网友B:
左下方有一個十字形的開關
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方有一個十字形的開關
保險絲

小弟拆開後用三用電表蜂鳴檔測量

結果有叫

表示保險絲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時候就應該先拆開量看看各種電壓了吧....

因為我去年8月份才跟網路賣家購買

賣家是說原廠有一年保固

只是不曉得要不要寄原廠

如果要自行送原廠

我就自行拆下看看

网友:
連LED也沒顯示?

网友C:
左下方有一個十字形的開關

那個里面是保險絲,可檢查一下是否燒斷

另外這類機器不難修的,打開它:

1. 量量變壓器次級輸出電壓是否正常,應該有一組是24VAC的
2. 檢查traic及 diac 是否正常
3. 有一個比較用的預算放大器也要檢查一下

你可以,先換個手柄看看,可能是手柄的加熱或感溫的測溫部份出了問題

顥示屏上有出現 err 等訊息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我去年8月份才跟網路賣家購買

賣家是說原廠有一年保固

大大的選擇有幾項~

1. 如果無自行修復能力又有保固就送修.
2. 有自行修復能力想練功就自修.
3. 純練功...修壞就再購入新的之類的其他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里面是保險絲,可檢查一下是否燒斷

另外這類機器不難修的,打開它:

強哥
恆溫烙鐵螢幕
完全沒顯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強哥
恆溫烙鐵螢幕
完全沒顯示

你可能要先確定 MCU 是否有正常工作,像:

1. MCU 的供電電壓有無
2. MCU 用的振盪器是否壞了,應該是用一個 4M 的振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的選擇有幾項~

1. 如果無自行修復能力又有保固就送修.

如果能自行維修當然是最好

畢竟我買這一台目的就是為了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要先確定 MCU 是否有正常工作,像:

1. MCU 的供電電壓有無

等明天有空我會補上內部相片

网友E:
你前面面板上的開關有打開嗎?
因你的照片上的沒開且只說有插電,所以跟你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前面面板上的開關有打開嗎?
因你的照片上的沒開且只說有插電,所以跟你確認一下 ...

一般來說
這一台一插電螢幕就會閃爍

而開關我也試著做切換
所以應該不是沒有開啟電源方面的關係

网友F:
手柄的發熱芯壞了... 換個發熱芯就好了..
前陣子剛幫同事修好一台... 發熱芯壞了是 不過電/不顯示的!

更換方式可參考
[維修實例] 不凡 898D 烙鐵換發熱芯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1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要先確定 MCU 是否有正常工作,像:

1. MCU 的供電電壓有無

拆開後
感覺電阻和其他電子零件外觀有其異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柄的發熱芯壞了... 換個發熱芯就好了..
前陣子剛幫同事修好一台... 發熱芯壞了是 不過電/不顯示的!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目前是發現電子零件外觀有其異樣

所以先換掉有異樣的零件
再做檢測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目前是發現電子零件外觀有其異樣

下面連結是站內另一位 晶典液晶工作室 大大的維修帖
http://gkjnn.pixnet.net/blog/post/5629316-yihua-898a
裡面有記錄到發熱芯的電阻值

量量看先唄!

网友G:
去年8月購買的啊

怎麼覺得那個零件生鏽很嚴重?  還是拍照光影的問題

後面船型開關進來,應該有110V電壓吧?
雖然我覺得應該不可能是這麼歡樂的故障才是

网友C:
另外變壓器有一組電壓是供給電路板的工作電壓使用的,可能是9VAC,你檢查一下這組工作電壓正不正常,若這組電壓不正常,整台自然無法正常工作!
9V 這組經過整流後大約是12V左右,像MCU的工作電壓也是經過這個12VDC 降壓後提供的。

其實最快的方式就是量一下各濾波電容上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變壓器有一組電壓是供給電路板的工作電壓使用的,可能是9VAC,你檢查一下這組工作電壓正不正常,若這組 ...

強哥
小弟用交流檔 選20v
紅色鱷魚夾接電路板
所測得為0.78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年8月購買的啊

怎麼覺得那個零件生鏽很嚴重?  還是拍照光影的問題

是零件生鏽
真的嚇一跳
我住北部
就算溼氣也不太可能
不曉得這一台放多久了
沒打開真不曉得品質這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連結是站內另一位 晶典液晶工作室 大大的維修帖
http://gkjnn.pixnet.net/blog/post/5629316-yihua-8 ...

謝謝你

小弟先收著
我有空再做發熱芯檢測

楼主:
連LED都沒顯示

不好意思沒有留意到你的回覆

看來小弟只好付費請人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