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象印熱水瓶CD-EPK30煮沸後不停

楼主(2016-03-12):
象印熱水瓶CD-EPK30煮沸後,一直煮不會停止加熱

補充內容 (2016-3-12 12:09 PM):
背後的梅花T螺絲不知是幾號?還沒拆下外殼

网友:
保固內:送象印免費維修。

保固外:送象印,付費維修;或是,拆機找問題點,自行維修。

說來真巧,我家的象印熱水瓶今天剛壞,也是同樣症狀,菇狗一下可能是跟溫度開關有關,

但不確定,等爬文作完功課在來拆機檢查一下。

2月初有送熱水瓶去象印換上蓋,感覺服務不錯,維修人員也順便幫按鍵回春一下,

不過當時他說要不要考慮新產品,就別換上蓋了,因為老機了,若是壞主機板就沒料換了。

就這麼巧,現在就罷工給我看。  希望只是單純換溫度開關就好了。

网友:
本想自己動手的,因為之前有修過一台溫度保險絲掛點的熱水瓶,

但想說象印的服務不錯,就想給象印一次機會。

剛打電話去象印,說了症狀,沸騰後不跳停,

工程師說可能是主機板的問題,由於是老機,可能很多零件都沒了,

不過可以來檢測看看,公司檢測免付費。

聽了心動,所以下周去檢測看看,看象印的服務能好到甚麼程度。

楼主:
已打電話給公司
工程師說可能是主機板的問題,由於是老機零件都沒了
言下之意叫我不必拿去了!!
所以自己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打電話給公司
工程師說可能是主機板的問題,由於是老機零件都沒了
言下之意叫我不必拿去了!!

那大大你先拆來看看好了,順便多照幾張相,盡可能的把部件照清楚,

提供給大家參考參考。

側邊一顆螺絲,電源處兩顆螺絲,底下旋轉盤拆下後兩顆螺絲,

應該到這樣就可以把筒身鐵皮抽出。

以前拆他場陽春機的心得。就麻煩sakuragi大試試了。

很有可能是底部溫度開關,或是主機板上的繼電器,這兩個東西壞了,

若是主機板上有電容,看情況也可以順便更換。

网友:
剛抽空把象印CD-ESK30熱水瓶,13年的老機,帶去高雄客戶服務中心,說明一下故障原因,

「水滾了不會停,會一直滾」,客服就把熱水瓶,帶進去給工程師檢修,約莫10分鐘吧!

工程師出來說明故障原因,「主機板上的加熱控制開關故障」(繼電器?),不知道有沒記錯,

再次詢問,工程師也是說主機板上的xxxx壞了。

(當時我是假想熱水瓶在我面前,指了一下上蓋附近,工程師稍微指了一下,主機板是在下面。)

當下突然覺得,可能要拿回來自己維修了,沒想到工程師接著說:「已經在測試了。」

再接著說這次維修是:Free~~~   蝦咪~~免費的,

不知道是否是因為2月多去換個700元的上蓋,所以這次免費更換故障零件。

哇~~~這邊只能說,象印有它貴的本錢,現場的接待不錯,有喝又有得吃,

而這次維修服務,也覺得滿不錯的,13年的老機,看起來又可以再戰幾年了。

只是這個內膽,不知道會不會溶出不好的物質。

楼主:
奇怪了! 我也打電話去高雄象印客戶服務中心過 ,他說CD-EPK30零件都沒了
可能不同的型號有不同的零件

网友A:
應該是溫度開關壞掉的機率比較大
拆下來,用蠟燭慢慢加溫,看會不會跳開
我家有另一個熱水瓶,中型的那種,雙槽,之前還會定期寄單子來,叫我去換溫度開關,那表示他的開關滿容易壞的.....怕會燒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了! 我也打電話去高雄象印客戶服務中心過 ,他說CD-EPK30零件都沒了
可能不同的型號有不同的零件

sakuragi大,你要帶熱水瓶去啦~~ 就算不能修,檢測也是免費的,

如果可以修,又是免費修,那不是賺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溫度開關壞掉的機率比較大
拆下來,用蠟燭慢慢加溫,看會不會跳開
我家有另一個熱水瓶,中型的那種, ...

這次去更換,工程師說是主機板上的加熱控制開關壞掉。

溫度開關是同一個東西嗎?也在主機板上?

想到象印的服務,自己動手的動力就沒了,所以一直沒有機會拆開來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了! 我也打電話去高雄象印客戶服務中心過 ,他說CD-EPK30零件都沒了
可能不同的型號有不同的零件

先拆上蓋檢查看看,如果內部塑膠也粉化,維持成本就會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拆上蓋檢查看看,如果內部塑膠也粉化,維持成本就會更高

三太子大~~~這個上蓋好像每家都是這樣,使用一定期間就必須更換,

我的熱水瓶就是換了上蓋700元後,過沒多久才故障又再回去找象印,

或許是這樣,才能有免費更換零件吧!還是本來就是這麼佛心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次去更換,工程師說是主機板上的加熱控制開關壞掉。

溫度開關是同一個東西嗎?也在主機板上?

每種熱水瓶的型式都不同,溫度開關、偵測,是不同的,但都是緊貼著水槽壁上
水槽壁上至少會有2種,一個是溫度偵測(由機板作控制),另一是溫度開關,溫度太高怕會燒起來,會斷開電源

那可能就是主機板上的控制壞了,要從機板上開始查了

楼主:
開蓋T20 中空星形內六角板手

開蓋

Relay Tyco PCDF-112D1M

背面主機板

我想應該是主機板上的Tyco PCDF-112D1M relay 故障先買來換

网友:
我的經驗是如果上蓋換新沒多久,就因主機板可能沒零件而整台報銷,不如去網購個可以符合這上蓋的機身(只要它上蓋壞也是賣數百元,),那這樣可以在用一段時間,同時舊品裡的零件也能殺肉,可以省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蓋T20 中空星形內六角板手

露天好像沒在賣,倒是淘寶一堆。

sakuragi大,真的不想到象印碰碰運氣,來個免費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