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ㄎ元件請教~

楼主(2016-03-12):
這是從國際牌液晶電視上解下的元件
有標示0.1Ω,應是為電阻?
只是做得有點像溫度保險絲?
不曉得大大們認為,它只是單純的是一ㄎ電阻而已?
還是有其他規格定義?
如圖:

网友:
看從哪邊拆下來的  如果在會熱的元件旁那可能是

如果是在冷的地方那應該不是    或是看板子上的元件絲印

网友:
這個應該叫作Current senser, 是電源部份用來偵測電流是否過度,如果電流過大,在這個小電阻上產生足夠的壓降,電源電流保護機制,就會啟動,達到OCP的功用

网友:
絕對不可能是溫度保險絲   除非這顆溫度在300度以上

网友:
我見過的是 futaba   可融斷電阻  Fusible Resistor
http://www.futaba.com.tw/categories/category_view_en/144

楼主:
感謝眾大大,熱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