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4246TRE亮紅燈不能開機請前輩幫忙

楼主(2016-03-12):
品牌機種

內部

內部
內部

電源

電源
電源

主機

主機
主機

T CON

T CON
T CON

亮紅燈

亮紅燈
只亮紅燈

電源電壓

電源電壓
電源電壓

主機電壓

主機電壓
主機電壓  請前輩指導修理方向謝謝

网友A:
好像還在保固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還在保固內喔!

客人要修,只能接受了

楼主:
Image_1 (11).jpg 用熱風槍烘一下後會開機但隨後又關了
綠色部分是開機時出現的電壓.可否請前輩指噵再來維修方向 .謝謝

楼主:
Image_1 (12).jpg 不開機時只有5w

网友:
程序會不會有問題

楼主:
目前已可開機但有時又不能開機
不能開時.先拔下電源在接上後又可開
不知是甚麼情況

网友B:
很有可能是電源供電不穩定,先檢查電源及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電源供電不穩定,先檢查電源及濾波電容!

cremaker大謝謝您.會先把電源電容換掉

楼主:
Image_1 (15).jpg 已經正常 Image_1 (16).jpg Image_1 (14).jpg Image_1 (13).jpg 除電源電容外主機有2顆100/25也要換
感謝前輩指導方向才能修好.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謝謝您.會先把電源電容換掉

感謝cremaker大提供的維修方向電源電容換4個,主機板上換2個已經可正常開,關機。謝謝您

楼主:
以為好了,經過一夜後又不能開機了,啊失敗了!

楼主:
請問AmsCastle大所說程序問題那該如何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msCastle大所說程序問題那該如何處理?

能成功開機 應該不是程序
如果電源版沒問題  我覺得還是往DC-DC找看看

网友C:
電源有隱藏性的問題 應該是有零件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有隱藏性的問題 應該是有零件老化

感謝dontodo大的提示,指點,請問是電容或是其他的零件?
當關機後若是5,7w時就無法再開機,當關機時如是顯示0w時
就能再開機,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電源供電不穩定,先檢查電源及濾波電容!

感謝cremaker大指點迷津,電源板上有換掉兩個470/25與兩個220/25
是供應12v與5v的,但+5v只有4,46v是否這裡的有問題,請指點謝謝您

楼主:
Image_1 (7).jpg 電源板所測到電壓.是否5v過低
圖上所寫正常是指能開機時(綠色)再請前輩大大指點.謝謝

网友D:
+5V只有4.46V,有點低耶,還有其他+5V的電源可以接嗎?試著找+5V的電源用看看!
其他的電壓也偏低,從電源板下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只有4.46V,有點低耶,還有其他+5V的電源可以接嗎?試著找+5V的電源用看看!
其他的電壓也偏低,從電源板下手 ...

感謝WESTKIMI大指導.是有+5V.有5.1V那個4.46V是PWM
電原版上的電容已全換了電還是沒改善

楼主:
Image_1 (20).jpg 主機板上的電壓

网友E:
我獻醜一下
1.從PON往回找
2.開機的三大條件  vcc  晶振  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獻醜一下
1.從PON往回找
2.開機的三大條件  vcc  晶振  reset

謝謝AmsCastle大,請問要如何reset?

楼主:
Image_1 (22).jpg 目前進度
可否請大大指導RESET.謝謝

楼主:
這部東元液晶還在保顧中,個人功力又不足,最後是公司換了主機板後
已完修。謝謝各位前輩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部東元液晶還在保顧中,個人功力又不足,最後是公司換了主機板後
已完修。謝謝各位前輩的幫忙。

恭喜大大 完修

网友F:
這主板很糟.壞一堆..你拆成這樣.公司有向你收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主板很糟.壞一堆..你拆成這樣.公司有向你收錢嗎?

目前是沒有,但不知以後會不會要再收。